[求助] Panasonic F-L14MR 微電腦座立兩用電扇 維修

楼主(2016-11-06):
請求各位先進幫忙!!

都怪我手賤! 最近覺得使用了10幾年的電扇,電路板似乎比較發熱,拆開研究,發現一大串電阻周遭的板子都變顏色了。經查,是0.5W 1200歐姆的金屬薄膜電阻。於是天真的想說換成 1W 的電阻會不會減少發熱??(換換電阻應該不會太難吧!)
於是,惡夢開始了......
首先是先換成一般的 1W 1200歐姆的薄膜電阻14顆 (附近買不到金屬薄膜電阻)。很快便完工了,插電也會轉。可是好景不長,電扇吹到半夜就不轉了。插頭拔掉一陣子,又恢復正常。幾天之後就完全不動,拆開發現是保險絲燒斷。好吧,該不會是我沒有使用金屬薄膜電阻的緣故吧 ? 於是上露天買了 1W 1200歐姆的金屬薄膜電阻,換上去之後,電源插頭一插,都來不及按啟動開關便出現火花! 經檢查,保險絲再度燒斷,而且一顆三極管(BCR1AM 8 24)燒毀。這次糟糕了,露天找不到有人賣 BCR1AM 8 24,於是再從淘寶上找,但是沒有完全一樣的規格。最後買了 BCR1AM 8 28 三極管。另外爬文也發現 5*5*4.2 的輕觸開關也容易出問題,也一併買了 omron 的開關。終於,料備齊全了。換上去之後,很幸運的保險絲沒有燒斷,面板LED會亮,可是,電扇不轉!!
爬文發現居然也有相同電路板的電扇在本討論區。 http://bbs.pigoo.com/thread-52441-1-1.html
經量測  棕 跟其他 黃 , 粉 , 白  皆為斷路狀況
黃..粉..白...各2線之間....阻抗 (23黃粉, 42粉白, 64黃白)

啟動時試著用手撥動風扇, 風扇不會轉。
切換風速,量測黃棕-粉棕-白棕的電壓無變動,皆為110

由於不是科班出身,很多基本量測都不懂,希望有人可以幫幫我!

网友:
那應該是馬達內部的 溫度保險絲燒斷了
要拆馬達了

溫度保險絲 應該在棕色線上

溫度保險絲位置請參考下方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62020-1-2.html

网友A:
不覺得電阻這麼多顆很奇怪嗎?

現在的家電基本上或多或少都存在著一些設計問題,只是沒有人會承認…

雖然沒看到背面,不過大概也猜得出來。馬達先不說,這塊電路板真要搞好的話
有兩個重點,一是5V電源改成外接式,二是TRIAC加裝變阻器。如此可保萬年身

至於馬達保險絲如果出問題的話,試機時要確認一下電流否是正常?
最常見的就是電容不良與卡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覺得電阻這麼多顆很奇怪嗎?

現在的家電基本上或多或少都存在著一些設計問題,只是沒有人會承認…

電路板背面。

我也不清楚為何要這麼多電阻。
當初就是衝著大廠的牌子才買的。

試機時,如何確認電流?與三用電表串接嗎?多少算正常?

用手轉動是正常的,應該沒卡軸。

楼主:
拆開了,溫度保險絲似乎是好的,電阻趨近零。
但是棕色電線為斷路。應該是在中柱內斷掉。
跨過斷路處測量,黃棕-粉棕-白棕 的電阻各為 143, 80, 65 歐姆。
等我去買條電線再測試。

网友:
AC 線會用到斷掉也是很厲害了 全部抽出來檢查看看吧!

現在一般小家電常看到 RC 降壓供電,上面這台用的叫 R 降壓供電,
少了一個 C,但兩者基本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開了,溫度保險絲似乎是好的,電阻趨近零。
但是棕色電線為斷路。應該是在中柱內斷掉。
跨過斷路處測量, ...

請問 風扇常用擺頭功能嗎?

有修過風扇經過幾個夏天  這邊的電線因擺動而斷線 或 接觸不良

最後從斷線到馬達 全部剪掉重新接線 完修

楼主:
整個燒斷了,真可怕,幸好未曾釀災。
位置約為擺頭下方約4公分。

楼主:
如果要重新拉線的話,要用哪一種4C的電線比較好?線徑要多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