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滾筒洗衣機更換變頻馬達維修實例

楼主(2016-11-06):
東芝滾筒洗衣機更換變頻馬達維修實例

東芝TW-15VTT 剛買不到2個月

東芝TW-15VTT  剛買不到2個月

一般狀況都正常

一般狀況都正常

但是洗多一點時容易出現故障馬碼

但是洗多一點時容易出現故障馬碼

維修手冊..指出檢查方向為主控電腦...連接線..及變頻轉子

維修手冊..指出檢查方向為主控電腦...連接線..及變頻轉子

空桶測試及平衡檢測都在正常數據內

空桶測試及平衡檢測都在正常數據內

連繫公司服技部建議轉子馬達拆起重新調整或更換(當然是更換啊)

連繫公司服技部建議轉子馬達拆起重新調整或更換(當然是更換啊)

材料到準備更換

材料到準備更換

全新品轉子馬達

全新品轉子馬達

開始動手...

開始動手...

前前後後為了調整馬達間繫拆裝不下十幾次...累..滿頭大汗

前前後後為了調整馬達間繫拆裝不下十幾次...累..滿頭大汗

拿出秘密(聽診器)

拿出秘密(聽診器)

終於搞定

終於搞定

高速運轉確定有確實調整好..沒磨擦異聲....最後請客戶測試洗看看...後續...再次去檢查客戶反應都完全正常.. ...

高速運轉確定有確實調整好..沒磨擦異聲....最後請客戶測試洗看看...後續...再次去檢查客戶反應都完全正常.. ...

哇哈哈連洗雙人枕頭一次兩顆(代洗脫烘)一次完成都沒問題...總算可以放下心交代..真的好用..我自己也一部 ...

哇哈哈連洗雙人枕頭一次兩顆(代洗脫烘)一次完成都沒問題...總算可以放下心交代..真的好用..我自己也一部 ...

网友A:
感謝分享,電器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電器行喔

不算是..是外包協力商

网友B:
滾筒式更換 轉子馬達  看圖片沒前倒 使轉子馬達能平放 又沒用定位治具 那要調整到定位不累死才怪
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滾筒式更換 轉子馬達  看圖片沒前倒 使轉子馬達能平放 又沒用定位治具 那要調整到定位不累死才怪
厲害

新機..放到在客戶家....會被罵死啊...萬一刮傷到了..小弟賠不起..製具...唉別提了...不知流落在台灣哪個地方
..我只好...土法煉鋼...公司的工程師...那位藏起來..快交出來...既往不究....不然殺無赦(服技王經理說的)

网友:
我還以為出保固是給零件自己換 ! 哈~

网友:
很像韓國做的

楼主:
產地...日本

這部是日製原裝機

這部是日製原裝機

网友C:
那個轉子馬達的外框是不是排滿了強力磁鐵啊....

网友D:
是那個部分壞了?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那個部分壞了?電路板?

轉子馬達..定位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轉子馬達的外框是不是排滿了強力磁鐵啊....

是的...所以不好取出磁性超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不好取出磁性超強

感謝回覆.
那些強力磁鐵拿出來應該蠻好玩吧...
大大是否知道何處有的拆?

楼主:
那些強力磁鐵拿出來應該蠻好玩吧...
大大是否知道何處有的拆? ...

可以拿來作小型發電機....回收場找找東芝系列變頻機...比較好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mDvENKPig

网友E:
我用過義大利滾筒洗衣機之後對滾筒洗衣機就"敬謝不敏"了!  變頻洗衣機應該要比傳統洗衣機更節能更耐用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過義大利滾筒洗衣機之後對滾筒洗衣機就"敬謝不敏"了!  變頻洗衣機應該要比傳統洗衣機更節能更耐用才對! ...

接觸那麼多年家電業...有個感受..滾筒式洗衣機在台灣被許多用戶感覺使用上不好用或是問題限制一堆..有很大的原因除了用戶使用上不夠了解這種機型的特性之外...安裝人員..對於這種洗衣機也不夠了解..安裝不正確..造成後續問題百出...客戶關感不良也是很大的原因之一(自己遇上的工作經驗下例)安裝不良造成門墊圈常常磨損...客戶居然要靠旁邊的冰箱來頂住..不然洗衣機會邊洗邊移位...有看到問題點在哪了ㄇ(去年處理的案例之一)..五萬多塊的洗衣機...客戶用到抓狂...差點拿去丟掉...(早知不要修好...我就不用多買一部了...哈哈)

平衡會好..才有鬼...兩組外包商去處理都沒注意到

平衡會好..才有鬼...兩組外包商去處理都沒注意到

下面居然墊了木條)

下面居然墊了木條)

楼主:
感謝大夥..熱情回應...真的..(高手)小弟不敢當...只是隨著年紀增長....工作經驗..運氣尚可能比一般人多了一小點..技術性的工作..學無止盡....靠這行生活的..已目前來說真的不容易...有些關鍵上的問題..老實說不是要(藏步)...許多同業是靠這點微薄技術工生存.....我想內行的就能了解我的意思...板上前輩及高手很多..(深藏不輕易露一手..我的部分算是搬門弄斧.如有詞誤...不達意.還請各位前輩..同業見諒....大家共同努力...

最感謝是..(站長老大)給我好多紅包..好過年......非常感謝

网友F:
之前拆了一台滾筒式烘乾機..是丟在角落然後買新的..
拆下才發現..只有皮帶斷了..索性把馬達拆下..其他留給回收..
不知可改裝哪些東西..1100W..用鑽床或車床好像功率大了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觸那麼多年家電業...有個感受..滾筒式洗衣機在台灣被許多用戶感覺使用上不好用或是問題限制一堆..有很 ...

W大:
   是因為墊木頭造成震動嗎?  我用了4年更換過一個程式開關 5000元,後來就整個軸承破掉了!! 個人淺見是 國人洗衣服量大(所以11公斤 13公斤 ...15公斤) 滾筒洗衣機過量就容易損壞(軸承承受不了偏心和地心引力雙重的摧殘,傳統的洗衣機地心引力部分已經被均勻化了,這是我對滾筒的看法,滾筒有烘乾功能,傳統洗衣機好像沒有烘乾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W大:
   是因為墊木頭造成震動嗎?  我用了4年更換過一個程式開關 5000元,後來就整個軸承破掉了!! 個人淺 ...

大部分歐美系幾乎都是利用外桶加水泥塊..來壓抑迴轉時的離心力..(所以總重量很可怕.幾乎都破百公斤)..日系的較不同理念..利用較特殊的懸吊系統來作震動平衡...所以相對的...日系如果震動稍較為大一些時...偵測安全機制會重新進水..取的平衡點..萬一失敗3次左右(各廠設計上有些差異)就會出現故障碼(大部分是E3以東芝為例)那歐美系較少這種狀況..但是相對的..高速脫水時震動會很大..聲音也大....(利用制震塊的重量來壓制)還有一點...不是每一型滾桶洗衣機(歐美系)都是變頻直驅方式...上述那部美系的就是用皮帶傳動....其實容量的迷思..個人覺得大家觀念可能都不完整...越大...重量一多...機械結構磨損就有機會增加...也可能就是你那部滾筒軸承故障的其中一個原因...無論任何家電...個人認為都要有定期保養..的觀念..才不會出了嚴重不可遇期的問題..產生爭議

補充...美系滾筒不可用墊高的方式..很容易振動移位..那部的關鍵問題就是墊高了...造成高速時震動移位出了一堆..後續不該磨損故障的狀況

歐美系壓重塊1(下方)

歐美系壓重塊1(下方)

歐美系壓重塊2(上方)

歐美系壓重塊2(上方)

歐美系壓重塊3

歐美系壓重塊3

左

右

這部差點就可能上新聞

這部差點就可能上新聞

96年購

96年購

客戶反映最近很容易重複進水..

客戶反映最近很容易重複進水..

而且脫水很大聲

而且脫水很大聲

更換不銹鋼螺絲

更換不銹鋼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拆了一台滾筒式烘乾機..是丟在角落然後買新的..
拆下才發現..只有皮帶斷了..索性把馬達拆下..其他留給 ...

個人淺見如改成上述所說...轉速...扭力等等問題..可能不好解決吧(1100W光馬達應沒那麼大功耗..你應該把總功耗一起算下去吧...美製電力型乾衣機總功耗可是6600W..約26A)

改成一台這種來玩玩如何

改成一台這種來玩玩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個人淺見如改成上述所說...轉速...扭力等等問題..可能不好解決吧(1100W光馬達應沒那麼大功耗..你應該把總 ...

這種平衡車用的馬達不大..直流
烘乾機馬達比較大..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歐美系幾乎都是利用外桶加水泥塊..來壓抑迴轉時的離心力..(所以總重量很可怕.幾乎都破百公斤)..日 ...

W大: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