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橋ic_L293D_如何畫它的電路圖?

楼主(2016-11-06):
小妹是電子電路的新手,
有些看不懂的規格上來向前輩們請教。

最近要控制一個馬達,需要正、反轉、控制轉速,
搜尋H橋的ic,想用 L293D來用,
【資料是google後出來的「[產品] 雙H 橋直流馬達驅動IC - L293D - Raspberry Pi台灣樹莓派」
中下載pdf來參考】

上圖請問1.:左下綠色框內它就寫,二極體在內部,
那線路它怎麼還畫了4個二極體?

上圖請問2.:第2個緣色框起的,它畫的那個波型,是什麼意思?

【上圖為pin的定義】

【上圖為自畫的電路】
請問3:因為看不懂規格畫上的電路,在網路上搜尋其它資料,
兜出自畫的電路,想請問這樣畫有正確嗎?
請問4:第1腳是什麼作用?
請問5:第2、7腳是什麼作用?
請問6:L293D,可以用pwm來控制馬達的轉速嗎?是第2、7腳輸入pwm嗎?

网友:
友情提醒 :  問人 某 IC功能時 最好是附上 資料連結

-----------------
上圖請問1.:左下綠色框內它就寫,二極體在內部,
那線路它怎麼還畫了4個二極體?
==>各人畫法習慣不一, 畫在外面 是讓人了解 二極體 功能目的

     也是有人畫在裡面  http://www.robotplatform.com/howto/L293/motor_driver_1.html
     http://www.rakeshmondal.info/L293D-Motor-Driver

問2.:第2個緣色框起的,它畫的那個波型,是什麼意思?
==> 1 腳  轉態, 由0_LOW轉 1_HIGH , HIGH 允許驅動
                           他控制 IC內兩個(三角形意思是驅動器)編號1和編號2
==> 2腳   脈衝, 就是 PWM 波輸入對應驅動器編號1
==> 7腳   脈衝, 就是 PWM 波輸入對應驅動器編號2
==> 注意 2/7 互為反向信號

問3:應該可以了
         1 腳  給予(或接控制信號) HIGH , 若不去控制 直接16腳VCC1 也可以
         注意 2/7 腳互為反向信號 PWM  , 若問WHY 請搜尋了解 H橋工作方式

         當 PWM 頻率高時   C20/C21 適量減低   0.01 UF  也可以不加

上述回答 已包含  疑問4/5/6

-----
補充 4/5/12/13 腳  雖是接地 也肩負散熱目的   記得給予PCB 大幅銅箔面積  或外接散熱
外接散熱是不須第二張 圖那麼誇張  我是用來示意說明而已
  拿銅片焊在4/5/12/13 腳 即可  依發熱量而定

來源SOURCE:
http://edatasl.blogspot.com/2012 ... lifier-tea2025.html
http://sound.whsites.net/project160.htm

网友A:
個人看Q1/Q2 的示意圖,覺得Pin 2/7 為High/Low時,跟Low/High 旋轉方向會相反,這不就是H電橋的用意嗎? 此時馬達轉速應由VCC2控制?

楼主:
感謝 SIMON1016 指導 !
大感謝!

電路圖修改成上圖

剩下的就等成品出來再慢慢實驗正、反轉跟煞車了~

PS:回復時發現,我還太新手沒法貼來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SIMON1016 指導 !
大感謝!

learningR:
   一些英文術語 應該要了解,如 ENABLE ..這是必學的,因為,這一門的資料很多都是 英文的!! 基本工具 英文再怎麼也要花時間去學習, 買一些學習的書如 "ARDUINO 互動設計入門" 可以加速學習,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人看Q1/Q2 的示意圖,覺得Pin 2/7 為High/Low時,跟Low/High 旋轉方向會相反,這不就是H電橋的用意嗎? 此 ...

馬達轉速應由VCC2控制  當然可以   若有扭力考量 VCC2 還是不能亂降
說到 正反轉 重點上了

假設定義
  定義 正轉   PIN_2 = High ;  PIN_7 = Low ;
  定義 反轉   PIN_2 = Low  ;  PIN_7 = High ;

若是 只將PWM HIGH-LOW 脈衝 送入PIN_2 /7 時
變成 正轉-反轉-正轉-反轉----交替變化  馬達慣性作用下 根本不會動  這樣不對

因此 要利用 ENABLE PIN_1  加入同步處理

  定義 正轉   PIN_2 = High ;  PIN_7 = Low ; PIN_1  = HIGH_ENABLE允許驅動
             當PWM轉態關閉時  PIN_2/7 轉態 即將變成反轉前
          利用變動 PIN_1  = LOW_ENABLE  關閉驅動  使反轉模式失效
   變成 正轉-關閉-正轉-關閉----

  同理
  定義 反轉   PIN_2 =  Low;  PIN_7 = High  ; PIN_1  = HIGH_ENABLE允許驅動
             當PWM轉態關閉時  PIN_2/7 轉態 即將變成正轉前
          利用變動 PIN_1  = LOW_ENABLE  關閉驅動  使正轉模式失效
    變成 反轉-關閉-反轉-關閉----

上述再簡化
        PWM 送入 PIN_1
       PIN_2/7 只是單純定義ˋ正反轉

( 額... 我 2 #   PWM 寫錯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SIMON1016 指導 !
大感謝!

( 額... 我 2 #   PWM 接2/7 腳 寫錯了 )

請看我6#  文末更正

楼主:
SIMON1016  謝謝,指導好多!(讚)

所以 pwm是輸入到第1腳,
第2、7腳只有H/L的控制囉
(pin2=High 時,pin7=Low;pin2=Low 時,pin7=High)

馬達的轉速,就靠輸入到 pin1的pwm波型控制了

英文有時看懂意思,實際還是會不知道如何操作....(昏)
<<<看了n遍才有懂 T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