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轉貼] 泵浦無水斷電開關

楼主(2016-11-06):
算算颱風期間停了兩次水。

第一次使用到頂樓水塔空了,雖然一樓外面水龍頭轉開有水,但是水壓太小進不了水塔,只好用手扶液位開關浮球、勉強把樓下水塔存水繼續打到頂樓暫用。

第二次注意到停水通知,預先把水塔裝滿水,沒有發生不便。「水塔開關加手動拉繩」

倒是幾天來都可以聽到附近鄰居抽水馬達「運轉」的聲音,猜是停水的後遺症吧。

許多人找水電行修改直接從管線抽水到樓上水塔,如果沒有加裝「無水斷電開關」,恰巧長時間停水時沒注意到關閉馬達操作,或是停水時泵浦被抽入空氣沒注意特別排出,便容易在無水運轉時損壞打水泵浦。

(無水斷電開關網路圖片,有許多不同樣式)

网友:
這個開關內部是一個微動開關,把供電接在共同點及NO點, 當有水壓時,開關會接通,就會供電給馬達打水。

网友:
這個微動開關是蠻常故障的

网友:
微動開關 常故障最好再加一電磁開關用小電流去控制大電流 !

网友:
這種低壓開關,RO 機用滿多的,容不容易壞,要看電流大小,以RO機來說很不容易壞的,因用電量不大, 一般來說不會過1.2A!

网友:
長知識了,

楼主:
裝設低壓關電微動開關對於直接從管線抽水的泵浦多一重保障。

网友:
加壓馬達無水斷電有很多種方式

1. 大多馬達都是內建高溫斷電保護..馬達太熱才會斷電。

2. 恆壓馬達大多可切換成流控型(不是設成壓力開關), 水流動才運轉,馬達要裝在水塔30-50cm以下。

3. 一樓沒水塔,就接上自來水供水管的馬達,停水時可能造成負壓吸到髒水,
   則另有的流控型或電感式的缺水斷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