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鬧鐘會慢,可能是什麼原因?

楼主(2016-11-06):
我有一個電子鬧鐘,大約每一個月會慢10分鐘左右。

以前的機械式鬧鐘會有一根桿子可以調整快慢,電子鬧鐘好像沒有地方可以調整。

而且我的印象中,好像電子鐘或電子錶一向都是很準的。所以對此鬧鐘居然會不准,感覺很奇怪。

請問,是什麼原因會造成電子鐘失準呢?

网友:
之前有看過

可能的原因,石英震盪旁的電容容值不夠

我也有一個電子鐘同樣有慢分的問題,拿來要修,被家人拿回去了

网友:
震盪器

校正的工   不如去買顆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247

我的天啊!小小的一個鬧鐘也這麼難搞?
這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了,只能放棄嘗試DIY了。

只好每隔幾天就調一下時間吧!

网友:
早年生产的老石英钟都有校正微调电容来校准时间误差,工厂是用仪器校准频率,一步到位,没仪器就一点点调试,微调电容:http://cn.diytrade.com/china/pd/ ... AE%B9%E5%99%A8.html

网友:
我家的萬年曆時間也是越走越慢,只好隔一段時間再調整正確的時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天啊!小小的一個鬧鐘也這麼難搞?
這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了,只能放棄嘗試DIY了。
大約每一個月會慢10分鐘左右
只好每隔幾天就調一下時間吧!

作为唤醒工具,早10分钟晚10分钟起床也没什么大碍,调时间时先调快10分钟,到慢10分钟就得两个月时间,两个月调一次,如先调快5分钟,到慢5分钟就得一个月时间,一个月调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唤醒工具,早10分钟晚10分钟起床也没什么大碍,调时间时先调快10分钟,到慢10分钟就得两个月时间, ...

這種方法不錯,就這麼辦吧!

我其實是同時用兩只鬧鐘。所以兩只鬧鐘一比對,就知道不準了。

网友:
我的機車時間,一天慢一分鐘,

网友:
我家話機內建時鐘會跑快

网友:
先把電容拆下量看看是否有問題

网友:
我只是來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