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禾聯HD-32V22(影像不良..怪問題維修)

楼主(2016-11-06):
禾聯HD-32V22(影像不良..怪問題維修)有疑問..完修了

要熱機約一段時間才會出現

要熱機約一段時間才會出現

以為是軟的..檢到了

以為是軟的..檢到了

主板

主板

查詢各方資料心想是這顆掛點

查詢各方資料心想是這顆掛點

到料後換下去..更慘..都是線條整個畫面都完全不對...以為買到不良品..連換三顆都一樣..這下頭大了..舊的焊 ...

到料後換下去..更慘..都是線條整個畫面都完全不對...以為買到不良品..連換三顆都一樣..這下頭大了..舊的焊 ...

板上電壓也差不多都正確..一時想不透

板上電壓也差不多都正確..一時想不透

運氣很好手碰到這顆振盪器一下..有反應..一良輸出頻率..咦..不對..忘了拍照了 ...

運氣很好手碰到這顆振盪器一下..有反應..一良輸出頻率..咦..不對..忘了拍照了 ...

稍微壓一下..畫面正常

稍微壓一下..畫面正常

捕焊後..居然好了..有前輩可稍為解或一下嗎..

捕焊後..居然好了..有前輩可稍為解或一下嗎..

网友:
振盪器不會電人吧

楼主:
不會吧..只會咬我頭髮(又白了...一直抓頭..想問題關鍵)

网友:
虛焊造成 !

楼主:
是覺得很納悶..一般虛焊..是乎都是冷機多..要熱機一大段時間才有可能出現..很少遇到...補上一些照片

网友:
罕見 再接再厲  不容易 加油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維修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找到故障原因就是強!

网友:
真厲害!努力不洩!

网友:
真不愧是高手。讓我學習到不少的經驗。謝謝分享經驗>

楼主:
感謝大夥..熱情回應...真的..(高手)小弟不敢當...只是隨著年紀增長....工作經驗..運氣尚可能比一般人多了一小點..技術性的工作..學無止盡....靠這行生活的..已目前來說真的不容易...有些關鍵上的問題..老實說不是要(藏步)...許多同業是靠這點微薄技術工生存.....我想內行的就能了解我的意思...板上前輩及高手很多..(深藏不輕易露一手..我的部分算是搬門弄斧.如有詞誤...不達意.還請各位前輩..同業見諒....大家共同努力...

最感謝是..(站長老大)給我好多紅包..好過年......非常感謝

网友:
會不會是空焊所造成

网友:
如果找得到這顆X'TAL,倒不如換掉比較保險‧畢竟我們都不能確定零件內部是否異常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2016-12-07):
震盪器好買到又便宜,還是直接換掉比較安心點。改天又罷工的話又要拆機一次了…

网友:
非常棒的經驗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有時候維修還真的要點運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會吧..只會咬我頭髮(又白了...一直抓頭..想問題關鍵)

哈哈哈!

网友(2017-01-07):
謝謝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給我們一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