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禾變頻冷暖氣AS-N6383維修實例

楼主(2016-11-06):
新禾變頻冷暖氣AS-N6383維修實例...這種共同採購的案子真得很不想接修....代工廠商亂裝一通...搞到有問題..讓原廠去處理..工法令人詬病...客倌請看..就了解我不爽在哪裡...

最後幫他改了供電線路...連接點都改裝端子...線也換了...外機加強固定...冷煤重新檢壓..多的洩放掉...真該死...真這也出來作師傅...最少有點概念..安全很重要...差點被搞死..最後總算完工...已快半年...都正常.....(害我燒壞了一顆UT-61E)....萬歲...終於有藉口跟太座說要買新玩具了

開機出現故障碼EC...外機完全不動作

開機出現故障碼EC...外機完全不動作

這是6300的機子居然]供電線用那麼細真夭壽

這是6300的機子居然]供電線用那麼細真夭壽

原來這公家單位以叫過其他人來處理過...連保險絲也不見了..靠

原來這公家單位以叫過其他人來處理過...連保險絲也不見了..靠

這這是甚麼碗糕啊

這這是甚麼碗糕啊

線徑不合規格也罷了...連固定也不固定

線徑不合規格也罷了...連固定也不固定

連銅管也偷...真有你的

連銅管也偷...真有你的

外機固定地上..一顆小螺絲而已..颱風來..不吹跑才怪

外機固定地上..一顆小螺絲而已..颱風來..不吹跑才怪

經查..為內外機通訊不良..要換外機機板

經查..為內外機通訊不良..要換外機機板

更換後已正常..開機..但是總覺得怪怪的

更換後已正常..開機..但是總覺得怪怪的

跟機主說明..請他要更換線..以保安全..另外報價

跟機主說明..請他要更換線..以保安全..另外報價

終於老實告知..在我接手前..已有3組人來搞過...其中還有灌冷媒的..

終於老實告知..在我接手前..已有3組人來搞過...其中還有灌冷媒的..

外機不動..關冷媒屁事..(生氣)

外機不動..關冷媒屁事..(生氣)

這單位算是老建築了..原來最早以前是裝水冷機..那電是哪一種呢..

這單位算是老建築了..原來最早以前是裝水冷機..那電是哪一種呢..

對方告知之前裝的冷氣常常燒壓縮機機

對方告知之前裝的冷氣常常燒壓縮機機

為了機子運作安全正常..供電迴路幫他檢查看看..忙到沒拍照片..真的是接上3相220V..這是否有影響呢 ... ...

為了機子運作安全正常..供電迴路幫他檢查看看..忙到沒拍照片..真的是接上3相220V..這是否有影響呢 ... ...

网友:
"害我燒壞了一顆UT-61E",
加幾倍給收回來阿.
代工不這樣裝,
怎麼賺維修費..

网友A:
變頻的不是都灌R600嗎?現在也能現場灌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頻的不是都灌R600嗎?現在也能現場灌了嗎?

這是冷氣..(R410A)不是冰箱R600A只要環境許可R600A也是能現場作業...只是要注意的地方頗多...不然有危險因素(氣爆)的可能

网友B:
在幫代工裝冷氣的
一般工資都不高 (公司很會算)
不是找顧客多加錢 那還有賺頭嗎 ?
線材 銅管 安裝架 不是大都會偷一些嗎 ?

另外 請教一下
以前 定頻冷氣的電源線 不裝地線應該還可以
目前變頻機種的電源線 不是都要用 三芯線 一芯拉地線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幫代工裝冷氣的
一般工資都不高 (公司很會算)
不是找顧客多加錢 那還有賺頭嗎 ?

你說得很對..壓榨工資的結果...就是想辦法省下材料成本...但是個人認為....如果認為不合算..你也可以選擇拒接....因為萬一有狀況(我指的是嚴重的情形..你就算裝在多部也賠不起)..冷氣是屬於大電流..可能使用時間長...安裝不良...等問題..出了狀況都會有爭議...原廠只負責機器本身的保固..除外的都不是公司的責任...但是太多消費者貪小便宜...不會去認清一分錢一分貨的觀念...運氣好相安無事...如果例外呢...附上近來看到某國產變頻機火燒的狀況照片..參考..

目前絕大部分變頻冷氣都是3至4線(內外機連結電源與控制信號..接地)...接地不接...不是不可..但是很多國產機....容易發生信號異常等等怪現象...小弟愚見..一般沒裝接地線的..新機時可能沒問題..但是是用一段日子後...怪狀況出現了...可能的原因..新機安裝時由於都有固定外機...打孔地面...機體本身就是地端...試想...外殼與地面接觸...是否算是接地了..但是一段日子後..由於生鏽..氧化..機體與地面.經由打孔螺絲來接地...可能造成接地不完全...間接影響到主機本身..可能產生信號干擾等等狀況...變頻機很敏感.....怪現象就有可能產生....目前幾乎所有廠牌都有規定..電源...控制線的規格...沒按安裝說明書上安裝...原廠工程師..有權利拒修的喔....以上所言有誤..還請專業的前輩...指導....後面的照片..是小弟安裝的方式

國產變頻機板燒毀1

國產變頻機板燒毀1

國產變頻機板燒毀2

國產變頻機板燒毀2

國產變頻機板燒毀3

國產變頻機板燒毀3

國產變頻機板燒毀4

國產變頻機板燒毀4

國產變頻機板燒毀5

國產變頻機板燒毀5

防護前

防護前

网友:
噴的是什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防護劑.................

是防鏽還是防紫外線老化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防鏽還是防紫外線老化的呢?

防鏽...ㄛ...門口就是海邊港口

這部裝在海邊附近

這部裝在海邊附近

以快10年了

以快10年了

這部是隔壁的..晚裝上一部約2年

這部是隔壁的..晚裝上一部約2年

差異狀況...同一間房子

差異狀況...同一間房子

网友:
哇~厲害~夠專業 ^^

网友D:
沒想到 TOSHIBA 也會有這問題,看樣子 安裝師父比起廠牌重要!!

网友C:
噴了減緩生鏽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想到 TOSHIBA 也會有這問題,看樣子 安裝師父比起廠牌重要!!

請別誤會...火燒的機板不是東芝的....篹是某國產大廠(篹是大廠吧)...雖然東芝變頻不是整機日本原裝...(目前的機子)壓縮機確定是日製自己的生產...跟我目前家裡主臥室那部日製東芝水貨..(已15年2001製)結構設計上幾乎沒太大變化..除了前年外機機板功率模組掛了一次..也沒其他問題過...算一算差不多快半年沒關機..(除了清理過濾器)...不是替這牌子打廣告..自己用了...那麼多年到是挺有信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噴了減緩生鏽速度~~

是的...差很多..只是非常厚工...平均一部搞好..約3小時

全機分解

全機分解

楼主:
感謝大夥..熱情回應...真的..(高手)小弟不敢當...只是隨著年紀增長....工作經驗..運氣尚可能比一般人多了一小點..技術性的工作..學無止盡....靠這行生活的..已目前來說真的不容易...有些關鍵上的問題..老實說不是要(藏步)...許多同業是靠這點微薄技術工生存.....我想內行的就能了解我的意思...板上前輩及高手很多..(深藏不輕易露一手..我的部分算是搬門弄斧.如有詞誤...不達意.還請各位前輩..同業見諒....大家共同努力...

最感謝是..(站長老大)給我好多紅包..好過年......非常感謝(在繼續下去會不會..被站長老大..吊起來.鞭打啊...搶摳摳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差很多..只是非常厚工...平均一部搞好..約3小時

鋁鰭也噴嗎?這樣會導致散熱能力下降?

最近看某些品牌他們的防鏽是藍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鋁鰭也噴嗎?這樣會導致散熱能力下降?

最近看某些品牌他們的防鏽是藍色的 ...

這就是這種防護劑..利害之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別誤會...火燒的機板不是東芝的....篹是某國產大廠(篹是大廠吧)...雖然東芝變頻不是整機日本原裝...(目 ...

W大:
  我家的兩台日立原裝變頻,用了17年夏天冬天都在操,戶外機出問題掛了一台,算是長壽!! 東原定蘋機也很長壽,東元變頻機就用了8年壞電路板(~7000元) 大金約10年 室內機壞了一次..所以感覺定頻機比較長壽!!

网友F:
我家的沒裝接地線啊,

网友G:
我家的沒裝接地線啊,+1 ,還可以補強嗎

网友:
定頻機比較長壽是一定的
我家冷氣都用20年了
有一台壞過風扇電容器
跟遙控接收器
一台壞風扇軸承
都不同品牌一樣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的沒裝接地線啊,+1 ,還可以補強嗎

如果機子本身設計上夠穩定...道也還好..不用太擔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沒裝接地線啊,

如果機子本身設計上夠穩定...道也還好..不用太擔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W大:
  我家的兩台日立原裝變頻,用了17年夏天冬天都在操,戶外機出問題掛了一台,算是長壽!! 東原定蘋機也 ...

定頻機..本身組裝附件少變頻機很多...問題當然少很多...安裝工法及安裝環境也很重要....下案例

才6年

才6年

變頻機

變頻機

結果壓縮機破了

結果壓縮機破了

這部裝在屋頂

這部裝在屋頂

換新機後

換新機後

改到室內

改到室內

這下子想腐蝕也難

這下子想腐蝕也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頻機..本身組裝附件少變頻機很多...問題當然少很多...安裝工法及安裝環境也很重要....下案例 ...

W大:
   真是專業!!

楼主:
引用 网友D:
W大:
   真是專業!!

唉...不是專業啦.........是搞死自己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唉...不是專業啦.........是搞死自己啦

要找像您...這麼細心的師傅...應該不多了n_116|
現在大家都只會...削價競爭n_028|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找像您...這麼細心的師傅...應該不多了
現在大家都只會...削價競爭

好說好說(客戶不計較價格.)亂計較的..我也不想接...(不是嬌情..是想維持品質..減少後續麻煩)..........唉呦.....為了改那部安裝的位置.....從上午...玩到下午快6點.....被我的助手..喝掉我快500元的飲料ㄟ......真狠.....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說得很對..壓榨工資的結果...就是想辦法省下材料成本...但是個人認為....如果認為不合算..你也可以選擇 ...

感謝說明這麼清楚、我可以長知識、還好家裡裝的日本品牌、已經十年、正常使用中…
大大可以請問一下嗎?因為你們較專業、
管路上的保溫材脆化、如果再包保溫材、都要割開再包覆、那最外圈的膠帶…有無建議的材質(希望比較耐用的)、那裡可購得(實體店).
是不是需再重新包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夥..熱情回應...真的..(高手)小弟不敢當...只是隨著年紀增長....工作經驗..運氣尚可能比一般人多了一 ...

老大家新裝的冷氣是你安裝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謝說明這麼清楚、我可以長知識、還好家裡裝的日本品牌、已經十年、正常使用中…
大大可以請問一下嗎? ...

個人淺見....管路不是很長到還好...保溫棉劣化時間久了多少都會(日曬..貓害等等)最擔心的就是破了下雨時進管處(內機端)水會倒灌進入屋內.如果不是太難作業一般我會建議整管更換...市售(冷凍材料行)似乎都有類似耗材可購...當然較永久性的作法就是包覆管槽....我外管如沒管槽作業的(價格問題..及環境上不需要)我是用有黏性日制膠帶..

這種最耐用

這種最耐用

但是非常難搞

但是非常難搞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大家新裝的冷氣是你安裝的嗎?

如果可去看..美麗的烏骨雞學姐...是想去湊熱鬧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得很對..壓榨工資的結果...就是想辦法省下材料成本...但是個人認為....如果認為不合算..你也可以選擇 ...

燒毀的那台  我竟然看得出牌子xDDD

网友:
定頻機..本身組裝附件少變頻機很多...問題當然少很多...安裝工法及安裝環境也很重要

网友J:
引用 网友D:
W大:
  我家的兩台日立原裝變頻,用了17年夏天冬天都在操,戶外機出問題掛了一台,算是長壽!! 東原定蘋機也 ...

我家1台日立原裝22SYT變頻,EER6.88省電世界1的那一台,保固3年
夏天冬天都在操,用了4年半左右,室外機機板掛點花了8千元。

若機板故障3次,8千x3=2.4萬元,
都可換一台國產相同冷房能力的變頻冷氣了! 雖然EER沒那麼高..

另一台古老的日立國產定頻的則是民國87年製,約17-18年,因噸數大,雖然吵,但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家1台日立原裝22SYT變頻,EER6.88省電世界1的那一台,保固3年
夏天冬天都在操,用了4年半左右,室外機機板 ...

FLY大:
   所以我的日立哪天故障之後我也不修了,畢竟已經18年了!! 定頻機還是比較好!! 哪天我們電子的元件能夠比電機的耐用,那就天下無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Y大:
   所以我的日立哪天故障之後我也不修了,畢竟已經18年了!! 定頻機還是比較好!! 哪天我們電子的元 ...

說真的..以後的冷氣..可能都別想太耐用......以前都是純度高的銅管...現在為了省成本..很多都用銅鋁合金...雖然耐壓大..但是卻不耐腐蝕...又薄(廠商讓你太耐用..沒賺頭)

网友:
版大,你的手路真優工,話說以前作這行時,做得太仔細、保養的太確實。我老闆就一直念真是的!

网友:
看起來是華菱代工的機種
這種二、三線品牌的變頻機種幾乎都是大陸模組,品質實在堪慮
一天到晚炸功率晶體,不然就是SENSOR壞就叫你換整片模組
要價都是7000以上
要買變頻冷氣還是指名一線廠比較好,也不要再有日本一的迷思
過鹽水的機種幾乎是大陸或東南亞製,不會比台灣自己做得好到哪

現在冷氣礙於法規的關係,用料跟設計必須不斷精進
結果就是元件越來越多、越來越精密,使用壽命也大大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頻機..本身組裝附件少變頻機很多...問題當然少很多...安裝工法及安裝環境也很重要....下案例 ...

"安裝工法很重要"

確實
家中兩批窗型定頻機
不同時期安裝的
最先壞的是裝7年的
壓縮機冷度都夠
唯獨扇葉咖咖叫
因為
底板都鏽到散熱風扇固定座傾斜
馬達傾斜後扇葉會打到外蓋卡住風扇

另一批超級勇
已使用超過20年
運轉正常且安靜
唯獨塑膠面板稍有脫漆
真的跌破家人眼鏡
裝第二批時
就是衝著第一批機子的耐用度
而購買相同品牌
哪知
第一批還正常運轉
後面新加入的這批竟然先掛點
問了廠商看能不能只買底盤來換
都推說沒人賣底盤供維修
真不知該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