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ts250插電腦之後無法開機

楼主(2016-11-06):
我把GTS 250裝進電腦裡,有插上6pin電,卻無法開機。我把屏幕線接到主板的口,它才可以開機,然後進了系統看,看一看顯卡的狀況,它就說Windows 已停止這個裝置,因為它發生了問題。 (代碼43) ,然後GPU-z就顯示不到顯卡的BIOS;GPU時脈,記憶體頻率都是顯示0。這樣是什麼狀況呢?求助啊

网友A:
請問主機板型號還有BIOS是否更新到最新版
還有之前是用哪張顯卡
BIOS裡的設定顯示優先順序
BIOS選單裡 --> Advanced --> Chipset
找到Initiate Graphic Adapter 選 [PEG/IGD]
開機一直按DEL鍵進入BIOS
選Advanced BIOS Features→Init Display First下有3個選項去做更改後儲存設定離開
PCI介面顯示卡(預設值)
OnBoard(內建顯示卡)
PCI-Express介面顯示卡

网友:
PTT上有人跟你一樣用gts250,電源突然不夠力,參考參考

https://www.ptt.cc/bbs/hardware/M.1312533521.A.C2C.html

网友:
金手指接觸不良,重插幾次試試!
在再不然顯卡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主機板型號還有BIOS是否更新到最新版
還有之前是用哪張顯卡
BIOS裡的設定顯示優先順序

我打算裝在舊電腦,主機板是ausu P5KPL-AM,原本沒有裝顯卡,我以為是power的問題,所以我就把它插去另一個電腦上,主機板是asus H110M,原先插有GT 730,power 530W,就是上面那樣,然後我把GT730裝P5KPL-AM就能開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裝在舊電腦,主機板是ausu P5KPL-AM,原本沒有裝顯卡,我以為是power的問題,所以我就把它插去另一 ...

兩台主機的POWER都一樣嗎
GTS250最少要450W足瓦以上的電供
所以你把GTS250裝在H110M不開機嗎
還是兩張交換就解決了
http://dlcdnet.asus.com/pub/ASUS ... 74892831.1475218889
H110M好像不支援GTS2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台主機的POWER都一樣嗎
GTS250最少要450W足瓦以上的電供
所以你把GTS250裝在H110M不開機嗎

我把530W的power裝到P5KPL-am,gts250插上,也是開不了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530W的power裝到P5KPL-am,gts250插上,也是開不了機

你有把GTS250插到H110M能開機嗎
還有GTS250裝到P5KPL-AM先把VGA線裝在內顯在進入BIOS做調整完儲存BIOS
再把VGA線裝到GTS250這樣能開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把GTS250插到H110M能開機嗎
還有GTS250裝到P5KPL-AM先把VGA線裝在內顯在進入BIOS做調整完儲存BIOS
再 ...

GTS250插H110M,如果屏幕線插顯卡就無法開機,插內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把GTS250插到H110M能開機嗎
還有GTS250裝到P5KPL-AM先把VGA線裝在內顯在進入BIOS做調整完儲存BIOS
再 ...

那麽為什麼GT 730不用調就能開機呢?

网友:
你文前文後均交代不清不楚 :

依你提供的資訊:

顯卡: 不知甚麼品牌的gts250  ~ NG 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麽為什麼GT 730不用調就能開機呢?

1.試試看插著顯示卡,訊號線還是接在主機板內顯上開機,看是否有畫面?
   若有畫面,檢查BIOS設定 根據  BIOS 內 Primary Graphics Adapter 設定是否為 PCI Express
   不會的話,就把電源拔掉、主機板電池拔起來一分鐘後放回電池再開機,就會是該設定

   若沒畫面,可能是主機板或是顯示卡有問題。

2.把你的顯示卡插到別人沒問題的主機上去,看是否能正常運作。
   若正常 → 則排除顯示卡問題
   若不能正常運作 → 顯卡有問題

3.確定 BIOS 設定無誤以及顯卡無問題
   更新 BIOS版本,此動作有一定風險,會怕的話送回廠商更新。

4.顯示卡沒問題、BIOS設定正確、BIOS已經更新到最新版
   可能主機板出問題

5.任何過程中,有甚麼沒接好導致沒畫面,那就是自己的問題。

還有你的顯示卡是新的還是舊的 可用肉眼檢視一下外觀是否有掉件
舊的主機板跟記憶體座做得很近通常一不小心顯示卡就GG了

為什麼GT 730不用調就能開機
因為我只是要確定BIOS裡的設定是不是正確才要照步驟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試試看插著顯示卡,訊號線還是接在主機板內顯上開機,看是否有畫面?
   若有畫面,檢查BIOS設定 根據   ...

LZ交代不清不楚,也沒說明原本GTS250顯卡***是否可正常顯示***

但是當他接到另一台PC後就GG了.

發的文多很片段,而且最大的問題是***"均無廠牌"***
這點問題最大,雖然電源供應器號稱530W,但是雜牌跟大廠有著很大的區別

老實說他的問題我個人推測他其實是大概知道問題點在哪邊,而且我認為人損機率因該很高

而且看到後面可以得知他至少有2台電腦+2片外接顯卡+一個良品power 530W

其中一片GT730,裝於2台PC均可正常顯示

接著這片不知所以的GTS250,裝於2台PC均無法常顯示

其實答案很明顯就是外接顯卡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交代不清不楚,也沒說明原本GTS250顯卡***是否可正常顯示***

但是當他接到另一台PC後就GG了.

那怎麽辦呢?

网友B:
顯卡故障,沒有專業設備自己是無法自行修復

你可選擇送修或是網路買一片良品顯卡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顯卡故障,沒有專業設備自己是無法自行修復

那我想請問一下是顯卡的哪部分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想請問一下是顯卡的哪部分壞呢?

請另發新帖到技術區: 顯示卡及記憶體維修技術

1.主旨: 需註名"廠牌&型號"

2.需有該故障顯卡的正面及反片照片

3.說明前因後果,並附上基本顯卡測試電壓,如多不懂就發問

=================

你在硬體區發問,基本上就是只能得到顯卡故障的回覆

至於你要問哪裡壞,就請另外發個詳細維修求助帖.

你可看看別人在技術區如何發問題帖,在回頭看看自己發的帖,兩者區別有何不同?

***而且你至今一直未回覆你是哪個廠牌顯卡&顯卡的實際照片以及原本顯卡是否可正常顯示,你這樣大家除了只能回復你顯卡故障外
     還能回覆你什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另發新帖到技術區: 顯示卡及記憶體維修技術

1.主旨: 需註名"廠牌&型號"

顯卡我也不知道什麼品牌,插它在主板,都無法開機,沒有顯示,插主板開機就有顯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顯卡我也不知道什麼品牌,插它在主板,都無法開機,沒有顯示,插主板開機就有顯示 ...

大大既然不知道品牌,那就拍張顯卡的沙龍照(正反面,不要太模糊)吧!

再依據你的問題,顯卡可能壞了!
因為插在主板上不顯示,但內建的可以顯示,就是會抓不到顯卡。
那有沒有試過,在沒內建顯示得主板上測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顯卡我也不知道什麼品牌,插它在主板,都無法開機,沒有顯示,插主板開機就有顯示 ...

你這張顯咭是否在品牌電腦拿下來的 ?

給你參考:
兩、三年前, 我在 Fujitsu 電腦拿下一張 Fujitsu Nvidia Geforce gt220 1GB DDR2 V/D/HDMI,
插在任何電腦也不能顯示, 可以進 Windows, 電腦全沒報告錯誤的聲音,
衹能插在 Fujitsu 同期或後期生產的Fujitsu 電腦才能正常工作,
到現在也沒空找問題所在, 衹能放著任它生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既然不知道品牌,那就拍張顯卡的沙龍照(正反面,不要太模糊)吧!

再依據你的問題,顯卡可能壞了! ...

應該沒有關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張顯咭是否在品牌電腦拿下來的 ?

給你參考:

可是這個卻不能正常開機呢

网友E:
來張背面照, 光讓大家看風扇是看不出什麼名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來張背面照, 光讓大家看風扇是看不出什麼名堂的.

看正面的設計應該是Lantic
圖片取自網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來張背面照, 光讓大家看風扇是看不出什麼名堂的.

後面也沒什麼特別,只有一張貼紙寫著Nvidia GTS250 1GB DDR3 OC  Edition

网友:
這張顯卡兩個6PIN電源都要插上...
若都有插上主機板還是偵測不到顯卡,那我覺得顯卡應該是已經故障...

請樓主拍前後照片是要看看有沒有基本硬體問題,比如元件脫落或是疑是燒毀等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