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喜傑獅AX-X70筆電零件規格求助

楼主(2016-11-07):
這台上電沒電流,基礎電壓3V跟5V沒有
有聞到燒焦味,目測板上一個零件燒焦
想先換換看此零件試試看
但找不到這板子的線路圖,無法得知此零件規格
只知道僅存的幾個編號P28xxxx0 (xx是被燒焦看不到的字)
求此電路圖或是有人知道這是什麼零件嗎??
感謝~~

网友:
藍天的板子
有可能是P2808B0
P
U
L
聽說開頭才是正品

网友:
額定電流要16.9A????  吃電怪獸?

网友:
看看是不是這份電路圖

1.24 MB, 下載次數: 33

网友:
藍天這顆很容易燒
P2808BO跟P2808A1 好像都是同型號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跟lazy104提供的資料
東西買回來裝上去好了可開機了
測了一天沒再燒了
這台修理其實也沒什麼技術
收到機子拆開後有聞到燒焦的味道
找到這個燒焦的元件後換上就好了
再次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