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GER PDH-B30R 不加熱 電熱片斷線

楼主(2016-11-07):
TIGER PDH-B30R 的電熱片無阻抗
加熱斷線
請問各位前輩
哪裡買的到新的電熱片
原廠不外賣
找不到只能送修了
或者斷線部分可以用什麼方式接回
再請前輩們提供經驗

楼主:
斷線部分

网友A:
在下自己修過吹風機的熱線斷線,把斷掉的部分前端用砂紙磨掉一些,然後用"接線管"壓接之後就OK了,雖然比原來的短一點點,但是沒差.
以下連結參考用
http://tw.taobao.com/item_suggests/36441955366.htm

給您參考.

网友B:
可能還是要殺肉吧 不然太短發熱效率也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自己修過吹風機的熱線斷線,把斷掉的部分前端用砂紙磨掉一些,然後用"接線管"壓接之後就OK了,雖然比原來 ...

這也是個好方法
來好好研究一下怎麼接
謝謝前輩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還是要殺肉吧 不然太短發熱效率也不佳

這台自己家用還蠻新的,殺了有點可惜

网友C:
這發熱片 有用鐵片壓合 使之緊貼於內膽 發熱效能才佳
如用 接線管 去接  怕變成 接合處太厚 使旁邊的無法貼合 變成散熱差(無法密合)發熱線會發紅

看那第2圖 有的發熱線變成波浪狀 壽命應該也不長了 建議整片換新(安全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發熱片 有用鐵片壓合 使之緊貼於內膽 發熱效能才佳
如用 接線管 去接  怕變成 接合處太厚 使旁邊的無法貼 ...

確實是有幾條波浪了
這條也是捲曲才斷開
換新應該是比較好的選擇
感謝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