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3Com Baseline Switch 2426-PWR Plus 電源之維修

楼主(2016-11-07):
小弟已經潛水多時...最近浮上水面...再來分享以及請各位先進指教

今日苦主<---應該是我.......情況是...它爽的時候..可以撐1天....不開心的時候..2~3小時...就自動關機...
我想原廠應該沒有這種人性化的設定....

經排除法..六成五是電源的問題<----因為把電源拔起來單獨供應...也是相同問題...抱歉..手腳太快忘了拍..
只能拿出大絕招<----洗板...補焊...查板上所有電容....電晶體有沒有短路的....<---花了快一個星期的時間.....

x2

x2

結果...當然沒有解決.... 心想...這下去挖到石頭了(遇到硬的...)
果真....遇到傳說中的硬的..盲修是修不好的....只好認真查一下電路了發現PFC 控制電路是ML4824-CP1

有請谷哥大神....查到
"如果沒有B + PFC(380V)可以認為,PFC開關電源故障,可以從ML4824 的12,1,16,15,2,3,4腳,及Q1,Q2測量相關元件"
"ML4824正常工作各引腳電壓(數字表測量)引腳電壓值(V)1:4.2V,2:1.3V,3:0.06V,4:3.7V,5:8.06V,6:1.8V,7:2.6V,8:
9:0.06V,10:0V,11:0.88V,12:0.4V,13:14〜18V,14:7.5V,15:2.4V,16:1.68V"
"如果B + PFC電壓正常,可以檢測5腳是否是高電平(5V),其它和維修一般的PWM開關電源一樣簡單."

一查如下包中...........抱歉...一個...手力不夠...不能一邊拍一邊量測....

x3

x3

以為心想..找到了問題...又把ML4824週邊的SMD電容電阻查了一圈....只能說....真的遇到石頭哥了....

x1

x1
....只能再查一下ML4824 VCC 只有11.4V...因為電壓不足無法啟動工作<-又中...立馬查供電來源.....
答案當然是摃龜啦.....供電線路很簡單...直接橋式整流後過二支電阻...供電......所以..查到這已經快一個月...就判這個ML4824掛點吧...換了它...
...已經熱機二天了...都還OK....希望各位不會再看到我..再來update....如果有..那一定是上天對我的烤驗....

151.77 KB, 下載次數: 47

网友A:
希望真的是這顆損壞導致電壓不足

网友B:
疑問??
這台是呷 110V還是 220V
如果是呷110V...
到的了 380V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真的是這顆損壞導致電壓不足

已經熱機三天了.沒有出現罷工的現象.....九成八是這顆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疑問??
這台是呷 110V還是 220V
如果是呷110V...

這台是呷100~240V...正常的時候真的有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