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Inspiron 1464 插電源沒反應

楼主(2016-11-07):
插上電源,電源燈沒反應,不會充電

量4835D
123腳有19v
4腳有3V
5678腳有19v

請教大大 再來要怎麼查?

网友:
您好:
有待機電流 ?
檢查電源管理IC有電? ,或查隔離保護電路.
附上電路圖

DELL1464_ um3_dis_20091015.pdf

1.4 MB, 下載次數: 81

Dell

网友:
主機板的板號是多少 獨顯還是集顯
測量19V 有 再來 3V 5V
再來就考慮刷BIOS

楼主:
謝謝大大
我是新手
請問待機電流是什麼?隔離保護電路是什麼?
沒有3v 5v只有19v

型號是daoum3mb8e0
-------------------------------------------
查pc21沒有電,emi應該就沒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我是新手
請問待機電流是什麼?隔離保護電路是什麼?

你是用變壓器還是恆流源供電
3V5V測量主機板上編號PL3 PL5的零件

一、保護隔離電路的作用
    保護隔離電路的作用,簡單地說就是起到保護和隔離的作用。保護就是筆記本電腦主板上各個單元電路在受到外界電壓或電流的衝擊時保護隔離電路會自動切斷輸出,從而保護後繼供電路。隔離就是將電源適配器輸入的電與筆記本電腦電池的電隔離開;當接上電源的時候由電源適配器為主板供電,當拔下電源適配器的時候由電池供電。

二、保護隔離電路圖
像電路圖45頁就是充放電線路跟保護隔離線路

三、保護隔離電路的檢修
    保護隔離電路的測試點是公共點,只要公共點有電壓且電壓正常,就說明保護隔離電路工作正常。只在公共點沒有電壓或電壓不正常時才需要檢修保護隔離電路。保護隔離電路是一個電流的輸送通道,因此電壓與電源適配器電壓正常不會超過1V。
1、靜態測量
    找到兩個已知點:電源口和公共點。電源口到公共點(電源輸入為正)正向測試兩點之間的阻值在600左右,則剛好是一個N溝通MOS管或二極管的阻值。反向測試兩點之間的阻值在600左右,則剛好是一個P溝道的MOS管阻值。如果交換表筆測試均為無窮大,則說明中間有兩個以上的元件。
2、加電測試
    適配器有輸出,公共點無電壓,則測量MOS管控制極是否滿足導通件。如果滿足導通條件,則MOS管損壞。維修時,二級管或MOS管燒燬後無法判斷極性,代換時可以採用同電路代換法。或者採用以下方法判斷:將二極管拆除,通過兩端是否接地來判斷是穩壓管或隔離二極管。穩定壓正極接地,隔離二極管輸入端為正極。將MOS管拆除接電源,如果G極為高電平,則為N溝道MOS管,G極為低電平,則為P溝道MOS管。

四、保隔電路的常見故障
1、保護隔離電路斷路,電源有電壓輸入,保護隔離電路沒有電壓輸出,從而引起不加電、掉電或不充電的故障。
故障點:電源口損壞或虛焊
2、保護隔離電路短路,引起燒電源或者是有電壓輸入、無電壓輸出,從而引起不加電。
故障點:濾波電容擊穿或者二極管擊穿。由於電源適配器輸出的電壓不穩定,從而導致濾波電容或二極管損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變壓器還是恆流源供電
3V5V測量主機板上編號PL3 PL5的零件

這讓我想起我公司最近的案例:

工程師送回客戶端一台HP筆電,說開機無電源無反應.

我第一步先取出電池測量一下電池發現電壓為0,這時大概心中有底了
接著測量該筆電變壓器,電壓輸出異常

問題基本上可以確定是變壓器NG

拿一顆HP NB變壓器替換上,電池立刻衝電燈亮起,等10分鐘後摸摸變壓器有熱熱的~代表電池OK可充電,接著開機一切OK.

楼主:
謝謝大大
我量電壓時是插上變壓器,
恆流源供電是指電池嗎?
PL3 PL5都沒電壓 , 45頁的pu5 ,vdd沒有電壓

請問
(保護隔離電路的測試點是公共點) ,公共點是什麼?
-----------------------------------------------------------------
差變壓器 電源指示燈沒亮
換水銀電池
pu5的ACOK有3.3v

請問變壓器接頭的中間是什麼功能? 因為沒電壓
上面二條是地,下面二條是19v

网友:
您好:
1.ACOK,即表示外加 AC 電源偵測到正常OK ,故ACOK
2.變壓器接頭的中間是什麼功能 ,是偵測腳位 用以偵測POWERSupply 是否DELL 原廠, 一般而言 會有一迴路供電給接頭的中間腳位,以判定 是否DELL 原廠POWERSupply!
3.由上述條件您Powersupply 是用原廠? 若不是原廠會無法開機!
4.恆流源電源供應器 如下圖,待機電流亦指下圖設備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我量電壓時是插上變壓器,
恆流源供電是指電池嗎?

公共點就是插上適配器或者電池後 經過隔離保護電路之後產生的就是公共點·  這個點都連通PWM供電電路的上管D極·+PWR_SRC
psid應該是dell的變壓器信息檢測信號
PU5這些電壓各是多少
DCIN
ACIN
ACOK
REF
VCC

補充內容 (2016-11-9 03:49 PM):
公共點的含義:電源電壓 跟電池電壓都可以到達的地方就稱作公共點電壓  在保護隔離中有兩個特別重要的MOS管 當插上電源後 電源這邊MOS管導通 電池這邊的閉合 讓電源電壓輸送到公共點 阻止電池電壓輸送  當拔下電源後控制電源電壓的MOS會閉合 然後導通電池電壓那邊的MOS管 從而讓電池電壓供到公共點
公共點短路會導致電腦不觸發

楼主:
謝謝大大們
公共點與電源口,量不到組抗
是原廠變壓器
插上變壓器,PQ1有輸出,PQ2沒輸出
pu5: ACIN 2.26V
       DCIN 19V
       ACOK 3.3V
       REF    4.05V
       VCC    5.3V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們
公共點與電源口,量不到組抗
是原廠變壓器

pq2是充電才有吧
+5V_SUS和+3.3V_ALw有出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們
公共點與電源口,量不到組抗
是原廠變壓器

有試過單獨用電池能開機嗎
開關排線有鬆脫嗎
我會建議你先刷BIOS有分獨顯跟集成要刷對

楼主:
謝謝大大
單獨電池無法開機(不知道是不是不蓄電了)
變壓器待機電流,我是量交流部分(110V)有0.01A,接上主機一樣0.01A

插上變壓器,裝上電池
PQ2有輸出11.36V , PQ14.15共腳有11.4V
PQ32沒有輸入也沒+5V_SUS , PQ42沒有輸入也沒+3.3V_ALW

RTC BATTERY
RTC_BT1 2.66V , +RTC_CELL 2.5V , +3.3V_ALW 0V

BIOS FLASH 是EC_FLASH 1MB這個嗎?
請問怎麼刷BIOS和如何分獨顯跟集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單獨電池無法開機(不知道是不是不蓄電了)
變壓器待機電流,我是量交流部分(110V)有0.01A,接上主機 ...

他有兩顆BIOS最好兩顆都刷
要刷最好備份下來
因為官網的只有四MB這個檔案BIOS1.WPH 沒有EC BIOS
網路上提供的人主機板有分獨顯跟集成所以要看你的主機板去抓才能刷對
看你主機板上的板號就可知道是不是獨顯或集成
你可以檢查U8 ite8502e這顆21腳ACAV_IN有沒有電壓
120腳LID_SW#有沒有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單獨電池無法開機(不知道是不是不蓄電了)
變壓器待機電流,我是量交流部分(110V)有0.01A,接上主機 ...

qqq666666大大您好:
待機電流不是測交流部分! 是直流負載!
您誤解了!

楼主:
謝謝大大

U8 ite8502e 21腳沒電壓 ,LID_SW#沒電壓
不過ACAV_IN有電壓(3.3v)但我想被D15擋住
而且電路上沒有R167這個電阻,電路圖是星號電阻 ,不知道意思,前端也沒有電壓+3.3V_ALW

我沒有燒入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U8 ite8502e 21腳沒電壓 ,LID_SW#沒電壓

那你把D15給拆下來用二級檔測量看看有沒有損壞跟測量21腳有沒有電壓
有*的表示無零件
廠牌不同電路圖所標示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