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450公升冰箱沼氣腐蝕管路系統處理

楼主(2016-11-08):
這兩天有點時間..上來交些小報告....老是潛水..怕被老大打屁屁...年底了..趕進度喔

只要注意家中水龍頭(廚房..浴室等)是否會氧化黑班..就要注意了

只要注意家中水龍頭(廚房..浴室等)是否會氧化黑班..就要注意了

作業開始

作業開始

腐蝕的管路..都是銜接處有狀況..許多老前輩都知道

腐蝕的管路..都是銜接處有狀況..許多老前輩都知道

低壓管拆下準備清理管路

低壓管拆下準備清理管路

冰箱規格

冰箱規格

經由公司冷凍乙級老大教導自製清管器

經由公司冷凍乙級老大教導自製清管器

打針了..上藥劑

打針了..上藥劑

有步驟忘了拍...請見諒

有步驟忘了拍...請見諒

暫壓沒問題後真空機伺候

暫壓沒問題後真空機伺候

乾燥劑更換

乾燥劑更換

系統都沒問題後上防護劑

系統都沒問題後上防護劑

冷媒是用電子自動磅秤..定量填充...所以沒有量多或量少的問題

冷媒是用電子自動磅秤..定量填充...所以沒有量多或量少的問題

封管..完工..下台一鞠躬..謝謝指教

封管..完工..下台一鞠躬..謝謝指教

网友:
真好!銅管都傾到那麼乾淨!

网友A:
請問防護劑品名? 可以秀一下自製清管器嗎? 謝謝

楼主:
感謝大夥..熱情回應...真的..(高手)小弟不敢當...只是隨著年紀增長....工作經驗..運氣尚可能比一般人多了一小點..技術性的工作..學無止盡....靠這行生活的..已目前來說真的不容易...有些關鍵上的問題..老實說不是要(藏步)...許多同業是靠這點微薄技術工生存.....我想內行的就能了解我的意思...板上前輩及高手很多..(深藏不輕易露一手..我的部分算是搬門弄斧.如有詞誤...不達意.還請各位前輩..同業見諒....大家共同努力...

网友B:
此種藥劑會不會很難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種藥劑會不會很難買到

因該不會...只是不好保存..有溫度及保存時效的問題...未乾時毒性不低...要注意...我冷氣外機防鏽也是用這個

网友C:
話說現在連學徒都很少了
真的不用怕競爭
年輕人願意做這個真不多
一些傳統辛苦工作都找不到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話說現在連學徒都很少了
真的不用怕競爭
年輕人願意做這個真不多

到也不是怕競爭.....江湖一點訣....講破有時沒價值(遇上每一個較特別的問題..本身要花多少時間精力去解決才能有這樣的工作經驗......時間經驗累積...自己肯去認真思考..找資料..實在是目前的社會氛圍..太多人不太懂得將心比心.(這幾天遇上的感受分享..一部東元32吋..畫面一閃即滅...原廠估價3千多...因是好友的親戚...拜託轉給我協助處理(收費1千左右)...不巧這幾天壞了..狀況類似上次的問題...同業都知類似的問題..不太一定是原來處理的位置在故障機率太低了...沒處理好..也不可能用了10個月.(強調..今年1月中修的)距今快10個月...送來時口氣很不好..我還在那悶..上次何時修時..及問題..後面來一句..(如果修理要錢就不用修了)...唉.....如果剛處理不是很久..自認理虧..但..差不多10個月...難道處理好一次..也要來個3年全保嗎...(上述的抱怨..無法理解的朋友請見諒)...想要表達得主要意思..維修業是靠這技術生活...在目前利潤微薄的時代....該給人活下去...還是要讓專業來處理(當然收費要合理才行...大夥認為呢)..大多數朋友在詢問問題....自己本身也要做好功課...這樣懂得如何處理的前輩同業...也比較方便提示你.....以上如有誤..請大夥見諒

网友:
我都用PVC水膠多塗幾層當防護,但不知是否有效果,但目前還沒遇到繼續腐蝕重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到也不是怕競爭.....江湖一點訣....講破有時沒價值(遇上每一個較特別的問題..本身要花多少時間精力去解決 ...

有廠牌過保後修理不是只有保固3個月,
10個月夠本了,
收費又便宜很多..
你可以請他回原廠修,
相信他就會閉嘴~~
江湖一點訣....講破有時沒價值,
這是可以理解的..
畢竟是要過生活..
但要有技巧的避過..

网友:
好專業,好專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廠牌過保後修理不是只有保固3個月,
10個月夠本了,
收費又便宜很多..

所以現在只要不是自己的客戶...或是公司轉件不處理不行的...基本上都不想接..(還有那種搞不清楚狀況)

楼主:
哈...過獎過獎...小弟不敢當....要開始低調些怕被站長老大...小張老師...還有站上一堆高手前輩..脫褲子吊起來打屁屁..
(幸好..小弟在遙遠的孤島..不容易被修理到.....來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防護劑品名? 可以秀一下自製清管器嗎? 謝謝

抱歉...忙到忘了..回應你..附上照片..給你參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忙到忘了..回應你..附上照片..給你參考

請問清洗管路時須使用氮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清洗管路時須使用氮氣嗎?

我都在現場處理居多...所以我是用R410冷煤下去衝..抬那根大根的氮氣..我會垮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過獎過獎...小弟不敢當....要開始低調些怕被站長老大...小張老師...還有站上一堆高手前輩..脫褲子吊 ...

你可以搬出孤島為民服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清洗管路時須使用氮氣嗎?

冰箱要洗管幾乎是油堵或冷凍油劣化
管線清洗把壓縮機回管接上工作管,毛細管切開
直接上134a或410A沖洗,高級一點可以用141b
凝縮器阻塞機率較低,也可以直接掛上工作管沖洗
掛氮氣如果蒸發器是鋁材會讓鋁材變型或爆裂,不可不慎
要注意的是冷媒釋放那一霎那就會開始有水氣凝結
管線清洗完畢務必在最短時間內封閉系統,避免水分導致堵塞

网友E:
"打針了..上藥劑"
===> 是補冷凍油的意思嗎 ?

"清管器"
===> 是不是工作用的維修快速接頭功用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打針了..上藥劑"
===> 是補冷凍油的意思嗎 ?

有水氣應該是用酒精,混和水分之後用氣體沖刷再泵乾
油堵塞會用141b,利用141b強親油性帶出冷凍機油
有一些師傅會選用去漬油帶謝機油,就要很小心煙火

往復式壓縮機補充機油需由低壓管塡注,會依照管線清洗程度添加流失的機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水氣應該是用酒精,混和水分之後用氣體沖刷再泵乾
油堵塞會用141b,利用141b強親油性帶出冷凍機油
有一 ...

是專用管路清潔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