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虎牌 TIGER JAD-A10R 電子鍋不煮飯了

楼主(2016-11-08):
家裡的電子鍋壞掉了,應急先買一台新的使用,這台就送原廠修理,原廠說如果不急著用就先放著,因為修好了放著不使用容易壞掉,想想電子產品易受潮,這樣也對。但這一放就放了三年,前些日子要拿去送修,原廠說這個已經沒有備件,直接退修。只好自己拆修。
故障原因已不可考
TIGER JAD-A10R 電子鍋↓↓
TIGER JAD-A10R 電子鍋↓↓
主板↓↓
主機板上一顆鋰電池已經沒電,先買一顆新的換上。
拆下電池↓↓
換上新的電池↓↓
拆下RELAY測試↓↓
測relay,輸入24V有動作,正常的。
拆下SM2GZ47雙向可控矽測試↓↓
接下來以下列方法測量 SM2GZ47雙向可控矽,二顆都是壞掉的。

兩極雙向可控矽怎樣用萬用表測量好壞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44603869.html
方法一:
測量極間電阻法。將指針萬用表置於R×1k檔,如果測得T2-T1、T2-G之間的正反向電阻接近∞,而萬用表置於R×10檔測得T1-G之間的正反向電阻在幾十歐姆時,就說明雙向可控矽是好的,可以使用;反之,若測得T2-T1,、T2-G之間的正反向電阻較小甚或等於零。而Tl-G之間的正反向電阻很小或接近于零時.就說明雙向可控矽的性能變壞或擊穿損壞。不能使用;如果測得T1-G之間的正反向電阻很大(接近∞)時,說明控制極G與主電極T1之間內部接觸不良或開路損壞,也不能使用。
方法二:檢查觸發導通能力。萬用表置於R×10檔:①如圖,1(a)所示,用黑表筆接主電極T2,紅表筆接T1,即給T2加正向電壓,再用短路線將G與T1(或T2)短接一下後離開,如果表頭指針發生了較大偏轉並停留在一固定位置,說明雙向可控矽中的一部分(其中一個單向可控矽)是好的,如圖1(b)所示,改黑表筆接主電極T1,紅表筆接T2,即給T1加正向電壓,再用短路線將G與T1(或T2)短接一下後離開,如果結果同上,也證明雙向可控矽中的另一部分(其中的一個單向可控矽)是好的。測試到此說明雙向可控矽整個都是好的,即在兩個方向(在不同極性的觸發電壓證)均能觸發導通。
向左轉|向右轉

方法三:檢查觸發導通能力。如圖2所示,取一隻10uF左右的電解電容器,將萬用表置於R×10k檔(V電壓),對電解電容器充電3~5秒後用來代替圖1中的短路線,即利用電容器上所充的電壓作為觸發信號,然後再將萬用表置於R×10檔,照圖2(b)連接好後進行測試。測試時,電容C的極性可任意連接,同樣是碰觸一下後離開,觀察表頭指標偏轉情況,如果測試結果與“方法二’相同,就證明雙向可控矽是好的。
向左轉|向右轉

網拍上SM2GZ47這顆沒現貨,只找到這顆SM2LZ47有現貨。不確定是否可以代用。

SM2GZ47

SM2LZ47

請問大大,這顆能代用嗎?

网友A:
打開SM2GZ47的規格書,首先看到的是TOSHIBA BI−DIRECTIONAL TRIODE THYRISTOR SILICON PLANAR TYPE,這句的關鍵字在THYRISTOR,THYRISTOR是指SCR(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台灣直譯為矽控整流器,大陸的名字........算了!反正在台灣說SCR 都通用。

另外有一種是TRIAC(Triode Alternating Current Switch),它在台灣的名字很多,我比較常聽到的是雙向交流開關。

如果你用測雙向的TRAIC 方法去測單向的SCR,那測出來的結果當然是錯的,我記得你有晶體測試儀,夾一下就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開SM2GZ47的規格書,首先看到的是TOSHIBA BI−DIRECTIONAL TRIODE THYRISTOR SILICON PLANAR TYPE,這句 ...

有使用晶體測試器夾過,二顆都是顯示雙向晶閘管(Triac),但是沒有數值,請問這樣可以確定是好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使用晶體測試器夾過,二顆都是顯示雙向晶閘管(Triac),但是沒有數值,請問這樣可以確定是好的嗎?

不知道在那一篇有會員提到晶體測試儀誤判的問題,我沒有你這台晶體測試儀,所以也不確定顯示這樣是不是正常?你可以學著用三用電表測量SCR 與TRIAC 與晶體測試儀比對,或另外拿SCR 與TRIAC 與你手上的SM2GZ47 比對,這樣就能準確判斷是不是誤判。

一般THYRISTOR 是指SCR,不過SCR 的腳位通常是用A、K、G標示,而SM2GZ47 規格書上腳位用T1、T2、G 標示,這種標示通常是TRIAC,由於沒有畫出零件示意圖,所以還是用電表交互測量一下比較好。

网友B:
發熱板到底有沒有壞, 壞了就放棄, 不用換閘流體的開關零件

TRIAC 的原理解釋
http://www.piclist.com/images/www/hobby_elec/e_ckt24_2.htm
http://www.piclist.com/images/www/hobby_elec/e_ckt24_2.htm

网友:
矽控整流器還蠻常壞掉的

网友:
加油,加油,努力修好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熱板到底有沒有壞, 壞了就放棄, 不用換閘流體的開關零件

TRIAC 的原理解釋

發熱板測量過是19.6歐,應該是沒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