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紅米機一代,線刷報錯ENABLE DRAM_FALL(4032)

楼主(2016-11-08):
週日收了一隻紅米機
狀況是不開機
充電也不顯示
插USB加上庫侖計
有裝電池的電流
把電池取下後的電流

反正不開機,死馬當活馬醫
請出紅米三寶
上機...線刷
有抓到裝置了
但...總是都 ...
有沒刷機高手指點迷津呀

=========我是分隔線===========

會員群組變了吔 ..真開心

网友:
試試其他刷機軟體

楼主:
sp也試過了一樣的訊息

网友:
http://www.miui.com/forum-349-1.html

http://www.miui.com/download-82.html

下載小米助手,原則有綁小米帳號,有各種刷機示範

网友:
這台很漂亮喔

网友A:
電腦並沒有真正抓到正確的型號
印象中晶片型號出來

另外韌體掛了,應該不會影響充電才對
所以請測量電池電壓
如果過低(小於3v伏特),用電源供應器或是座充
充到正常電壓(3.7-4.2伏特)

网友B:
紅米刷機包

官網的!!

http://tw.miui.com/download-3.html

楼主:
巧合...
和同事在聊天
剛講到紅米機的問題
自動就從抽屜拿出一隻
貢獻給我
雖然別人說"客家人"很小氣
好加在..我平時對人還不算小氣
就剛好拿出來拆機交叉比對一下
先來個合照
測電池(兩顆都差不多)

經各部件交叉測試後
範圍縮小到機板了
到了決擇的時候了
是該添購設備的時候了嗎
迷之音
""為了喝牛奶,買幾頭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米刷機包

官網的!!

無法開機,卡刷包...殘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腦並沒有真正抓到正確的型號
印象中晶片型號出來

電池正常哦

网友:
MediaTek Preloader USB VCom Port

mini usb那個小板換一下再試試看,猜測是因為mini usb損壞刷機刷掛了,導致無法開機(當然也不能充電)

刷機的時候傳輸線也要注意一下,用好一點的原廠傳輸線
所以我現在都用磁吸式的充電線

网友:
MiPhone20151028.rar:
http://nas.pigoo.com:5000/fbsharing/f0H30doD

小米手機專用線刷程式!!

网友:
http://mi.ezbox.idv.tw/thread-51-1-1.html

去這裡下載紅米的---線刷包---

用上面的程式刷,  底下的選項  要選   ALL FLASH  !!

网友:
windows版本會影響,USB Port也會影響,傳輸線也會影響,我上次米2S刷壞也是不充電,WIN7還要進入測試MODE刷,才救回米2S,很多細節要注意,看起來應該有抓到MTK USB COM10了,我是用MiPhone20151028.exe這套軟體去刷的,我也是試了非常多方法才弄好的,加油!

网友:
卡刷包是手機能開機狀態下使用

無法開機狀態下,用線刷方式
先讓os抓到正確型號,再來刷機
成功率會高一些

這隻手機不難刷,但是滿"鳥毛的"
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