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KDL 32v4000

楼主(2016-11-09):
請教各位大大,
小弟有一台 SONY KDL 32v4000 電視,因為之前出現油畫現象,買了ic AS15-G 想自行更換,結果 GG ,把接角弄壞了.
所以到淘寶買邏輯版v315b1-c08 板子來換,但買回來的板子上頭貼ˊ紙是標示v315b1-c08 ,但與原本的樣子不太一樣.
把新買的板子換好之後 ,發現待機燈規律地閃爍五下,請問有辦法解決此問題嗎?謝謝
下面是我原版的邏輯版的圖 v315b1-c08

另一個是買的 v315b1

网友:
您說您買的是v315b1-c08 .卻隨便抓一張v315b1-c07貼上來.您自己都不幫自己了.這樣有誰能幫您呢?

請實際拍照傳上來.這樣才知道與原本的樣子不太一樣.是不一樣在那裡?

最簡單解決方法就是~送修.

网友:
SONY 液晶電視故障不能開機.自我診斷:

液晶面板電源燈周期性閃爍顯示故障位址:

閃爍 1次→AU電源,閃爍2次→ 5 V. 9V電源,閃爍3次→ PENEL電源.

閃爍4次→背光,閃爍5次→MAIN POWER,閃爍6次→SPEAK電源,

閃爍7次→ TEMP

取自論壇舊文........

网友:
送修吧…
在這一類型號,閃5下~是TCON沒有作工…
沒有作工~有可能TCON沒電不工作,也有可能TCON故障…
別以為更換『AS15-F』是軟柿子
維修人員都是經過多次挫折,才換得一身武藝…
當然你也可以再多來幾次,最後一定會成功……

网友:
這文是否該進回收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