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分享]win7電腦慢或開機藍底白字

楼主(2016-11-09):
以下純為個人經驗, 不代表是事實

通常發生開機有問題時, 大部份都是選擇重灌, 但我的經驗是, 先不要急著重灌, 到安全命令模式下, 做一次 chkdsk 看看, 若還是有問題, 就只能重灌了, 現在有很多硬碟診斷程式, 都可以使用, 看看是硬碟壽命到了, 或是有壞軌需要標記

案例一
最近家裡的win7開機時常常卡在歡迎的畫面, 查了很多, 都無法解決, 也用win7的修復也無法解決, 正打算重灌時, 忽然想到在安全命令模式做 chkdsk, 我也搞不清楚安全命令模式和在win7裡作磁碟工具有什麼差別, 做過 chkdsk 後, 居然就解決問題了, 過了一個月都沒發生開機卡在歡迎的畫面了

案例二
這比較單純, 就是一開機, 跳藍白畫面, 一般人大概不會去看內容吧, 我看到的是有一行 chkdsk /f, 表示要用 chkdsk 來修復了, 如果能進安全命令模式, 就直修復, 若都不行, 我是會拆下來到別台做 chkdsk, 或是用光碟 chkdsk 修復

以上心得提供給大家

网友A:
跳藍白畫面 裡面是有內容的
要看訊息

网友B:
檢查磁碟並顯示狀態報表。

CHKDSK [volume[[path]filename]]] [/F] [/V] [/R] [/X]  [/C] [/L[:size]]

  volume          指定磁碟機代號 (後接冒號)、掛接點或磁碟區名稱。
  filename        只能用在 FAT/FAT32: 指定要進行分散程度檢查的檔案。
  /F              修正磁碟上的錯誤。
  /V              FAT/FAT32 模式: 顯示磁碟上每個檔案的完整路徑及名稱。
                  NTFS 模式: 如果有清除的訊息,也一併顯示。
  /R              找出損壞的磁區並復原可讀取的資訊 (意指使用 /F)。
  /L:size         只適用於 NTFS 模式: 將記錄檔大小變更為指定的 KB 數值。如果
                  沒有指定記錄檔大小,就顯示目前的大小。
  /X              如果必須的話,強制先卸載磁碟區。所有在磁碟區上開啟的控制代
                  碼都會失效 (意指使用 /F)。
  /I              只適用於 NTFS 模式: 不檢查索引項目。
  /C              只適用於 NTFS 模式: 跳過資料夾結構的循環檢查。
  /B              只適用於 NTFS 模式: 重新評估磁碟區上的錯誤叢集
                  (意指使用 /R)。

使用 /I 或 /C 切換參數跳過某些磁碟區檢查,可以在執行 Chkdsk 時減少檢查時間。

可能內裡還是相同的東西,就第一個是 /F  第二個修復磁區是 /R

我最近也被要壞不壞的USB硬碟外接線搞到用了很多次CHKDSK /F
因為使用中整個磁碟消失,嚴重到跳出需要格式化磁區.
最後也是用上這指令救回來.

网友:
當跳藍白畫面時,要看一下下方有錯誤代碼,每個錯誤代碼的定義都不同,所以我的做法都是先了解錯誤代碼的定義是什麼,再做處理

网友:
1.不正常關機or斷電造成檔案錯誤,因此要chkdsk

2.硬碟有壞軌產生了~尤其win7有時會整個partion mission,這事也是以win7光碟開機執行chkdsk就會回復

3.個人偏向壞軌產生為主

网友C:
要看內容是什麼,但要怎麼讓藍底白字停住,是個問題,因為我的是發生 記憶體有問題,它就藍底白字閃一下就跳過去了,原本裝四條記憶體,就想說拆掉兩條,結果就好了,過了一段時間才發現,我的CPU只能支源兩條記憶體,從些以後就沒事了,

网友D:
升級成Windows 10吧!現在好像仍然可以免費升級。

我是從Windows 7升級成Windows 10的。

升級成Windows 10之後,感覺很滿意。至今使用約兩個月,從未發生任何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藍白畫面 裡面是有內容的
要看訊息

有些錯誤訊息, 用 chkdsk 也能解決, 我出現的訊息是要 chkdsk, 但在 windows 內做檢查硬碟區沒用, 一定要在安全模式 chkdsf
不過最近一兩年的硬碟品質似乎不太穩~~我公司買了十顆, 有三顆有問題, 送回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級成Windows 10吧!現在好像仍然可以免費升級。

我是從Windows 7升級成Windows 10的。

升win10, 在某方面有點麻煩~~如果 linux 的軟體和 win 一樣又多又好用, 我換的是 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磁碟並顯示狀態報表。

也許自己下指令, 比windows 自動 chkdsk 的指令不同, 所以才會產生, 人工可以解決, 系統自動無法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內容是什麼,但要怎麼讓藍底白字停住,是個問題,因為我的是發生 記憶體有問題,它就藍底白字閃一下就 ...

  有可能, 有些ddr3 的主機板, 還只能吃雙面記憶體, 晶片的關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看內容是什麼,但要怎麼讓藍底白字停住,是個問題,因為我的是發生 記憶體有問題,它就藍底白字閃一下就 ...

紅色內 不要選
藍底白字就可停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紅色內 不要選
藍底白字就可停住

如果要照下來,要怎麼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照下來,要怎麼用

如MARCO大的擷圖

事件寫入系統記錄檔中要勾選

偵錯資訊保持ˊ在核心記憶體傾印就好

這樣當機就會有記錄

然後找bluescreenview這軟體,就可以翻出資料
愛怎麼存畫面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MARCO大的擷圖

事件寫入系統記錄檔中要勾選

太厲害了n_116|

网友:
我都先跑 chkdsk /F 然後再跑chkdsk /R 這樣就差不多了...
WIN10不錯用,只是...字型頗麻煩,我有時候用到影像處理,有些慣用字型可能是WIN98/WINXP時代的產品,要嘛能安裝但是不能使用,要嘛連安裝都不行,所以我現在跑雙系統...
記憶體主機板4槽,只能插兩根這個我遇過是因為雙面跟單面的差別,全部改單面就OK了!
我額外還會跑幾輪記憶體測試工具,確定記憶體沒有問題!
Memtest86+
https://magiclen.org/memtest86plus/

网友E:
其實 chkdsk /r 就包含  chkdsk /f, 所以只需要跑 chkdsk /r 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 chkdsk /r 就包含  chkdsk /f, 所以只需要跑 chkdsk /r 即可.

做CHKDSK 前最好先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