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洗衣機ES-D149AB 故障碼CA

楼主(2016-11-09):
家裡洗衣機,某天洗衣出現故障碼CA。馬達轉一下後,馬上就停止了。
叫修電器行,換過控制面板,仍是CA。師傅研判馬達故障,不建議修。所以買新機,舊機留下自己慢慢搞。
馬達方面的故障,爬文大致有3個處理方向。1.馬達驅動板、2馬達本體、3.速度檢知器。
驅動板有網拍二手驅動板,換上依舊CA。
馬達本體初看沒斷線或燒焦,打算先處理檢知器。
馬達承軸的螺帽有上螺絲膠,用14mm套筒不易拆,又去買螺帽破壞器,切斷螺帽,也順利取出速度檢知器。
發現檢知器原廠灌入疑似AB膠的物質(黑色部分)。上網拍詢問沒有適用二手檢知器。請教有什麼方式,可以去除黑色的東西,再繼續檢知器的維修。

檢知器

檢知器

檢知器上有5線,用三用電表測除(紅黑)有電阻7.24-7.3K外,其餘的組合都是開路。請有經驗大大指導。

阻值

阻值

開路

開路

网友A:
CA 是什麼意思?我也不知道!坐等答案……

馬達有問題,假設軸心正常的話,一般不外乎就是電流偵測異常或是位置偵測異常。

換過基板還是一樣的話,前者就可以排除。只剩後者的可能性。

祭出 scope 或 LA 最快!

网友B:
黑色防水膠用刀片順著周延切開分離試試

网友C:
CA應該是離合器有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應該是離合器有問題吧,

抱歉,發現我記錯了,故障碼應是E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044&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 是什麼意思?我也不知道!坐等答案……

馬達有問題,假設軸心正常的話,一般不外乎就是電流偵測異常 ...

請問 scope是示波器嗎?LA不懂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防水膠用刀片順著周延切開分離試試

黑色的物質很硬,美工刀不好施作,有試著用電動刻模機處理,努力挖除中

网友:
泡一下松香水應該可以

网友A:
三防漆,不用浪費時間。除非時間真的很多……

EC 爬文就是指位置異常,霍爾IC是其中的一個可能。

LA=Logic Analyz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防漆,不用浪費時間。除非時間真的很多……

EC 爬文就是指位置異常,霍爾IC是其中的一個可能。

依gsm7大的建議,我想辦法找適用的霍爾IC感知器,是否是個比較可行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gsm7大的建議,我想辦法找適用的霍爾IC感知器,是否是個比較可行的方案? ...

不用再去分解它了,就算把膠除了,應該也已支離破碎

裏頭零件就3顆霍爾IC . 3顆貼片二極體 . 3顆貼片稽納 . 4顆貼片電阻 . 1顆貼片電容

到原廠服務站看能不能單獨買到這組零件,但好像必須連同轉子一起買,或是到回收廠去尋找吧

网友:
錯誤碼 EC ?
E 代表錯誤,C會不會指的是啟動運轉電容 ?
有量測過馬達旁的啟動電容嗎?也許問題沒這麼複雜 !

网友:
先將啟動電容拆下來量看看

网友:
變頻馬達沒有電容

楼主:
如tsao0427大,似乎沒看到電容。

网友:
如已換過驅動版
驅動版連接頭看看有沒氧化
洗衣機整體電線看有沒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