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 Sampo Tvb-20a1垂直一光線

楼主(2016-11-09):
以更換過TA8403
請問還有哪邊有問題
沒振盪嗎 ?
1腳0V
2腳25V------此腳大約15V 偏高太多
3腳25V
4腳1.0V
5腳0.6V
6腳24V
7腳1.5V
請問該從哪裡下手
請問有這整張線路圖的可否讓小弟參考  ?
謝謝各位...

网友:
一看到CRT就怕怕

网友:
"垂直一直線"......

這是水平電路有問題, 怎麼會查修「垂直電路」???

查查開頭為零件編號為6的區域吧!

网友:
上個CRT畫面的圖

网友:
修CRT真的需要技術

网友:
水平電路+2

网友:
哇,好舊的電視喔

网友:
TA8403A  第4腳...用小起子頭接觸點點看..是否畫面有反應...如果有TA1242N(22腳垂直輸出注意看看)

网友:
IC801 +1票
還有附近的一顆330~470/35V電容器也換掉

网友:
樓主,標題是垂直一光線,因該是垂直一直線,還是樓主標題錯了,是水平一橫線呢?如果是一直線,那麼怎麼會有這麼多朋友在查修垂直的部分呢?既然是一直 線,就代表水平有高壓出來,水平運作正常,因該查水平偏向線圈的相關電路,或是先用電表量一下水平偏向線圈有無開路(漆包線斷掉)。

网友A:
用傳統三用電表R X1檔,紅棒接地黑棒點點TA8403第四腳看看橫線會不會跳動?

不會跳動是TA8403掛點,換這棵IC須將C507 100U/50V順便換掉,曾遇過C507無容量通電瞬間燒掉TA8403

若會跳掉在量測TA1242第22.23腳電壓,如10樓的圖,電壓23腳比圖示5V高而22腳無電壓則TA1242掛點.

TA8403第二腳25V,TA1242地23腳電壓會高於圖示5V,若測到低於5V時看看R504.506是否斷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傳統三用電表R X1檔,紅棒接地黑棒點點TA8403第四腳看看橫線會不會跳動?

不會跳動是TA8403掛點,換這棵IC ...

師傅在此,言之有理,沒蓋步。

网友:
恭喜大大有練功的機會 CRT沒轍 加油

网友:
行偏转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