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32H110 24V輸出異常 電源板故障

楼主(2016-11-09):
大同 V32H110 24V輸出異常 拉低20.1V
電容換過 懷疑是 跟24V關聯的散熱片很大SBR20100CTFP跟ER1006FCT異常

故障狀況:背光閃爍或不亮
請高手指點

网友A:
先把24V接到高壓版拔除  看電壓有沒回覆
就能看是 電源版還是高壓版

网友B:
24V輸出那有沒  TL431  不管是小黑豆還是貼片!!

先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24V接到高壓版拔除  看電壓有沒回覆
就能看是 電源版還是高壓版

確定不是高壓版問題,拔掉一樣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輸出那有沒  TL431  不管是小黑豆還是貼片!!

先更換!!

仔細看確實沒有TL43X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細看確實沒有TL43X

框框內區塊檢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輸出那有沒  TL431  不管是小黑豆還是貼片!!

先更換!!

大大抱歉確實有TL431因為上邊標AP431我直接看沒有T開頭就跳過~~我搞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