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mosfet 的代換

楼主(2016-11-10):
請教一下各位學長, upa2726 及 upa2724這兩顆有沒有代換品?
最近撿到一片客戶棄修的GA-X58A主機板, 抓到mos 短路造成上電
保護, 想說換一下新零件延壽.

网友:
有阿  Vgs要相近   Vds 可更大  Id要更大  Gc G極電容要更小  Rds-on要更小

楼主:
懇請版主惠賜型號, 方便小的採購, 謝謝.

网友:
请教:

mosfet 的代換 ,Gc G極電容要更小会带来哪些益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

mosfet 的代換 ,Gc G極電容要更小会带来哪些益处?

那種電路是以 PWM 信號連續開關驅動MOSFET工作

MOSFET  Gc G極電容 相當為 PWM 信號之負載
電容愈小  意味充電速度提高 減低 轉態功率損耗 降低MOSFET發熱

一般主機板的 CPU 供電(或是繪圖晶片) DCDC電路,
為了縮小電路零件體積  PWM 信號頻率已達數百Khz ~ 1Mhz  ,
比起20~50Khz 一般DCDC電路, 更在乎 MOSFET  Gc G極電容 的大小

用個不精確 說明
20~50Khz 一般DCDC電路  電容充電時間 A  佔轉態時間 1%
在 數百Khz ~ 1Mhz  , 上述充電時間 A 相對佔用轉態時間 10% 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種電路是以 PWM 信號連續開關驅動MOSFET工作

MOSFET  Gc G極電容 相當為 PWM 信號之負載

多谢赐教,心中豁然开朗仂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