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ANNS.G HH251 更換LED背光模組

楼主(2016-11-11):
前些日子我老弟說他的螢幕掛點了,幾年前購買還是全新螢幕用沒多久就白屏回廠,
撐到現在已經過保,那就由他老哥來練練功夫了...
拆殼後測試發現是燈管毀損(有聽說這台很會燒燈管 )...

當然是立刻上來諮詢ˊ學姐有沒有替換的燈管或是LED模組,燈管沒有,有LED模組,直
接購入,開工...

1.首先測試LED燈條是否正常,這邊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我使用電腦用的電源供應器供
   電,結果一時沒注意連接線是否正確,結果正負相反,一點燈就批哩啪啦的,恆流版
   上所有元件都打穿,一張恆流版就這樣報銷...
   幸好我有買兩組,重新測試確定OK以後來改裝電源版了...

2.先找出恆流版需要的VCC ON/OFF ADJ 負...
   有大大說過,高壓區零件拔不拔是一回事,要斷開原本高壓區的電源,以及讓原本控
   制的訊號改由恆流版接手,這張版子都有標示,所以很快就找到所需的點位。
   有先查看板上大大的分享都是在照片底下綠框處出線,因學姐寄來的恆流版支持10-30V
   的工作電壓,於是我就直接取用原本給高壓版使用的24V電源(啟動後會降為18V)!

3.移除高壓區的元件以及裝上LED模組點燈測試...

4.再來就是拆面板更換燈架裡的LCD為LED,我的貓一直來監工,怕他們踩到面板,就沒拍照了

5.裝回後測試...OK 收工

完工後有兩點小差錯...
1.我應該沒有拆到內建喇叭的回路,內建喇叭卻整個失效了...
   因為內建喇叭音質也不好,所以這點不打算再去修復了!

2.解析度的問題,裝回電腦後最大解析度是1600*1200,也沒有任何建議解析度,這顆螢幕應該
   可以跑到1920*1080,不管怎麼調都調不出來,最後調出來的時候螢幕變超長整個偏左,最
   多只能調整到1600*1050,進入系統看是顯示WIN10完全不認識這台螢幕,換去WIN7也一樣
   ,請問版上大大以前維修過的有沒有遇過類似的狀況,該怎麼解決?

如果解析度都無法調回,那只好外接數位選台器當24.6吋的小電視來看了!
因為不是1920*1080的解析度,字體都會有微微模糊的感覺,加上改LED模組後顏色偏藍,電腦
螢幕又都是很近觀看,眼睛會因此感覺到很吃力...

网友A:
高手高手高高手,真的很厲害。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高手高高手,真的很厲害。恭喜完修!

不敢當,我只是入門而已,版上也有同樣機種的改裝文,多研讀有幫助...
痞酷是增進技術的好地方...

楼主:
關於無法啟用最高解析度的問題,查過了很多文章都指向這顆螢幕在WINXP正常,
WIN7以上系統就會有不正常的狀況,狠下心把我的備用機改成XP看看,同樣的硬
體結果...WINXP順利抓到螢幕型號,可設定解析度到1920*1080!

看樣子...可以下結論了,要開1920*1080請愛用WINXP系統...

不過我想若是有新的韌體可以更換,或是可支援替換的驅動版,或許也是可以吧? 收工~*

网友B:
我的是HH251D也是最近燈管壞了,剛換LED不久。
剛換時偏藍光有些不習慣,不過最近好多了。
我是同一顆螢幕用KVM接了3台電腦,分別是WIN-XP/WIN-7/WIN-10。
都可以正常切到1920x1080吔~
你要不要去下載驅動試看看。HH251A驅動下載

网友:
太強了 恭喜xicon1120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HH251D也是最近燈管壞了,剛換LED不久。
剛換時偏藍光有些不習慣,不過最近好多了。
我是同一顆螢幕 ...

驅動的問題我有想過,因為作業系統完全不認識這台螢幕,台灣官方網站
應該已經廢棄,驅動失聯不存在,美國的官方沒這個型號,其他驅動綜合
網站都要先下載他們的前導工具,這個曾被搞鬼過...所以我無法上螢幕驅
動來試看看...
我弟的WIN7以前用ATI R3870顯卡也有抓到螢幕過,當時是我過去設定的,
後來我叫他拿電腦回來更換新的電腦,換了CPU主機板以及顯卡跟WIN10
系統後我不清楚是否有正常抓到,因為他換系統後還沒2個月這顆螢幕就燒
燈管了,而且他沒像我這樣很介意解析度能不能開滿...

我的顯卡都是DVI轉D-SUB接頭,或許是這個情形導致,但是這沒辦法解釋
為啥WINXP就可以,有找到一些文說是WIN7以上系統會誤判這顆螢幕,找
到舊文指向這個狀況需送回官方重刷韌體,已過保我沒韌體也沒機器可刷...

网友:
恭禧大大完修,感謝分享n_116|

网友:
AMD(ATI)的顯示卡要6XXX系列以後的卡才支援WIN10可以顯示1080P

這是顯示卡驅動的問題.

N社的卡驅動完整,沒有這種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