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樂金)型號:32LN5700,啟動後不亮屏(暗屏)維修…

楼主(2016-11-11):
底下本篇主角:LG(樂金)型號:32LN5700

來看它的故障現象:
送電啟動後~啟動白燈號有亮起…,

可惜的是~並沒有屏幕顯示~正所謂:『開機暗屏』是也…

來看一下它內部電路分佈~

來查量各個工作電壓輸出~
重要的是:背光電位是否有輸出…

由上述查量數據,很明顯的通通是到位的…
這回又得再度取出LED背光測試具來試點~

你看它只有一組迴路,很明顯的又是從頭到尾連接再一起的串聯接線……

只是送入LED背光PIN座內後,電壓數據並沒有衰減……
這個意味著它並沒有構成迴路,也就是說:背光中的線路是『斷路』的……

那怎辦…?
還是要拆解面板來查看其內部狀況……

持續解面板中……

終於來到背光模組部位~

我已經從友人處找來LED燈燈條…

這是它的反光片,沒有它的反光作用,背光是不會是很亮的,它很重要ㄟ…

我被反光片側面塗裝的黑點給唬弄了…我本以為它真的打洞的……

說它是三個LED燈條再串聯,由這幾張圖照,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

斷開所有串聯線路~
這回要來一一的試點各各燈條……

這一條OK的~全部都有點亮…

中間這一條~

很明顯的~最右邊那一ㄎ並沒有亮起……,就是它在搞鬼囉……

最後一條也是OK的…

把中間那一組燈條換掉~再次試點,已經可以全數點亮了……

所有外接串聯線路通通再銜接回去~
試點囉…

這回的背光,終於『光芒萬丈』~『閃耀奪目…』了……

現在是使用原機電路測試試點的,測試具已經在旁邊休息了……

再來~
需要將反光片重新挖洞,好讓新的入替燈條上的燈珠可以找到出口……

這是再一次的試點,沒有訊號源狀態下,機器會啟動節能機制,所以僅是微亮的狀態~

組裝回玻璃基板~試點一下啦……
看來又可以安全下莊了……

再來把PI板修補一下……

OK的~整機組裝熱機了……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

网友A:
那顆直接給它短路pass會怎麼樣嗎?
我修過一顆LED燈泡也是壞一顆,直接就給它短路,點到現在也還頭好壯壯!

网友B:
請問曾大師.那反光片是怎麼挖的.怎麼挖的那麼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直接給它短路pass會怎麼樣嗎?
我修過一顆LED燈泡也是壞一顆,直接就給它短路,點到現在也還頭好壯壯! ...

不要相提並論~
燈泡歸燈泡…
LED背光歸LED背光
直接短路當也是可以點亮~
只是短路那ㄎ多出來的電壓,會分壓到其他的燈珠上…
這會有加重其它燈珠老化…
使不得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曾大師.那反光片是怎麼挖的.怎麼挖的那麼漂亮?

明明就像狗啃的一樣說…
只是刀片刻出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相提並論~
燈泡歸燈泡…
LED背光歸LED背光

就是因為燈泡我才敢這樣玩,不然這背光拆裝也是蠻麻煩的工程!
只是想問問看後果會怎麼樣說? 感謝曾大師的開釋!!

网友:
很費工~~~沒有相容的燈條可以換裝?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很費工的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