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蜂鳴器電路 和 燒錄器電路的問題

楼主(2016-11-11):
各位前輩,小弟我...有兩個很大的問題想向站上前輩們請益

一、由於...小弟我..並非本科,剛觸電子的領域有一段時間了..
(有在新手上路版面中 承蒙前輩們指點 用 orcad + pads 畫電路圖)
前些天,小弟看到一個簡易蜂鳴器的電路,就動手把它做起來了(焊接跟看簡單的電路圖都是和產線+上網看百度學的)

但小弟按照圖片 把電路做出來....使用的是  電晶體 npn 8050 和  兩顆電阻 1個1k
一個是 10多k(因為找不到剛好的電阻於是用兩顆串起來的)

如圖:圖片是小弟從網站上看到後,把它畫下來的

而第一個問題,小弟的疑惑是:

1.電晶體有兩種 一種是PNP 而一種是 NPN  為什麼一定要使用這NPN型號的 才能讓這個蜂鳴器發出聲音呢?

2.小弟將這蜂鳴器電路 做好後,剛好老闆有需求便給了他,
他拿了我的蜂鳴器接在一個測試機上 好像測試機出現綠燈時就會發出聲音
但是只要不把成功的測試品撤下,那個蜂鳴器就會一直發出聲音 有點吵雜....
且小弟發現 蜂鳴器響久了 電路板會開始發燙?
請問各位前輩,是因為電阻用太小所以才會導致電路板發燙嗎?

二、 關於燒錄器要連接到IC並做程式燒錄的問題

小弟有一份參考的電路圖,原電路圖上有兩顆IC 是可以用程式控制的 而兩顆IC的附近都有燒錄孔(燒錄孔在PCB板上)
而小弟上網找了資料,看很多業界前輩都用 意法半導體產出的STM的IC來做PCB板的設計

於是小弟就突發奇想 ,就也學著用一顆STM的IC來取代原先電路的兩顆IC
但問題來了... 小弟的疑惑是 我看了一些 使用意法半導體 ST IC的開發板都是用 USB接口作為跟燒錄器之間的連結

難道在ST IC 要用在產品上必須用一個USB接口來跟外部的燒錄器做連結才可以嗎?

關於IC的燒錄方式 該從何下手去研究呢?

懇請有經驗的前輩 能為小弟指引一條路
謝謝各位前輩n_019|

网友A:
第一個問題,
1. PNP / NPN 都可以驅動 , 只是NPN 方便適用於較多場合而已
   當 供電給 目標物(馬達/多顆串聯LED/…) 需使用電壓 VCC_2 大於 驅動邏輯電路的VCC_1 , 用 NPN 比PNP方便些
(你將目標物供電想像成 12V , 信號端電路的VCC想像成5V
畫一下電路 試著以PNP 來完成 就知道有些微麻煩 )
這也是許多 驅動電路 IC刻意設計輸出結構成 NPN OC( Open Collect 開集極輸出)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問題,
1. PNP / NPN 都可以驅動 , 只是NPN 方便適用於較多場合而已
   當 供電給 目標物(馬達/多顆 ...

SIMON1016 好的 謝謝前輩

小弟 會嘗試 多了解 NPN 及 PNP 兩種電晶體的不同的

請問前輩 小弟現在投身電子領域 目前可說是非常低微的新人
關於一些元件 在實務上的運用 有沒有一些書籍適合購置並用來參考呢

小弟近日看好多人家設計的PCB板
上頭不是 電阻電容 就是電晶體 和 二極體最多了
小弟很想知其所以 可是 感覺要很多運算 很多推導 才能完全知其所以啊....

實務的製作的部分 也許只能多去和產線的老大哥們混熟一點 請他們指導指導我

网友B:
1. 以電晶體控制蜂鳴器應該改成這樣才對吧?您原本接法電晶體無法控制蜂鳴器,只要電源一上去就會一直鳴叫。

2. 蜂鳴器規格很多種,內激(內部驅動)、外激(外部驅動),壓電式、電磁式,適用電壓規格也有很多種,有可能您拿到的蜂鳴器不是5V規格的所以才會發燙,蜂鳴器耗電量很小應該不會發熱才對,如果會發燙很可能拿到3V電磁式蜂鳴器,電磁式蜂鳴器還要注意反電動勢的問題,必須並聯反向二極體來消除。

3. NPN、PNP是依設計者習慣、電路訊號極性等因素來選定的,沒有一定規則。

4. 單晶片燒錄方式除了硬體連接PIN之外,軟體協定支援也是關鍵,各廠牌單晶片灌程式方式都不相同,所謂需要USB PORT是指電腦端,並不是單晶片端需要佔用一個USB PORT,ST單晶片大部分只需要1根PIN配合RESET腳位即可灌程式,但腦端透過USB來連接應該是很正常的吧?難道還要透過RS-232或LPT 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以電晶體控制蜂鳴器應該改成這樣才對吧?您原本接法電晶體無法控制蜂鳴器,只要電源一上去就會一直鳴叫 ...

ysc謝謝 前輩

1.小弟的簡易蜂鳴器電路圖畫錯了位置了....真的很對不起
但做的時候確實是按照前輩 ,後來修改的圖去製作完成的

小弟做的蜂鳴器電路
只有 三個電阻 一個NPN電晶體 加上一個...從零件堆裡找出來的蜂鳴器..(這個不知規格的蜂鳴器 給他一個電池1.5福特他就會鳴叫)
所以 現在如果小弟要把這個蜂鳴器電路在進行改良,是不是拆下來之後 再加上一個二極體呢?
根據網路上寫的,二極體是不是可以用 IN4001型號的?

2.小弟根據公司給的原理圖,下去繪製,老闆希望我自己做出一個修改版的電路 不要照圖畫(這是我入行前的第一份作業和任務)
   所以,小弟就經過一段時間,上網查資料 最後 用了 意法半導體 STM32 的IC...下去取代原先電路圖的兩顆IC
   但,小弟疑惑的是...我看很多學習STM32 IC的開發板上 都是用USB做程式燒錄
   那真的應用在產品上時,應該不可能也是用USB....

   但為了節省成本 在PCB板上 應該可以鑿出所謂的燒錄孔?
   但,如果要對一個PCB板上的IC進行燒錄
   是不是要先確認 外部的燒錄器 是用哪一種???
   而燒錄器的燒錄端是有多少腳位?每個腳位的定義是什麼? 才能在PCB板上做出對應的燒錄孔呢?

小弟目前一邊進行PCB繪製 一邊要了解這些 但上了百度查 很少有這方面的資料
   所以才想請在業界有經驗的各位前輩,可以指點小弟

    STM的IC 只需要一根PIN 搭配REST...???  前輩 這是怎麼辦到的呢?
    小弟看了網路上 有一些 例如 ST-LINK  J-LINK的燒錄器(強調他們能支援STM的IC做燒錄)而 他們燒錄器上的燒錄端腳位 都蠻多根PIN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謝謝 前輩

1.小弟的簡易蜂鳴器電路圖畫錯了位置了....真的很對不起

1. 先把使用的蜂鳴器規格搞清楚,至少要有型號、照片,要不然瞎猜沒意義。

2. ST-LINK確實只需要一根PIN加上RESET就可以灌程式,更精確來說是需要RESET、SWIM、GND三條線就可以連接ST-LINK燒錄器來燒錄,產品板上只需要留這三個連接點就可以了,USB是燒錄器跟電腦連接用的,實際產品上不需要把燒錄器做上去吧?ST-LINK燒錄器在網拍上很容易買到,就跟隨身碟差不多大小,連接電腦端是USB 公頭,連接目標板這邊是 2X5 PIN簡易牛角連接器,一個200來元而已很容易買到。

燒錄器硬體與目標板上連接點只是硬體通道,軟體部分需要有ST的整合發展環境(STVD)或燒錄程式(STVP)來驅動。
此外,要燒進去的程式碼從何而來?是您自己寫程式嗎?

感覺上會有一連串的問題需要克服.......

補上照片,這是STM8透過ST-LINK來灌程式,連目標板電源都是由電腦USB供應,所以用到4條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先把使用的蜂鳴器規格搞清楚,至少要有型號、照片,要不然瞎猜沒意義。

2. ST-LINK確實只需要一根PIN ...

ysc 前輩 謝謝您

1.程式部分....應該是另有其他前輩會暫時代寫

   不過 按照公司老闆們的態度 可能在學完小弟手上這塊layout之後
   也會讓我去學一點stm32的程式撰寫(以前曾有去報名電腦課程,學過一點c語言)
   因為老闆們,希望我自己做出來的電路,自己寫程式....
   所以可能...後面也會參與程式撰寫的部分..

2.是小弟弄不清楚,燒錄器 跟 PCB板上的IC燒錄要如何連結 進行燒錄...
  小弟查了一查百度   找了一段時間後 有找到相關資訊 .... 百度上也有前人詢問相關問題
  但答案可能與前輩您的有所不同  是 +3.3V GND TX RX (這4隻PIN腳 即可對STM IC進行燒錄)
   所以小弟突然茫茫然 因為之後畫完手上的PCB板 卻不太知道如何燒錄這件事...

3.小弟想請問前輩  STM32F3XX系列屬於 M4  跟前輩的 M8  差異在哪呢 感覺前輩的 M8 比較高級....

4.小弟目前查STM IC的最小系統板 並想進行研究 (前輩的藍色板子 也是 STM IC的最系統板嗎)??
   且在日前,已在淘寶上 買了一塊開發板... 關於這個STM程式撰寫的部分 可能我也需要同步進行學習了....
   小弟在我自己挑選的STM IC上 未看到 SWIM 這個腳位 敢問前輩 這個SWIM 是由程式去做設定的嗎????

5.前輩 在燒錄軟體方面 可以請問您是用哪一款軟體 和硬體做搭配呢...不知前輩是否可以告訴小弟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 前輩 謝謝您

1.程式部分....應該是另有其他前輩會暫時代寫

1. 進入Layout階段應該是電路圖已經設計妥當,您目前電路尚未確定卻已進入Layout階段,屬於邊layout邊改,這樣做會事倍功半吧!

2. 能透過 RX,TX 進行燒錄的是有內含 BootRom 的 STM 晶片,不是所有 STM 晶片都可以,至於那些型號可以要看該晶片的DataSheet。STM 標準燒錄方式是透過 SWIM 接腳進行,所有 STM 晶片都可以,所以還是用 SWIM 接腳方式來設計比較妥當。
要如何連接晶片與燒錄器,還是一樣請詳閱該晶片與燒錄器說明書。

3. M4與M8的差異,我就沒辦法回答了。

4. 是的,是STM8最小系統板,搭載的晶片是STM8S105K4T6C,STM 晶片族系非常繁多,必須根據自己選用的晶片型號找 DataSheet 來詳讀。
SWIM是硬體固定的腳位,有可能跟其他 I/O 腳位共用,從 DataSheet 可知道位在哪個腳位。

5. 前面說過了,寫程式的整合環境是 STVD,STVD也可以將程式碼燒進晶片,單獨燒錄、讀取晶片是 STVP,以上兩程式在 ST 網站都可以下載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進入Layout階段應該是電路圖已經設計妥當,您目前電路尚未確定卻已進入Layout階段,屬於邊layout邊改 ...

ysc 前輩  謝謝您的指點 小弟現下有了些概念了!!

但小弟目前還是會著重在 硬體設計的部分  也須等硬體完全無誤的產出 才能有後續的規劃
只是小弟正是糾結在 硬體是要如何接STM32F3 這顆IC的燒錄器接腳位置

因為我不知道要用幾PIN的排針去製作 也不知道PCB板上一用幾孔去對應 燒錄器的排針

而現在大致有了方向,關於腳位的部分 小弟會再仔細的去查看IC的資料

查百度..查相關的資訊

可能是小弟真的用不習慣內地的搜尋引擎...
加上可能和兩岸的用語有些許不同....
有時候小弟會不知道該用何種敘述方式 在內地的搜尋引擎找尋適當的資料...只能一直嘗試...

希望日後有機會還能跟前輩 多多請益關於STM的IC使用方法
謝謝前輩

不過,前輩 您說的BOOT 在小弟選擇的 STM32F302C6T6TR中 倒是有一隻 編號是 BOOT0
小弟根據在百度所查出的結果
要將這隻BOOT腳 接上一個10K電阻後接地..因為有前人分享經驗是 在紹路時候會造成STM的IC死機????
所以才會將 BOOT 這個腳位 接上一個10K電阻後 在接地

网友C:
ALEX大:
  看到這裡使我想起當年初學電路的情形,建議你買一本 電晶體基本的書,我知道有一本 ARDUINO 互動設計入門 裡面對初學電子的人,有著不錯的入門知識,第二章 認識電子零件 ,你應該買一本來看當作工具書ISBN 9789863121954 淺顯易懂,你就會發現你畫的電路錯誤,這是屬於 數位控制的電晶體運用,對於 類比(大陸說是模擬)因為有線性區偏壓..就不容易了解,當他是進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EX大:
  看到這裡使我想起當年初學電路的情形,建議你買一本 電晶體基本的書,我知道有一本 ARDUINO 互動設 ...

antlu 前輩 真的很謝謝您

您說的我會記下 下次回台休假的時候會去書局逛一下

因為現在手邊都是看百度的網上資料 加上自己沒有足夠的知識
看起資料來顯得吃力許多

公司要縮減人員 精簡化 所以被老闆看中的人 都被選來學第二技能了
只是沒人帶入門 自己要花很多時間探索...

ARDUINO 這個好像有聽說過
好像也是一個 單片機的一個電路???(單片機是內地說8051的名稱)
這個ARDUINO跟 STM的硬體是一樣的嗎 前輩?

网友C:
引用 楼主:
antlu 前輩 真的很謝謝您

您說的我會記下 下次回台休假的時候會去書局逛一下

ARDUINO 在內陸賣的很便宜,這算是對一般人來說非常實用的學習套件,有點像積木一樣,逗一逗就有一些功能出來,非常適合一班人想要學一般控制用,這本書在大陸應該有的賣,台灣賣680 網路上會便宜些,你可以托人買比較快,大陸買相關套件都很便宜,一書在手,好用無窮!!還附上相關程式,有時間肯學,保證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天道酬勤!! 先把底子墊好在發問,大家會比較好指點!! 加油!!電子這條路無窮無盡但是多學一些對飯碗絕對有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DUINO 在內陸賣的很便宜,這算是對一般人來說非常實用的學習套件,有點像積木一樣,逗一逗就有一些功能出 ...

antlu 謝謝前輩

小弟會繼續努力的

小弟還有個疑惑
ARDUINO 和 STM的開發板 小弟日前已在淘寶買了一塊開發板

那 ARDUINO 也可以買一份來使用嗎? 這樣會不會在學習上有衝突之類的

因為除了工作外 因為沒人帶 只能靠自己一點一點找資料來學習
有點沒有方向感,我今天花了一天了解一下公司目前的產品 多半偏向於工控類的產品

那這樣的話 我學前輩說的 ARDUINO 是不是比較洽當呢?

還想請問前輩 關於一些儀表的測量技術 在您們從事電子領域這麼長時間
有沒有那種專門指導新人使用 儀表測量的 書籍呢n_019|

网友A:
引用 楼主:
antlu 謝謝前輩

小弟會繼續努力的

指導新人使用 儀表測量的 書籍...
===>   印象中沒有(20年前腦袋的印象...沒更新 )
            這類資料一直都很零碎

儀表測量的 技術問題  支援
1. 儀表廠商 的技術服務部門
2. 業界領導層級的儀表廠商  例如 是德科技(原:安捷倫) / 泰克   他們的網站會有很多儀表測量的教學文件

多上儀表廠商他們的網站翻翻,會翻到寶

如果有買過他們的產品  更不用怕  大方地  電話/MAIL 就問

网友C:
引用 楼主:
antlu 謝謝前輩

小弟會繼續努力的

ALEX大:
     ARDUINO 應該說是一個應用的系統,他裡面使用 微處理去控制,STM 是微處理器,但是一般的 ARDUINO 應用板不是 STM的微處理器,我也是最近幾年才學的,也是在這裡受到 LEIGION大的教導,慢慢的學習,我沒有壓力(已經退休) 我是學 C語言然後經過編譯器轉成 ATMEL 89S52 89C2051  STM8S105 ..語言,這樣就可以控制. ARDUINO 則是有自己的語言,有點類似 C語言,他有很多程式庫可以使用,假如你可以把 C語言學好學精,那用再其他類似的語言應該不太難!! ARDUINO  可以讓你容易入門,模組的方式也好運用,我先前建議的那本書可以讓你建立基礎,我不知道你學校學的是甚麼?
    儀表量測因為牽涉到的範圍很廣,這不是我的領域,CIKO 老師是這方面的專家,我不知道你要的"儀表測量"是哪一方面? 或許可以有進一步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EX大:
     ARDUINO 應該說是一個應用的系統,他裡面使用 微處理去控制,STM 是微處理器,但是一般的 ARDU ...

antlu  前輩
我在大學時候唸的並非理工相關科系的專業 (但在學的時後 曾有選修過C語言的基礎)
畢業後 有一度迷惘 也曾經參加過勞工局開辦的補助課程 (也是選擇C語言來學)
只是實務上 還沒開始使用過C語言...

高職時 是唸資訊 但之後因為沒啥興趣 就轉唸文商類組的東西...
只是現在的工作 被老闆選來學習 例如 畫PCB 畫好之後要能自己寫一點簡單的控制程式
主要還是要看得懂 能解析程式的大意 (因為多半都是給其他公司的工程師前輩們設計多)
老闆們需要看得懂程式的人幫他們解釋...這樣

因為小弟沒有專門的前輩帶在身邊跟著學習 所以有時候老闆只給了小弟我方向
其他都是小弟自己開始找資料來看...
所以小弟是東看一點西看一點 有時覺得挫折感很大... 也不知道何去何從

因緣際會下 來到這個論壇...
在很多熱心前輩的指導下 比起一開始自己瞎摸索 已要進步許多了
只是,還有很大很大的進步空間

有時候要會用一點三用電表...
(有時 小弟的老闆 會要求我幫忙測一些成品的電路板 是否正常??? 或是開始要會用示波器...)
這些儀表類的儀器....小弟只是高職曾學過 依稀有印象 很久沒接觸 實際也忘了..所以現在也很困擾..

前輩,您會覺得  ARDUINO  、STM的微控制 可以同步一起學 相互比照著看嗎
小弟目前的公司 也是剛剛接觸STM的IC
所以小弟的老闆才會希望我去接觸STM的IC相關的微控制器...的技術和知識

而小弟覺得 前輩您所言極有道理  應該先從淺顯易懂的先入門
但STM這IC微控制這部分 是不是也要稍微知道一些...

如果    ARDUINO  這一塊可以理解大半
是不是在理解 STM32 系列的微控制IC就會比較容易上手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導新人使用 儀表測量的 書籍...
===>   印象中沒有(20年前腦袋的印象...沒更新 )

SIMON1016 謝謝前輩

所以...意思是 小弟必須買一台 自己的三用電表....然後...去電表的網站找技術支援的資料

而示波器 同樣是去查公司內的是使用什麼牌子的 然後在他們的網站查找使用的相關資料嗎

网友D:
一個三用電表不夠用,最好是自己的+公司的 ≧ 3~5 個,當量測有疑慮時,採取"三戰兩勝"、"五戰三勝" 制即可確認問題在哪邊。

不會剛好有"一本書"能滿足我們所需,多閱讀別無他法。想當年退伍後找工作也很徬徨,簡單說;學校未教、來不及教的才是業界所要的,加油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ON1016 謝謝前輩

所以...意思是 小弟必須買一台 自己的三用電表....然後...去電表的網站找技術支援 ...

都不用 , 谷  歌   搜關鍵字
三用電表  教學  , 示波器  教學
, 也是能跑出一堆

三用電表痞酷網站內儀表區還真的有得看

數位電表選購常識
http://bbs.pigoo.com/thread-28901-1-1.html

指針三用電錶的使用與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9922-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antlu 謝謝前輩

小弟會繼續努力的

使用三用電表之前最好有清楚的歐姆定律概念,一般常用元件如電阻、電容、電感、二極體、電晶體等也要了解。

依您所述現況倒是不一定要學ARDUINO,既然工作上跟STM相關就先將精神集中在STM上,ARDUINO比較適合類似學生做專題的應用,在短時間內以現成板子兜出系統,正式的產品上比較不適合,在公司內做成測試工具是還可以用。

STM系列單晶片在結構上很容易做到在使用者程式之下更新程式,更新檔案從哪個通道而來也沒限制,這點對於工控產品讓客戶自行更新程式很重要,給客戶的檔案是經過加密的特殊格式,更新程式時是在正常程式運轉之下進行,晶片內更新程式收到新的程式碼先解密再寫入FLASH ROM,如此即可避免因標準燒錄方式而被仿製,也就是被更新的系統如果不是運轉著原本我們所寫的程式,更新檔案是灌不進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antlu  前輩
我在大學時候唸的並非理工相關科系的專業 (但在學的時後 曾有選修過C語言的基礎)
畢業後 有 ...

ALEX大:
   哈哈哈!! 要有信心!! 我高中是文組!! 畢業後電機公司學徒,當兵期間自學摸索,退伍參加中區職訓"工業電子"1年,二專夜校三年,25年設備維修工作,..很多多是自學,不精,但是,受用無窮!!  書店(誠品除外)應該很多電子相關的書籍,買書是最值得的"投資",出書的人,沒有不希望 "再版" "再刷",所以會嘔心礪血的把他寫好,期待大賣,買書可以 朱筆加圈批,又不需要還,時時拿出來參考,電腦毀了書還在!!
   STM8單片機自學筆記(ISBN 978751241313-9 定價 RMB 49元 簡體) 我自認為很不錯的書(台灣 若水堂專賣大陸書), 我沒用過 STM32 ...
   三用表 一般使用應該足夠也不會太難,示波器比較困難但是大多僅限於線性波形,數位方面"邏輯分析儀"就實用多了,尤其是數位控制,但是你身處的地方比台灣有利多了(電子儀器零件都便宜) 三用電表約 200人民幣紅色 UT210E 還可以量測直流的三用表+勾表, 邏輯分析儀配合電腦用的台幣約500元,這接都是大陸濤寶買的,...
     既然你有 C的基礎那就好辦,ARDUINO 和 STM 都是 C 類似或是有 C 編譯器,後續就是 零件 麵包版 電源供應 三用電表 ... 慢慢的就能上手!!  有心學最重要!!  加油!!  何時回台度假?

网友:
身在何處上班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個三用電表不夠用,最好是自己的+公司的 ≧ 3~5 個,當量測有疑慮時,採取"三戰兩勝"、"五戰三勝" 制即 ...

skyboat0520  謝謝前輩

小弟花了些時間 看了站上好多前輩 專業技術與知識方面的分享
雖然現在多半還是有看沒有懂...
但真的是很慶幸 自己身在內地 還能連線到酷痞的論壇
因為這裡還是有許許多多 台灣電子專業領域的前輩在這n_019|

現在小弟真的只能多閱讀 多看 並適應內地的文字和語言
才有辦法理解並窺探這些精深的學問

希望未來還能得前輩們的指導
回想前些日子 , 真的很徬徨無助 也不知道從哪開始才好n_0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用 , 谷  歌   搜關鍵字
三用電表  教學  , 示波器  教學
, 也是能跑出一堆

SIMON1016  謝謝前輩 真的太感謝您了(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三用電表之前最好有清楚的歐姆定律概念,一般常用元件如電阻、電容、電感、二極體、電晶體等也要了解 ...

ysc 謝謝前輩

小弟知道歐姆定律...百度上很多專業人士也說 歐姆定律很重要
但...使用三用電表..和歐姆定律 也有極深的關聯嗎?

像是 測量電阻的時候 可以自設或了解預先要輸入的電壓是多少
並且推敲出流經這個電阻的電流諸如此類的概念的嗎?

前輩, 假如 如您所說 ARDUINO 適合做測試工具?
那麼?ARDUINO 可以用來做簡單的測試電路的治具嗎?
(小弟聽很多供應商說專有名詞 但實際意思 小弟不是很清楚)

像是 可以使用 ARDUINO 做出一塊
能 測試 一塊電路 的 過電壓 過電流 及 過載是否正常的測試電路? (突然好奇...)

所以 當前如果是以公司要求 接觸STM的IC為出發的話
是否可以針對小弟自行挑選的那顆IC的相關資料進行閱讀?

前些日子有閱讀到一份文獻,是說關於STM的加密機制
所以 日後小弟若有機會寫出程式
也能利用STM的IC本身的加密機制 讓一般人無法得知自己所寫的程式?
如果有人強行破解 是不是IC本身就會損壞之類的???(小弟自己的粗淺想法)..

楼主:
xiaolaba 前輩 小弟在深圳學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EX大:
   哈哈哈!! 要有信心!! 我高中是文組!! 畢業後電機公司學徒,當兵期間自學摸索,退伍參加中區職訓 ...

antlu 前輩 謝謝您  小弟可能過年前才回得去

除了日常業務 還有自學這些目前被指定要求的技術知識外
也要協助大大小小的雜事...

關於前輩說的書 小弟明早上班 定會立馬上淘寶買一本n_060|

小弟使用三用電表的時機 應該就是維修部測試電路是否為良品或不良品的時候才會用到
再者就是 測試元件是否正常  目前就是這兩大項
由於沒有檢測過大型且多零件的電路板 之前那段時間 可說是...頭昏眼花

最近小弟有意自己添購一套自己的設備及手工具

這是小弟所想的

麵包版 基本手工具(鉗子 鑷子)
電錶
烙鐵
簡易的工具盒(內放一些 常用的電阻 電晶體 電容 二極體 的元件)
不知道這樣是不是就夠了 ??

關於C語言 小弟知道 FOR WHILE IF-ELSE語法
只是還沒大量的用在實務上 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呢:on_019|

現在屬於小弟探索的階段
希望站上前輩多多指教和提點
有了前輩們的提點 相信小弟可以少走很多彎路(小弟自己在思考的時候  很容易想偏方向 :on_019|)

网友:
引用 楼主:
xiaolaba 前輩 小弟在深圳學習中

去賽格書城轉轉, 看完再買覺得合適再買
便宜又好多選擇
大部分都寫得不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antlu 前輩 謝謝您  小弟可能過年前才回得去

除了日常業務 還有自學這些目前被指定要求的技術 ...

ALEX大:
  三用表又稱為萬用表,真的用途很大,重要的是要了解他的設計原理,大部分都是歐姆定理所衍生出來的,這工具一定要買,可以的話買一個"指針式"(不用太貴,了解他的原理,他量測電晶體超好用!!) 數位電表一定要買,可以的話自動換檔的比較方便(就是 ~V -V ~A -A  歐姆 二極體) 麵包板 還要一些單心線 尖嘴鉗 斜口鉗 剝線鉗 一片電阻組合板(1 1.2 1.5 2.0 2.2 2.4 2.7... 歐姆 ~ 10M歐姆各3支這方便實驗)...
  上面有提到 ARDUINO 做測試製具,一定可以做成簡易的,重點在於你對 待測物的可能特性(電壓 電流 ..) 再使用 A/D 轉換 D/A ... 就可以把相關的特性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EX大:
  三用表又稱為萬用表,真的用途很大,重要的是要了解他的設計原理,大部分都是歐姆定理所衍生出來 ...

antlu  謝謝前輩

您的解說太詳盡了 太感謝了
所以 小弟現在是需添購指針式萬用表還是可以.. 指針跟數位一起添購呢??

ARDUINO 的開發板 在淘寶上 非常多 小弟不知道基礎要從哪一塊開始
因為前些日子老闆有說 是不是可以利用STM做出測試電路板功能的測試板

小弟心想,用STM的IC來做測試電路功能的測試板 會不會太浪費了些
當時前輩向小弟提到ARDUINO 這個開發硬體之後

小弟才想 是不是用ARDUINO 也能做出測試電路板功能與特性是否正常的測試板
因為老闆丟了一問題給我 如果要做一個 可以測 過電壓、過電流、短路測試的話

用甚麼辦法可以同時測這三種功能
(小弟的解讀是,只要把產品放上測試板 可能過個3-5秒 綠燈亮起應該就算測試通過)

只是小弟自己的解讀 不知道對還是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antlu  謝謝前輩

您的解說太詳盡了 太感謝了

ALEX大:
可以的話,指針跟數位一起添購,數位為主,指針為輔!!(短期間指針式可以先不用買!! 但是指針比較容易了解三用電表的工作原理,量測 電晶體很好用)
  "用STM的IC來做測試電路功能的測試板 會不會太浪費了些" 答案他的價格應該不會!! 我沒用過 STM32 但是基本的 STM8 價格約2元人民幣,只是,要把STM8 用來測試板 需要自行LAYOUT 板子,自行研發程式...比起 ARDUINO 來說, ARDUINO 板子是現成的,他的程式庫很豐富,短期間 上手比較容易!!
   "過電壓、過電流、短路測試" 這就要了解怎麼做可以測出 過壓 過流 短路? 用神麼電路可以"檢出"信號? 如何測量時不會"傷到"被測物? 這是要考慮的方向!!

网友:
有關 M0/M4 與M7問題,一般cpu最簡單的評比都可以從 MIPS (每秒可執行的百萬指令數)或 MFLOPS ( Floating point on MIPS,每秒可執行的百萬浮點指令數)上來評比~

http://www.arm.com/products/processors/cortex-m

Cortex-M0, Cortex M0+, and Cortex-M23 for applications requiring minimal cost, power and area
Cortex-M3, Cortex-M4, and Cortex-M33 for all applications where a balance between 32-bit performance and energy efficiency is desirable
Cortex-M7 is designed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requiring high performance

https://www.silabs.com/Support%2 ... our-Application.pdf

• Cortex-A -- application processor cores for a performance-intensive systems
• Cortex-R – high-performance cores for real-time applications
• Cortex-M – microcontroller cores for a wide range of embedded applications.

http://www.digitimes.com.tw/tw/s ... H7K2BM326F8I18BHBJJ

目前當紅的ARM Cortex-M架構,依照市場需求區隔成M0至M4與M7的等級,Cortex-M0主打初階8/16位元應用,Cortex-M3主打中階的16/32位元應用,Cortex-M4主打高階32位元與DSC(數位信號控制)應用,而Cortex-M7則主打旗艦級的高階自動化生產與IoT應用。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M_Cortex-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