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DIY汽油壓力表

楼主(2016-11-11):
單純太貴不想買
只是管子加上壓力表 就這樣自己做一個了

使用不到一個小時就摔壞了
再買一個廉價壓力表來測試
用剩的高壓瓦斯管及銅製三通管就這樣而已
避免測試危險先用水測試(泵浦壓力不足換下來的)
新的汽油泵浦的壓力 (閒置20分鐘的壓力)
發動中的壓力
再換一個充油式的
可是很多人都說要用充油式 但是也說不出所以然
有誰知道的可以幫忙補充嗎?
手機有APP可以下載來換算

网友:
充油式的有緩衝作用 . 比較不會像一般抖阿抖的

网友:
這是裝在機車上嗎?

為什麼要裝汽油壓力表?

网友:
可是很多人都說要用充油式 但是也說不出所以然

這是因為有阻尼作用,能讓顯示更穩定!

网友A:
我是覺得可以觀察到燃油泵輸出壓力值的就可以了~

檢測看輸出有無衰減、不足、甚至是低下~

充油的錶頭用在擺盪幅度劇烈的的地方....正常情況下測量燃油泵會得到一個穩定的
壓力值.....滿足噴油嘴工作壓力即可,ENG ECU偵測燃油壓力達標即可....

网友:
壓力錶不能摔到、貴或便宜都會壞

网友B:
汽油壓力表  目的是查看  汽油泵的輸出壓力   是否足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覺得可以觀察到燃油泵輸出壓力值的就可以了~

檢測看輸出有無衰減、不足、甚至是低下~

對阿只是單純用來看壓力而已
這價錢貴又不常用 所以吃飽太閒坐一個了
還有就是ECU只有偵測迴路 但是沒有壓力偵測
又不想顧路
其實買廉價的壓力表就可以了 材料會壓在1張梅花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壓力表  目的是查看  汽油泵的輸出壓力   是否足夠 ?

監測馬達輸出壓力及壓力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阿只是單純用來看壓力而已
這價錢貴又不常用 所以吃飽太閒坐一個了
還有就是ECU只有偵測迴路 但是沒有 ...

你買錶頭一個多少錢??

檢測燃油泵目的是有些會發生...
1.輸出不足
2.衰減...沒啟動引擎時一個壓力,啟動後輸出會減退但未達故障標準

就像有些老卡車,它空氣系統的泵輸出有問題,就會導致煞車失靈(補充效率太差)...

楼主:
小顆的好像100有找 充油的應該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