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電子鍋故障

楼主(2016-11-12):
零件

零件

型號NP-NP10E2
插電後嗶嗶叫,然後顯示E01,拆解後懷疑是這個零件問題,因為這零件插上去就會顯示故障碼(應該是感溫器),但如果沒插這顆就不會通電,
量測這顆黃線跟橙線是短路屬於正常嗎,還是接這顆的機板有問題呢?有沒有高手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請參考共同版規第3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