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維修DMECOM DAR-1000電話答錄機之零件一問

楼主(2016-11-12):
各位論壇前輩大家好,
小弟自辦公室帶回兩台故障的DMECOM DAR-1000電話答錄機,
由於單位資源有限,沒有預算採購新機,只能由小弟試著維修,
目前量測後發現A226鉭質電容上方,
紅圈處的零件兩頭電壓與正常機板零件的電壓不同,
請問各位論壇前輩紅圈處是什麼零件呢?
好讓小弟到電子街洽購,希望能夠修好它們,
謝謝各位前輩釋疑!

网友:
很像4148 smd type   看一下后端有无高负载项目

找1n4148   LL4148 替代即可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0.1.91.obEG6EjRlo8

网友:
那個應該如 duncan 大所言是個常見的二極体零件,你不妨先用電錶量一下好壞, 是燒斷了,還是短路,由樓主的求救文看不出斤以然!

楼主:
謝謝兩位前輩,小弟覺得它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兩位前輩,小弟覺得它是短路了!

有沒短路是用測量的!!

要拆下來測才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