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教於樂的V/I/R 三角關係.

楼主(2016-11-13):
寓教於樂的V/I/R 三角關係.

圖片來源.

网友A:
只有概念,無法推演出數學關係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概念,無法推演出數學關係式。

I=V/R,簡單說OHM的繩子放越鬆,VOLT就越容易把AMP推過去

网友:
圖+文字敘述的概念,更容易記住三者之間的關係

V = I * R
電壓和(電流*電阻)的關係成正比,當電流或電阻放大時,要使等式成立,電壓就需要放大
當電壓(推力)固定,電流和電阻成反比,電阻越大(通道越小),可以通過的電流就小

I = V / R
電流固定,電壓和電阻成反比,電流人腰圍一樣,如果電阻(通道)縮小,就需要加大電壓才能把電流推過去

R = V / I
電阻(通道)固定,如果要加大通過的電流,就要把電壓(推力)加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6%E5%AE%9A%E5%BE%8B
『非歐姆○○』等…電感不適用

网友:
我想電流還是不脫流体力學的範疇,像水流、空氣力學都是如此!

网友:
有趣的圖 懂得的人就了解

网友:
這是以前北工老師教的…

网友(2016-12-13):
高手在民間丫!! 這圖也太貼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