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CMV-958A 無過電完修

楼主(2016-11-13):
大家好

小弟只會分享些軟的維修內容,硬的我還沒修好的

銘牌

故障情況

插上電源線,無過電,無待機燈

拆解檢視電源板,無爆電容(糟糕來硬的)

已經有被修過,換一顆電容的狀況

電源板上電,想測有無5V電壓,就在上電時,發現電源板上有愛的火花

仔細查看電源孔座那邊的銲錫都裂開

於是補焊後,再上電就完修了

謝謝大家n_109|

网友A:
不管軟的還是硬的
能完修 就是王道
我都沒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軟的還是硬的
能完修 就是王道
我都沒軟的

感謝大大 回覆n_109|

期待大大硬的完修分享n_116|

网友B:
直接補 ?
除錫再補 ?
恭喜完修 !

网友C:
恭喜完修!
既然要補焊了,建議全部都補吧!
這樣可以再用久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補 ?
除錫再補 ?
恭喜完修 !

回大大,我直接的補錫,要全部除再補嗎?是這樣比較好嗎?還請指點^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既然要補焊了,建議全部都補吧!
這樣可以再用久一點。

被大大抓包,我又偷懶了^_^,感謝大大建議,下次謹記。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_^

网友D:
運氣真好 !
趕緊出門去買樂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運氣真好 !
趕緊出門去買樂透吧

謝謝大大~~

我沒有偏財運~~可惜了n_116|

楼主:
謝謝大大n_149|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既然要補焊了,建議全部都補吧!
這樣可以再用久一點。

全部都補焊
那還要多久再賺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全部都補焊
那還要多久再賺一次

賺的問題,小弟可能沒特別多想。
只要是有經過維修,都會加強來延長壽命。
讓物品可以繼續使用,也減緩電子垃圾的產生。

网友E:
有修好就是王道,成敗論英雄。

网友F:
真是軟要得,這箇型號燈管最容易出問題了,還好是在最前面,這個使用者有個習慣,把這箇銀幕移動,所以才有這個現象,恭喜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賺的問題,小弟可能沒特別多想。
只要是有經過維修,都會加強來延長壽命。
讓物品可以繼續使用,也減緩電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修好就是王道,成敗論英雄。

感謝大大回覆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是軟要得,這箇型號燈管最容易出問題了,還好是在最前面,這個使用者有個習慣,把這箇銀幕移動,所以才有 ...

感謝大大指導說明n_109|~~原來這型燈管容易出問題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賺的問題,小弟可能沒特別多想。
只要是有經過維修,都會加強來延長壽命。
讓物品可以繼續使用,也減緩電 ...

好觀念,那些會接觸不良的,應該都是大電流流經之處!樓主這樣處理應該也夠了!

网友H:
完修---就是王道---恭喜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觀念,那些會接觸不良的,應該都是大電流流經之處!樓主這樣處理應該也夠了! ...

感謝大大回覆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完修---就是王道---恭喜

感謝大大回覆n_116|

楼主:
謝謝大大n_148|

网友I:
在BENQ上也曾經遇過相同問題 恭喜小賴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BENQ上也曾經遇過相同問題 恭喜小賴大完修

謝謝大大的經驗分享~~ 爾後遇到Benq會留意這點n_116|

网友J: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恭喜完修....

謝謝大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