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國際牌電動起子EY503-電池EZ902更換

楼主(2016-11-13):
國際牌電動起子EY503-電池EZ902更換
1.下圖   2005年製造DC2.4V,馬達還堪用。

2.下圖 經過N次測試用暴力方式黏著處扭下。

3.下圖 視結合處略有破損,每個不儘相同仍能組合,這顆是原廠的電池。

4.下圖 購買鎳鎘電池1.2V*8  EZ90電池匣有四組,新來個別充電(3.7V萬用充電器)。

5.下圖 使用過電池或多或少接點會有氧化。

6.下圖 正極點也是一樣,卸載後清水清洗(未拍)。

7.下圖 新舊比較,相差100MA(數字上),舊品怎會帶皮(SANYO),想起來了曾經拿去光華商場更換(哪時還有路橋),現在是時間的變化自己來自己組裝。

8.下圖 原樣組回去,當然需要焊接與解焊(烙鐵焊錫),買的是有附接片,單一電池尺寸大小高約4CM*2CM。

9.下圖 組合好後測試OK。

10.下圖 傳統小豆燈放電中……………..八小時後放電完。

11.下圖 RE502座充充電至燈熄,一輪測試OK,其他組一樣如法泡製。
以上參考

网友A:
想請教一下,有沒可能改成 18650 電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一下,有沒可能改成 18650 電池!

強大:

原電池單一電池尺寸大小高約4CM*2CM。

18650 鋰電池

˙電壓:3.7V

˙電池尺寸:直徑 1.8 公分 (0.7 寸 ) X 長度 6.5 公分 (2.6 寸 )
差異
電壓3.7-2.4=高1.3V
需換充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強大:

原電池單一電池尺寸大小高約4CM*2CM。

抱歉,我誤會了,我以為用3 顆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誤會了,我以為用3 顆電池!

一般來說鋰電池  高電流放電  是敗給 鎳氫鎳鎘電池
(但 能夠高電流放電的鋰電池 也是有  要查察)

前陣子 WISH 大  有篇類似的說法
起子機電池的更換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62181-1-1.html

网友:
有時買新的,未必會比原來舊的好用,這就是為何執意要維修的原因了!

网友C:
老爸床底下好像也有一支,
回去再挖挖看!!

只有這種硬拆法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一下,有沒可能改成 18650 電池!

在下改過,用的是筆電回收品,改成一顆18650,只能說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下改過,用的是筆電回收品,改成一顆18650,只能說堪用.

一般筆電回收電池可能C數太小放電不夠力,需要大扭力應該會不足使用,電池也會很快壞掉!
改成高放電係數的動力鋰電,或是磷酸鋰鐵電池應該就很夠力了,只是要看能不能裝下去,另
外充電器應該也是要跟著做修改成適合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一下,有沒可能改成 18650 電池!

cremaker 大
已說明更換,以可用為優先,有沒有可能改18650這就見仁見智(確定排除)。
下圖 由上而下 自己購料組的1.2V電池  18650電池3.7V  請人代組1.2V電池*2   原廠1.2V電池*2

下圖  這是牧田6226D電動起子機用電池,左邊為原廠,右邊為副廠(雜牌)
原廠不介紹,說副廠,對方說鋰鐵電池(看內部3.2V*3似18650,還有足夠空間塞3顆,未見保護電路量測空載電壓約10.2V),最好充電器另購(如圖買了)
也可用原廠須改,原廠電池是三接點,副廠是2接點,偵測充飽電路不盡相同,會稍有風險。
所以不會捨近求遠,去做未知之事,以達讓起子機繼續沿用。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爸床底下好像也有一支,
回去再挖挖看!!

小莉莉 大
看是否有其他專業大大 提供方式了,我是業餘,死馬當活馬醫試試看,(先確認有料,OK才購料)

下圖  試驗品下場
(右邊用熱風槍扭曲不成形,不要說再見,不過也看出所以然,部分點膠多寡(試驗一號)),(中間運氣不好皮開肉綻,可卡入堪用),(左邊點一點膠,啪一聲瞬開,最水的一顆),PO文的圖片施力過當貼紙扭曲外觀刮痕。

按照慣例,變數多,以上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