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奇美42吋電視LED燈條

楼主(2016-11-14):
請問各位大大.可有這類燈條經測試後只有這一條六燈的燈條故障其他都會亮.他是兩個六燈燈條相接為12燈.剛好一條六燈有問題變成一閃既滅無背光.請問各位大大有這類料件或可以用改的方式完修

网友:
可以單測看看是哪顆燈珠壞了,再換掉那顆燈珠即可
給你參考,我也是換燈珠而已
http://bbs.pigoo.com/thread-62590-1-1.html

楼主:
恩恩..謝謝大大回去研究一下那個蓋子怎麼拔...一條六燈都不過電連亮都不給我亮..不太會拔那個蓋子

网友:
那個蓋子可以用一字起子就可以起來了,它只是三個角黏起來

网友:
有可能斷路,或是保險絲和電阻的貼片。查看看!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斷路有猜想過..因為他是銅底的晚點補照片上來.保險絲跟貼片電阻沒看到因為要把蓋子打開測LED才有辦法知道

楼主:
那這個燈泡的型號是??那種的??懇請各位大大我有我機車的類似的型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這個燈泡的型號是??那種的??懇請各位大大我有我機車的類似的型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用 ...

你要知道你的燈珠是吃幾V的,而機車的又是吃幾V的才能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你的燈珠是吃幾V的,而機車的又是吃幾V的才能代用

那請問大大.你是用幾V的燈珠?因為那個燈珠不知道怎麼量他是幾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請問大大.你是用幾V的燈珠?因為那個燈珠不知道怎麼量他是幾V的

我的是3V燈珠,也是用 3V燈代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3V燈珠,也是用 3V燈代換的

那應該都一樣..一樣是3V的..只好試看看了..不行當練功因為我這台拖蠻久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應該都一樣..一樣是3V的..只好試看看了..不行當練功因為我這台拖蠻久的哈哈 ...

有的是6V的喔

网友:
這規格3030的 3V

网友:
聲寶 32吋可行嗎,自行拆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