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轉貼]鋰電池充電的迷思

楼主(2016-11-14):
鋰電池相信痞友們一定都來上幾個,即使我這個沒有手機的人,也有十來個鋰電池!

三星手機鋰電池自燃事件,我想一定震憾著大家,以下轉貼文章,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大家有不同意見或相關問,也歡迎提出一起研究,安全最重要了,對吧!

-- 轉貼部份內容 --
根據根據國外的實驗數據顯示,優良的鋰電池深度放電的次數可以達到 500 次以上,換句話說,雖然深度充放電(充滿、耗盡)的動作對鋰電池來說並不好,但是這樣的動作次數與壽命卻也有高達 500 次以上的壽命,不過還是根據電池的設計與品質而定(撇除品牌效益的話,貴的電池還是有他貴的原因),而可以肯定的是......耗盡的次數越多,你的電池歸西的時間就會提早到來!
但按照鋰電池的特性,如果電池內的電壓低到某個程度,那麼這顆鋰電池就會搞自閉,即時沒壞,也就因為電壓已經低於某個限度,而導致電池一睡不起的死亡狀態(這種現在稱為假性故障)!所以你會發現,如果你的手機電池或是數位相機電池很久沒有使用時,那顆電池怎麼無法充電?或是壽命越來越短?其實這就是因為電池的電量耗盡,導致電壓過低而讓這顆鋰電池無法啟動,如此反而讓電池提早故障了(因為低於電壓值,導致這顆電池蕊無法再度啟動充電程序)!

詳細內容請參考:
http://www.kmtusa.org/20320251053836427880/li-ion

网友A:
你沒有手機???

應該找記者採訪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有手機???

應該找記者採訪你一下.................

不會吧, 我滿討厭記者的!

网友B:
「想充就充,盡量保持有電的狀況,這樣就對了
所以綜合來說,別讓你的電池沒電!這才是最佳的保護,隨時插上充電線、傳輸線,對電池並沒有影響,鋰電池本身的特性,決定了它幾乎沒有記憶效應,所以就算你現在有 80% 的電量,也放膽去充電吧,電池充飽之後會自動停止充電動作,這樣你的電池不會過充、也不會對電池有任何影響!」

不怕有電,只怕沒電~
所以最好的作法,是想充就充啊^^

楼主:
大家都很客氣,沒啥 大問題,我來提3 個問題:

1. 很多 18650 電池都是從筆電電池拆下來的,以我最近的實例來說,很多電池幾乎電壓都很低,接近0。真的沒救了嗎
2. 像一些瞬間需大電流的工具,像是馬達、電動起子用 18650 合適嗎? 還是要要鋰鐵電池
3. 充 18650 的充電器可用來充鋰鐵電池嗎?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充就充,盡量保持有電的狀況,這樣就對了
所以綜合來說,別讓你的電池沒電!這才是最佳的保護,隨時插 ...

請教一下,你的大頭照很特別,是用來養蛐蛐的嗎?

网友:
1. 很多 18650 電池都是從筆電電池拆下來的,以我最近的實例來說,很多電池幾乎電壓都很低,接近0。真的沒救了嗎

重症病患    維修成本跟風險划不來   自己是丟了  或是拆解拿銅箔出來用
電解液乾固   可以以針筒  強壓灌入   論壇內有高人分享實作

2. 像一些瞬間需大電流的工具,像是馬達、電動起子用 18650 合適嗎? 還是要要鋰鐵電池

用鋰鐵好   等待jojo出來開釋

3. 充 18650 的充電器可用來充鋰鐵電池嗎?
不行     截止電壓不同

网友:
三星N7 是三星電子自己的問題   鋰電池被掃到颱風尾

電池要做到那樣子  出事%數只會越來越高

想充就充  沒問題    我所有鋰電池用品都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很客氣,沒啥 大問題,我來提3 個問題:

1. 很多 18650 電池都是從筆電電池拆下來的,以我最近的實 ...

1.電池電壓已但低於2.5V,基本上已經造成內傷了
更何況接近0V,就算救回來
可用容量也少得可憐

2.鋰電池或鋰鐵都有分"容量型"與動力型"
容量型:無法瞬間或短時間內輸出大電流,但是可用容量較大
動力型:可以瞬間輸出3~5C的電流,相對的可用容量較少

3.18650的充電截止電壓
3.7V->4.2V
3.6V->4.1V
3.8V->4.3V
而鋰鐵的充電截止電壓
3.2V->3.65V

由此可見,任一款鋰電池的充電器
均會對鋰鐵電池造成過度充電

网友C:
一般的鋰電池充電器不能用來充鋰鐵,會造成鋰鐵過充...
如果是航模用多功能平衡充電器,應該是可以用來充一般鋰電/動力鋰電 或是 鋰鐵電池!
不過~這還是得要看機器的規格支援到多少而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鋰電池充電器不能用來充鋰鐵,會造成鋰鐵過充...
如果是航模用多功能平衡充電器,應該是可以用來充一 ...
一般的鋰電池充電器不能用來充鋰鐵,會造成鋰鐵過充...

再請教一下,後果會如何,爆炸嗎?

网友D:
那我也請教個位一個問題,一般麥克風用的9v鎳氫充電電池充電器可以充9v的鋰充電電池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也請教個位一個問題,一般麥克風用的9v鎳氫充電電池充電器可以充9v的鋰充電電池嗎? ...

可以,麥克風用的電流很小,所以你鎳氫充電電池充電器理論上使用是不會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鋰電池端你是否有裝保護板呢?,如果沒有那會有過充問題

============================

電動工具類就不行用一般鋰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教一下,後果會如何,爆炸嗎?

http://lynopower.com/tw/solutions/

看一下介紹吧!

不要因為韓國偷工減料所影響,變得對電池多會有著自燃或爆炸的疑慮

网友C:
就我所瞭解鋰鐵跟鋰電比較是鋰鐵安全很多,鋰鐵電池單體不爆炸不自燃,但是整體電路也
是有過燒掉的例子,這個牽涉的因素很多...
(例如:接點沒弄好有接觸電阻產生,或是電路不良造成電池短路)

至於9V的鎳氫充電器拿去直充9V的鋰電池,一般來說9V的鎳氫輸出電壓應該不是剛好9V而
是會高一些,鋰電池無充電保護版的話應該會造成過充!

筒狀的18650鋰電,應該都有洩壓閥的設計,可以防止電池爆炸,只是我認為洩壓閥不能用
來當成常態安全裝置,想説反正有洩壓閥這最後防線,就無視於電池本身要求的規格參數...

要用超過電池電壓規格的電源充鋰電就要過保護版,至於電壓能用到多少看保護版的規格,
沒任何保護裝置就過電壓直充,個人覺得不可行,因為就算有充放電保護版搭載也不是絕對
安全,保護版本身就是一個良莠不齊的產品,不需要去賭那個萬中選一的機率!

所以我更換自己電動工具的電池的時候我還是額外買了一個專用充電器...安全點比較好!

鋰聚合物電池過充的影片
https://youtu.be/6mU98anobSs

18650正負級短路的影片
https://youtu.be/ZTzEHsJVZhA

關於鋰電池防爆技術的說法(點連結會下載一個PDF檔)
http://edan.com.tw/SiteShare/AP/ ... DIR=org/ee/edancell

連結修改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我所瞭解鋰鐵跟鋰電比較是鋰鐵安全很多,鋰鐵電池單體不爆炸不自燃,但是整體電路也
是有過燒掉的例子, ...

第一及第二段這兩個影片,是相同的一個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我所瞭解鋰鐵跟鋰電比較是鋰鐵安全很多,鋰鐵電池單體不爆炸不自燃,但是整體電路也
是有過燒掉的例子, ...

這個連結,好似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你的大頭照很特別,是用來養蛐蛐的嗎?

喔,那個啊^^...
那個是用來點蚊香的~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8%9A%8A%E9%81%A3%E5%99%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