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關於太陽能電池的低級問題

楼主(2016-11-14):
剛剛我拆下來一個壞掉的小計算機的太陽能電池,型號是Sumoncle RSC-25100S。

我用萬用電表量的結果,電壓大約是2.5V。

我想請教的是:我測量的結果應該沒錯吧?如果沒錯,是否表示這片太陽能電池是正常的?

网友A:
用那個型號去找規格書,看開路電壓和你量到的是不是一樣的

若是,就是正常
再來加上負載,看輸出端電壓怎樣,try try try 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那個型號去找規格書,看開路電壓和你量到的是不是一樣的

若是,就是正常

我是有嘗試去找過那個型號去找規格書,可是,大概我搜尋功夫不足,沒找到,所以才上來詢問的。想說或許有人用過或是知道這一型號的規格,就可以幫忙解答一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有嘗試去找過那個型號去找規格書,可是,大概我搜尋功夫不足,沒找到,所以才上來詢問的。想說或許有 ...

我也找不到

但你可以加負載試試看
只是這種板子電流沒很大

在計算機,常常內建的用完電後,不會修的幾乎報廢,因為太陽能板太小,只能看到微弱的字
換換電池就好了,不要操到內建的電池漏液了…

同時,名稱需要正名一下,是太陽能板,不是電池唷!

网友:
"太陽能電池"這是一般的鈕扣電池,
有些號稱太陽能的計算機是假的,
太陽能板發電並無作用,
這故障有可能液晶顯是不良或正負極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找不到

但你可以加負載試試看

我也是想加負載試試看,可是我也是考慮到電流應該很小,所以不知道它能驅動什麼東西?小燈泡?LED?能否給個建議?

另外,感謝你的正名!我原本真的以為那個就是叫太陽電池呢。
所以,太陽電池是「太陽能板 + 儲能裝置」,對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加負載試試看,可是我也是考慮到電流應該很小,所以不知道它能驅動什麼東西?小燈泡?LED?能否 ...

不知道要用什麼當負載
就拿普通電阻當負載

如果有多片,串聯起來電壓升起來也很好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要用什麼當負載
就拿普通電阻當負載

可惜只有一片。

另外,我還是搞不大清楚,比方說,我就找了一顆電阻接上太陽能板,然後就去量電阻兩端的電壓嗎?然後,如果量出來的電壓比直接量太陽能板的電壓要低的話,就表示太陽能板是正常的,是嗎?

网友B:
LED 就可以   還有一個強光源  比如說檯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 就可以   還有一個強光源  比如說檯燈

OK,明天拆一顆LED來試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ED 就可以   還有一個強光源  比如說檯燈

一个供小液晶显示计算器的小太阳能板想供台灯发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供小液晶显示计算器的小太阳能板想供台灯发亮?

專炸元件的意思應該是說用檯燈來照射太陽能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供小液晶显示计算器的小太阳能板想供台灯发亮?

強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 就可以   還有一個強光源  比如說檯燈

剛剛找了一顆紅色的LED來試。

在試之前我有用萬用表測過這個LED,是好的,會亮。

在接上太陽能板之後,測得的電壓是1.74V。但是,在強光之下要看出來這顆LED有沒有亮,實在是有些困難,不過,看起來是有亮的。

補充:
剛剛想辦法將LED遮蔽起來再試,結果,確定LED有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有嘗試去找過那個型號去找規格書,可是,大概我搜尋功夫不足,沒找到,所以才上來詢問的。想說或許有 ...

  疑似謄錯型號了, 應為SC2510DS.

型    號model: SC2510DS
串接單元數No.of elements: 4
開路電壓Voc(V): 2.0
工作電流Lop(μA): 5.0
工作電壓Vop(V): 1.5
尺寸Dimensions(mmхmmхmm): 24.7 х 8.8 х 1.1
  來源: 企業網站.

  jungping 君測得DC 2.5V 大於標稱電壓, 或許還沒壞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疑似謄錯型號了, 應為SC2510DS.

型    號model: SC2510DS

你貼的這個網頁我之前就有查過,可是沒有找到我那個型號。

我剛剛又去確認了一下,看起來應該是RSC-2510DS。

原本想貼張圖片上來的,不知怎麼回事,都無法上傳。明天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疑似謄錯型號了, 應為SC2510DS.

型    號model: SC2510DS

請問一下啊,為何工作電流是Lop?而不是Iop啊?一般不是用I代表電流嗎?L代表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啊,為何工作電流是Lop?而不是Iop啊?一般不是用I代表電流嗎?L代表什麼? ...

  或許是 "工作漏電流 (Operating leakage current, I LOP)": 指穩定持續工作下的穩定電流.

  若錯誤還請先進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