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兩顆獨立變壓器各一邊引出單電源 整流後輸出成雙電源

楼主(2016-11-14):
上方圖片是小弟自己畫出來的準備接到後級功放。

圖片中變壓器是兩顆獨立的,並非一顆變壓有四線輸出哪種。

兩顆獨立變壓器各一邊引出單電源30V,再接到整流器輸出成雙電源。

想請教論壇先進高手們,不知道小弟這樣畫的線路圖是否正確? 很怕畫錯造成變壓器燒毀!!

還望論壇先進高手不吝指教小弟! 萬分感謝!

网友:
注意變壓器相位問題就好了

這樣基本沒問題

网友A:
OK啦,變壓器相位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若兩顆變壓器型號一模一樣,繞線方向、標示都一致,下圖接線方式相位就會正確:

或是照您原本的圖,但其中一個變壓器初級圈兩條線對調。

网友:
兩個一次側(110Vac)的相對極性似乎也要一致。

网友B:
要保險起見,定做一個會安全點吧,30V 0V 30V不是問題,問題是輸出要幾A,關係到變壓器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啦,變壓器相位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若兩顆變壓器型號一模一樣,繞線方向、標示都一致,下圖接線方式相位 ...

y兄所改的圖等於是用串連方式進入整流,小弟了解!!

感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保險起見,定做一個會安全點吧,30V 0V 30V不是問題,問題是輸出要幾A,關係到變壓器的大小。 ...

不需要訂做手上有搞到相同規格的變壓器,準備作為驅動分立式功放使用,如下圖顯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y兄所改的圖等於是用串連方式進入整流,小弟了解!!

感謝指導!

對,是串連方式進入整流器,您原本的圖兩顆變壓器次級圈同相位,會變成以並聯方式作半波整流。

其實沒示波器用電表也可以判斷,二次側正確接法時在非接地端那兩點應該量到60V AC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