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用電表是否無法測出插座的哪一孔是火線、哪一孔是地線?

楼主(2016-11-14):
如題。

至少,我是不知道應該怎麼用萬用電表才能測出插座的哪一孔是火線、哪一孔是地線。我將測試棒無論正插、反插,測出來都是115V。

网友:
用驗電筆來驗,會亮的是火線!

网友A:
你試試一測棒單插一孔;另一測棒碰觸大地或手觸(類似驗電筆)。
即可分辨出火線與地線之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試試一測棒單插一孔;另一測棒碰觸大地或手觸(類似驗電筆)。
即可分辨出火線與地線之差異。 ...

真的耶!

我剛剛用你的方法試過ˋ了,一測棒單插一孔,另一測棒用手觸。
結果:如果插入的孔是火線,會測得大約2.5V;如果插入的孔是地線,則是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耶!

我剛剛用你的方法試過ˋ了,一測棒單插一孔,另一測棒用手觸。

220V以下可手觸,如380V以上就不建議用手觸哦,
否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以下可手觸,如380V以上就不建議用手觸哦,
否則.......

OK,感謝!我了解了。

其實,我剛剛測試時,也有試過另一測棒接觸牆壁來做測試。
結果:如果插入的孔是火線,會測得大約0.1~0.2V;如果插入的孔是地線,則是0V。
因為效果較不顯著,所以我就沒寫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感謝!我了解了。

其實,我剛剛測試時,也有試過另一測棒接觸牆壁來做測試。

地板如果是混凝土,可以灑點水當接地點測試
鋁門窗之類的也可以當接地點測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V以下可手觸,如380V以上就不建議用手觸哦,
否則.......

是測棒一支接觸插座孔,另一支用手摸,不是直接用手摸插座孔,三用電表只要是切在250V以上並不會有危險,指針三用電表AC 250V檔內部阻抗約有2.2MΩ,怕的話切在AC 1000V檔就有將近9MΩ,測380V不會有觸電的感覺。

PS:三相四線式的380V對地只有220V,家用單相三線式由兩條火線構成220V,任一條火線對地都是11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測棒一支接觸插座孔,另一支用手摸,不是直接用手摸插座孔,三用電表只要是切在250V以上並不會有危險, ...

一般家庭都是單相110V或220V,380V以上都在特殊場合才見的到。
故理論上手觸電錶測棒,雖因高阻抗並不會觸電,
但因本身並無實際試驗過,故不敢直接述說。
今有 ysc 大打前鋒,下次如有機會應敢親身試試...
PS:jungping 大先前有說"如果插入的孔是火線,會測得大約2.5V"
請問版大您是如何測得,理論上不應該如此低才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家庭都是單相110V或220V,380V以上都在特殊場合才見的到。
故理論上手觸電錶測棒,雖因高阻抗並不會 ...

我剛剛又去測了一次,結果如下:

如果我穿著絕緣鞋去量,測到的就是約2.5V
如果我赤腳,測到的約25V

你說的沒錯。

网友:
正解出來了   原理我稍後解釋   跟台電變壓器中性線有關

网友:
原理跟台電變壓器中性線有關     台電在安裝變壓器時  會線圈其中一個點 當作是中性線  同時做接地

萬用表跟驗電筆會對所有沒接地的的線有反應  比如說火線

電流到最後還是會回到變壓器      電力系統  都會有變壓器接地   因此它們的基準是相同的
但是這個大地只做參考地使用  不能走太大的電流    會破壞接電系統銅板銅棒   (電解作用)

這個參考地 是同時保證都有相同的0 相同的N線

接地是G線 跟N線不同要注意     N線 也不能跟G線接一起  會影響到負載

G線是 設備接地用 這個比較細 好像有分五種接地形式  可以自己多多google 多查查

同時人體會被電擊 其實也是因為 N線有接地  當人體摸到其他帶電線時 電流將經過人體 在經過大地 最後會到N線

那為什麼人手持驗電筆或是萬用電表就不會受到電擊呢       因為這兩個工具它們都具有一定的電阻值
流經的電流會比人體直接觸摸 來的少

如果是萬用表要注意   檔位要打高一點    不要打太低檔     阻抗會不夠
自動換檔表 輸入阻抗好像是固定的  所以沒這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家庭都是單相110V或220V,380V以上都在特殊場合才見的到。
故理論上手觸電錶測棒,雖因高阻抗並不會 ...

380V不會太特殊喔,面積大一點的廠房、辦公室、商場大都是以三相四線式 220V/380V 供電,我上班的地方就是這種供電方式,將近20年來歷經多次裝修,室內配電都是我自己配的,偶而觸電幾次也是難免的,這種觸電只是220V的強度,因為三條相位線對中性線是220V,相位線對相位線才是380V,摸到一條相位線已經觸電了同時又去摸另一條相位線,那才會真正被380V電到。

家用單相三線式的220V插座有人說很危險,其實跟110V插座一樣,觸電了只會感受到110V的強度,單相三線式的220V是由兩條相位相反的火線組成,這兩條火線對中性線都是110V,當觸摸一條已經觸電了又去摸另一條火線,那才真的會被220V電到。

指針三用表用AC 1000V檔去判斷380V火線真的不必怕,完全不會有觸電的感覺,因為電表內部阻抗夠高(要先排除電表品質因素),市售起子狀那種氖燈驗電筆也是氖燈串連一個高電阻讓手摸...........

PS:用手摸測棒方式判斷火線要確定三用電表沒問題,最好是正規廠牌機種,目前網拍上有很多陸製100元以下小型指針表款,用那種來判斷可說是玩命,有人光拿來量AC 110V內部電路就炸掉了,因為線路絕緣問題,間距太小電壓一高就跳火短路了。

楼主:
還有一個奇怪之處,我前面說到,如果我赤腳,測到的約25V。

但是並非即刻就會顯示出25V,而是慢慢增加到25V的。換句話說,就是從2V、3V、4V........,最後才終於在25V左右不再增加了。全部過程大約至少花了10秒鐘吧。

為何需要這麼久的時間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有一個奇怪之處,我前面說到,如果我赤腳,測到的約25V。

但是並非即刻就會顯示出25V,而是慢慢增加到25 ...

人體中的離子流動有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體中的離子流動有關吧

嗯,頗有道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還有一個奇怪之處,我前面說到,如果我赤腳,測到的約25V。

但是並非即刻就會顯示出25V,而是慢慢增加到25 ...

  AC超過30V, DC超過60V的話, 對人體都有感電的危險.
  家庭用電60Hz, AC110V以下的感電時, 流經人體的電流主要靠接觸點的電阻來限制, 因為人體皮膚電阻以表皮外層的角質層為最大, 但各部位稍有差異.
  乾燥的皮膚每cm²的電阻約為10萬~30萬Ω, 若潮濕時則會驟降至原值的1%, 故出汗或接觸較潮濕的電氣設備, 感電的電流較大.

  故咱不建議使用電表判別火線時, 以人體充作接地產生壓降. 以建築物本體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超過30V, DC超過60V的話, 對人體都有感電的危險.
  家庭用電60Hz, AC110V以下的感電時, 流經人體的電 ...

那麼,驗電筆呢?情況是否一樣?

楼主:
剛剛又做了一次測試。

一支測棒接火線,另一支測棒接釘在牆上的鋼釘。因為有兩根鋼釘,所以兩根鋼釘都試了一下。

結果一根測出來約15V,另一根測出來約45V。這兩根鋼釘是一樣的,相距約20公分而已。

很納悶為何測得的結果差異這麼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麼,驗電筆呢?情況是否一樣?

  驗電筆構造單純, 除非內部的高電阻異常阻值下降, 否則遭電擊機率不高.
  電表構造相對複雜, 品質良莠不齊, 燒毀、漏電可能性亦相對驗電筆高些. 可再參閱15# ysc 君說的.

  總之, 無論採用哪種工具及測量方式, 切記人體勿潮濕且與地|牆面絕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驗電筆構造單純, 除非內部的高電阻異常阻值下降, 否則遭電擊機率不高.
  電表構造相對複雜, 品質良莠不 ...

OK,感謝!

「無論採用哪種工具及測量方式, 切記人體勿潮濕且與地|牆面絕緣.」,謹記在心!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尽量别使用这种方法去测试市电的火、零。因为,电表是可换档位的,如果哪天档位不在电压测试档——这种可能在我们使用电表时经常发生的,比如忙中出乱、环境光线暗看不清等等——因为之前已养成习惯,随手就去触摸表笔另一端,很容易造成触电事故!!!
如果,电表能常作此功能的话,市面上的测电笔就不应该出现。
用电安全尤为重要!!!为避免事故,还是专物专用为妥。即使使用,还是小心小心再小心!!!

楼主:
剛剛看完這段講解漏電斷路器的影片:

漏電斷路器的原理與安裝注意(C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KEhdeCg7uATGz-74xM_

其中也有示範使用萬用表來測火線的方法。

依據前面幾位所說的,這可能應該算是錯誤示範吧,哈哈...............

不過,他的教學內容我覺得還不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