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樂金 LG32LD350-DB 不開機 已完修

楼主(2016-11-14):
朋友家的給小弟練功夫用的 (只會換電解電容而已...)

不開機 ,不會修, 找到 LG32LD35O-CB 的維修手冊 ,應該差不多吧...

1.拆機後量測 +3.5V_ST 待機電源 有輸出 (電表量測3.3V), 見 PDF PAGE 19的圖

2. 量測 KEY1 / KEY2 可以 ON/OFF (0V/3.3V) , 見 PDF PAGE 20

3.  IC1002 78F0513  PIN29 (POWER ON/OFF) 無輸出

4.  查到 IC1002 PIN40 (RESET)  0.5V -> 有問題

5. 按壓 SW1001 PIN40 無效 , 拆下 C1010後  -> PIN40 仍只有0.5V

6. 拆下 SW1001 後 -> PIN40 有3.3V 左右

7.  可正常開機  , 小弟沒有 SMD 電容 , 就直接給它不焊了 , 等有電容時再焊囉

型號

型號

開題點

開題點

2.86 MB, 下載次數: 111

IC1002

1.65 MB, 下載次數: 112

2.86 MB, 下載次數: 168

LG32LD350-CB

1.78 MB, 下載次數: 190

网友:
維修實例..看無

這是告知你已完修了嗎?看不懂ㄟ

网友:
這個叫復位開關 此機型通病

网友:
請問大大們,此類機型若遇到開機後一直閃燈,無畫面無聲音,要往主機板何處查詢呢?  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