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ZE551ML手機不開機求助

楼主(2016-11-14):
這次故障已經完全超出小弟能力範圍了,請前輩指點一下迷津

這隻手機是女王自用的,症狀為剛剛都還好好的,插著充電器上網,電力顯示100%
放著一段時間後進入黑屏待機,就完全沒反應不能開機了

拆掉後蓋

電路板近拍

電池電壓(紅箭)1.1V,對應電路板插座(插上充電器)0.11V,插上充電器黃箭(疑似電感)約5秒發高熱會燙手,藍綠箭頭電容(應該是)兩端短路,小弟推測有元件燒毀短路,導致電壓無法從USB PORT進到電池,只是電池是特規插座,無法拆電池充電後再試基本功能,小弟想過盲目拆短路電容,看拆到哪裡短路消失,因為空間太小烙鐵伸不進去,上熱風槍又怕小零件被吹光光

這台保固12個月,目前已購入18個月,真是OOXX

請前輩指點下手路徑,謝謝

楼主:
網路上ASUS的智慧型手機不論新舊型都找不到電路圖,所以小弟也不知從何抓線

网友:
大大你好,小弟手上也有一支ZE551ML,試試用二芯的USB線(純充電線)跟換一個一般5V的充電器試試,這支台版隨機附的就是QC2.0快充(QC2.0要用四芯的USB傳輸線才能充.)

題外話,我的是中國版第一批ZE551ML CPU只有1.8G,附的還是一般充電器,官方預購還比台牌的貴,華碩還是對台灣人比較好啊.

网友:
電容測到短路部是真的短路

因為旁邊有並到電感!!   個人認為電池需要先拆下充電!!

先測看看電池的電壓夠不夠吧!!

這種扣,可以用這樣充電!!

楼主:
小弟找顆有電的手機電池(4.1V)從電池插座送電(紫色箭頭),按開機鍵還是一樣不反應

小弟推測充電迴路應該有元件短路,電池供電迴路可能也有斷路(電池上電後,手摸電路板沒有明顯發熱元件,短路可能性偏低),因為手上缺電路圖,目前這台暫時作另1臺同型機的備用零件

等到有先進發表維修實例再來修修看

网友:
充電小板拆下看看,猜測是USB充電孔有問題
自己換個小板也要好幾百,又撐不久
現在都改用磁吸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