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Dell筆電變壓器電源線破損,要用什麼包覆?

楼主(2016-11-14):
有兩處破損: 一個是靠近變壓器一個是接近筆電接頭; 內部的電線沒有破,只有最外層因老化脫落。

小弟第一個直覺是熱縮套管,或許也能夠使用防水膠帶...
最後一張是使用20mm熱縮套管,原先是使用要穿過左邊的磁環,給圖二使用,先試用看看這一頭...不過呈獻的是「笑果」。
請提供切確的產品名稱,有類似修補電線的經驗談更好。
感謝!

註:如果有放錯區,請版主幫忙移板,小弟在此很抱歉麻煩您並且感謝您。

网友:
塗矽膠   或是重作接線

网友:
之前有在YOUTUBE看過用熱溶膠在破損表皮外面再做一層保護層,
抱歉,臨時找不到連結,

网友:
用熱縮套管已經是最佳的了而且成本最高!!!

网友:
既然外皮已開始劣化,
建議用熱縮套管從頭導尾包覆,
這樣比較安全及美觀,
至少比買一個新變壓器划算~

楼主:
綜合各位的意見:熱融膠代替電線保護,外層再以熱縮套管包覆似乎是不錯的選項。
不過,圖二這段要拆變壓器就有點懶而且麻煩。
我有看到網拍有賣「車用絨布膠帶」,似乎比較方便。各位前輩怎麼看這個產品?

拍賣連結

网友:
用熱縮套管就很好了啊!

若覺得粗細不一不好看,
先用一捲10-15元的電火布,
讓外層線徑都差不多粗之後,
再用熱縮套管。

像我買的NB都是台灣品牌的,連10年前的變壓器都是19V的,
除了acer的NB接頭較細之外,都可以直接共用。(我有買轉接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綜合各位的意見:熱融膠代替電線保護,外層再以熱縮套管包覆似乎是不錯的選項。
不過,圖二這段要拆變壓器 ...

這個OK

唯一的問題你要問一下賣家,日子久後"殘膠"的嚴重程度
或許現在科技已經將殘膠問題延長至N年,這樣就無須考慮殘膠問題

1.膠帶類,唯一的問題就是使用久後"殘膠"惱人

2.熱熔膠,就是醜&延展性不夠,所以要收納時問題就來了

3.其實你只是外皮破損,我以前有用過"蛇管",但是這只是看起來比較不醜&整線而已~   實質上沒有多大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OK

唯一的問題你要問一下賣家,日子久後"殘膠"的嚴重程度

蛇管也是不錯的選擇,整條包覆也比較好看。
電源線難免會壓到/踩到,用最簡單的方式來保護當然是最好。

网友:
Dell筆電插頭比較麻煩,中間還有一個細細的針狀頭,建議到中古商找一條線直接更換,以我在朋友回收場混了多年的經驗,DELL的變壓器還沒看到好的...

网友B:
先熱縮套管/ 或 你在6#「車用絨布膠帶」

若要美觀 可以考慮 再加 尼龍編織網管 ...
這種東西擴張伸展性很好
露天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5373083007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9717057939

是現在 比較 [潮] 的做法
只要不搞成 色彩繽紛  應該很有質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熱縮套管/ 或 你在6#「車用絨布膠帶」

若要美觀 可以考慮 再加 尼龍編織網管 ...

尼龍編織網這個工法很細致!高階PSU線材普遍都這樣做。
我應該會用熱融膠固定變壓器的接頭 + 「車用絨布膠帶」,不用拆變壓器比較省時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