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喜得釘扭力電鑽 與 瑞吉達衝擊起子 電池改裝

楼主(2016-11-14):
去年朋友寄來兩隻頗有年紀的工具說要給我玩玩...
分別是喜得釘扭力電鑽(HILTI SB-10)以及瑞吉達衝擊起子(REGITAR RI-12xx)
都已經頗有年代,喜得釘完全不知道是哪時的產品,瑞吉達則是93年出廠...
使用的都是鎳格電池分別是喜得釘9.6v 瑞吉達12v,已無充電器!

朋友說他已經有改成使用鋰電池,充電器使用舊APPLE的充電器(輸出12.7v)...
我試用時感覺非常不夠力,而且很不持久,詢問朋友以後他說他就只是拿舊筆電拆下來的鋰電池
做改裝,而且因為沒有大電流的輸出保護版,所以採用動力直出,也就是說充電會經過保護版去
對電池各別充電,放電則是直接輸出(筆電舊電池C數低內阻不一,很容易過放就GG了)!

拆開分別測量,兩隻的電池都有電池蕊葛屁,瑞吉達連保護版也已經掛點,於是就乾脆全部換掉
,電池我沒啥方便的入手路徑,就直接在拍賣站上找了專門改電動工具電池的賣家,購買了高C
數的動力鋰電,雖然說是全新品,我還是請賣家務必要測試電池內阻值不要差距過高,以及幫忙
品狀排列做成3串規格打上鎳片各點出線,方便我回來加工...

看圖說話!

這張是喜得釘的電池,裡面空間非常狹小,電池採用品狀排列,再放上一張普通的充電保護版,
放電一樣使用直接輸出(也就是說要注意使用時電量的消耗),因為與工具的接觸端是直接焊在
鎳格電池上,所以切斷原本鎳鎘電池後保留一顆當支點,另外做一顆5.5*2.1的充電母座孔方便
充電!
PS:原本額定電壓是9.6V,改用3串動力鋰電充滿後電壓是12.6V,會不會造成損壞還要評估!

這張是瑞吉達的電池,可以看出空間還蠻大的,基本上可以放入6顆18650動力鋰電做成3串2並,
或是改用4顆磷酸鋰鐵電池,不過這是第一次購買電池蕊回來更換,蠻擔心買到會有問題,所以一
樣只使用3顆動力鋰電,另外還買了電動工具專用的保護版給這隻衝擊起子使用,但是不知道為啥
試做時使用保護版輸出,保護版直接冒煙出來,所以後來也採用直接輸出模式,也是做了5.5*2.1
的母座方便充電!
這隻衝擊起子其實還買的到新電池,但ˋ是新電池價格很貴,而且我還要再加買充電器,這樣花費的
價格可以買一隻新的充電起子,盤算一下就直接自己改裝了!

兩隻電動工具都是改用3顆鋰電(4.2*3),充電器直接使用12.6V 1A的鋰電池專用充電器,根據賣
家說法,有經過充放電保護版的話,只要有夠電壓的供電即可充滿,所以我應該也可以拿12V 4A的
變壓器插入充電(保護版跟電池有支援,充電速度應該會快很多,但是要注意充電時間)至於剩餘
電壓顯示多少,因為要切割電池殼加裝小電壓表,手邊沒適當工具,土法切割又怕切壞電池殼,而
在充電輸入端其實也是可以測得目前電池的電壓,大概跟電池組實際電壓相差約0.4V,所以我另外
做了一個小電壓表插頭,在一般非充電狀態下只要直接插入充電孔就可以得知現在剩餘電壓狀況!

實際使用感覺足夠,這邊就不拍影片了,瑞吉達衝擊起子用起來非常有力,這隻是有碳刷的,還要找
碳刷回來備用,以免磨掉後不知道該怎麼購買規格!全部花費不到1千元,起死回生,以後電池壞掉,
再來盤算是否改用可以供應更高C數的磷酸鋰鐵電池...

結論:
動力工具換電池蕊,要注意換裝上去的是否為高放電係數的電池(動力鋰電或鋰鐵電池)!
一般的18650放電係數低,不適合在這個範圍使用,另外要注意電池內阻問題,有串並接搭配的電池
組彼此內阻差距不能過高,我有請賣家幫忙測量挑選後才打鎳片,至於是不是真有挑選這個我並不清
楚!

以下是我使用的電池規格...

電芯品牌:三星/samsung
電芯編碼:inr18650-25R
標稱容量:2500 MAH
電芯規格:65*18.4 mm
電芯內阻:50毫歐以下
電芯電壓:3.65V
測試電流:0.2C
充電截止電壓:4.2V
放電截止電壓:2.75V
最大放電電流:20A(這是連續放電,瞬間電流賣家說可達30A)
重量:45g

結束~收工...

网友A:
電芯品牌:三星/samsung

很帥的改裝,不過看到使用的電芯是三星的,還是有點怕怕!

网友:
下次依規定發帖可以上精華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6206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帥的改裝,不過看到使用的電芯是三星的,還是有點怕怕!

我覺得18650或是26650的話比較不用擔心,電池結構不像手機的那麼艱鉅,
只怕買到假貨或是回收品重新貼牌的!
我也不知道我買的這個好不好,不過...就用看看,OK的話我會再改裝瑞吉達
的電池成3串2並,讓續航力再提升!

楼主:
謝謝 wish大大 提點...下次會注意看!
只是圖片格式我用800*600有時候會上傳失敗,所以我都以寬度為主轉600*XXX!
至於圖片數量,說真的沒特別注意...拍多少就上傳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wish大大 提點...下次會注意看!
只是圖片格式我用800*600有時候會上傳失敗,所以我都以寬度為主轉6 ...

照片無法上傳跟像素無關,是跟檔案大小有關,應該是檔案太大了,導致無法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無法上傳跟像素無關,是跟檔案大小有關,應該是檔案太大了,導致無法上傳。 ...

唉阿~200K...那應該就是太大沒錯,批次大量轉圖有時候某幾張會較為肥大...
我一直想 檔案大小: 小於 4MB , 可用副檔名: jpg, jpeg, gif, png 那應該符合阿!

沒仔細注意到只有200K...真不好意思!

藉機會再請問一下WISH大大,那個恆流電子負載的套件以後論壇會代購嗎?
我蠻想要購入一套來試做使用...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我有一隻16.8V的手鑽....如果電池報銷沒得換..
想直接接變壓器..好像也沒大電流的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隻16.8V的手鑽....如果電池報銷沒得換..
想直接接變壓器..好像也沒大電流的可用.. ...

16.8V 應該也是可以改.用4串18650動力鋰電+保護版,但是要看看電池盒能不能放的下!
原本就是鋰電的,應該是只要更換電池蕊就OK了!
要是沒有大電流的放電保護版,那至少要有充電保護版,負載供應直出,使用上得注意不要
放電過度,因為電動工具,大扭力的時候電阻小電流大,需要拿捏一下!

有拉線的話可以考慮用機車電池+大電流昇壓版!
版上我記得有一篇這樣的改裝...

网友C:
引用 楼主:
16.8V 應該也是可以改.用4串18650動力鋰電+保護版,但是要看看電池盒能不能放的下!
原本就是鋰電的,應 ...

基於使用度不頻繁..而且到處都有插座..改成市電供應大電流..不知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於使用度不頻繁..而且到處都有插座..改成市電供應大電流..不知可否???

不常使用的話等電池壞掉改用鋰鐵電池應該是會比較OK,如果跟我一樣用動力鋰電的話我建議是
每隔一陣子就充個電,維持電池的電力...

改110V市電似乎不好改...
因為吃電池的電動工具都是直流馬達,要找一個可以提供大電流的線性變壓器或是交換式電源供
應器-這個不確定適用性,如果是大電流線性變壓器的話我想這個體積應該會很龐大!

不過我是覺得要這樣改不如直接去買一隻小型的插電扭力電鑽(起子機)或是衝擊起子還比較恰
當!扭力電鑽(起子機)我是還沒有看到喜歡的(不知痞友有沒有推薦的機種),衝擊起子的話
我是有看上一隻德克斯 Durofix EI1204 衝擊起子機 ,這隻符合我平日使用的用途,價格也OK!
我大部分都是用衝擊起子打自攻牙螺絲,如果是鎖塑膠木板類的話會改用扭力電鑽避免一打下去
不是螺絲就是螺絲孔滑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