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關於「0歐姆電阻」的疑問

楼主(2016-11-14):
我最近才知道有「0歐姆電阻」這種東西,感到非常訝異。

其應用的知識程度太高,非我所能理解。

我只大略知道其中一種應用是作為暫時性的替代品,等確定了正確的電阻阻值後,再將其替換下來。

我現在的疑問是,既然是0歐姆,難道不能就簡單的用一根導線嗎?為何還要特地做出0歐姆電阻呢?

网友:
我這邊的用途:
1.於電源上面預留做維修與量測功率使用.
由於有時故障是某IC短路,可以透過斷開0Ω後判斷是哪邊的零件短路(這樣就不用拔IC了).
量測功率屬於開發階段比較常用,可以改打10mΩ的零件搭配電錶或另外的機器紀錄各路電流狀態.
可以分析目前裝置整體功率消耗是否符合期望,以及調整後是否有改善的驗證.

2.訊號上面包含做測試使用(量測訊號品質或是跳線到其他地方使用).
另一個情況是可以透過0Ω選擇訊號路徑,再來就是保留一些認證測試失敗的時候可以有空間換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