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求助!!華擎1156主機板記憶體槽問題

楼主(2016-11-14):
請問:我的華擎1156主機板我從第一條記憶體(近CPU)開始插都沒有嗶聲。沒幾秒就自動關機。二,三條都一樣。直到第四條就OK!記憶體只插一支沒問題,但插二支,另一支也沒作用,只能讀到一支。在BIOS可清楚看見2條顯示!!系統內也有8G顯示,但是只顯示3.99G(該設定幾乎都設定),請問預判是哪裡出問題??

网友A:
我幫你移到硬體討論區會比較適合.還有請告知之前的記憶體使用狀況.是否剛新增記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幫你移到硬體討論區會比較適合.還有請告知之前的記憶體使用狀況.是否剛新增記憶體 ...

不是耶!!記憶體之前用都沒問題。後來更換新散熱風扇後,最近開CPU-Z驚覺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幫你移到硬體討論區會比較適合.還有請告知之前的記憶體使用狀況.是否剛新增記憶體 ...

問題是第一條記憶體(近CPU)開始插都沒有嗶聲。而且沒幾秒就自動關機。二、三條插槽也都一樣,直到第四條就OK!是記憶模組與CPU間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問題是第一條記憶體(近CPU)開始插都沒有嗶聲。而且沒幾秒就自動關機。二、三條插槽也都一樣,直到第四條 ...

1156架構已經改為CPU管理記憶體.你又剛動過CPU風扇.建議你將CPU與座.小心清潔再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問題是第一條記憶體(近CPU)開始插都沒有嗶聲。而且沒幾秒就自動關機。二、三條插槽也都一樣,直到第四條 ...

請看看安裝記憶體說明:

网友:
http://www.memtest.org/

目前最準確的測試memory記憶體測試程式

你可以自備一個乾淨的USB拇指碟&光碟片 &磁碟片
製作成一個可開機自動執行test

使用他去檢測RAM,一般來說跑10分鐘即可定生死,若遇到不定時藍屏要跑30分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6架構已經改為CPU管理記憶體.你又剛動過CPU風扇.建議你將CPU與座.小心清潔再試試 ...

經過C大指示將CPU接點及針腳附近清潔一番,重新安裝後確實找到失去的3.99G,終於回到8G懷抱,很奇怪是問題是為何第1-3條記憶體槽都沒有嗶聲。第4條有嗶聲,現在2條4G分別插在3-4槽內,系統顯示8G!感謝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看看安裝記憶體說明:

感謝指導!分別插在3-4記憶槽內!不知正確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C大指示將CPU接點及針腳附近清潔一番,重新安裝後確實找到失去的3.99G,終於回到8G懷抱,很奇怪是問 ...

有空你可以換個cpu 也許會找到你要的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分別插在3-4記憶槽內!不知正確否??

根據說明, 這是正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156架構已經改為CPU管理記憶體.你又剛動過CPU風扇.建議你將CPU與座.小心清潔再試試 ...

太神了! 學習了! 本以為是作業系統的問題

沒想到居然是這樣 我有遇過但是是在NB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神了! 學習了! 本以為是作業系統的問題

沒想到居然是這樣 我有遇過但是是在NB上 ...

我也是看他寫到.有動過CPU風扇.才會如此懷疑-沒想到果然是如此

网友:
1156處理器須先使用第一組通道滿
才能使用第二組通道
在來安裝CPU扣上鐵蓋時
CPU有時會位移造成記憶體
有一部分辨識不到
這時請拆開CPU重新安裝一次
就會正常~小弟遇到蠻多這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6架構已經改為CPU管理記憶體.你又剛動過CPU風扇.建議你將CPU與座.小心清潔再試試 ...

請問C大:那1155架構是否也改為CPU管理記憶體??若是!問題有1156嚴重嗎??還是晶片都已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C大:那1155架構是否也改為CPU管理記憶體??若是!問題有1156嚴重嗎??還是晶片都已修改!! ...

對.大部份都相同

网友D:
沒有北橋晶片架構的主機板其記憶體控制器都內建至CPU中了...

AMD處理器很早就這麼做了,INTEL很晚才跟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沒有北橋晶片架構的主機板其記憶體控制器都內建至CPU中了...

AMD處理器很早就這麼做了,INTEL很晚才跟進.. ...

AMD自家的AM3/AM3+主機板晶片組還是有南北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自家的AM3/AM3+主機板晶片組還是有南北橋吧?

AMD早期北橋內僅存AGP控制器,後來都納ˋ入CPU內了.....剩南橋晶片...

北橋本來的角色就是記憶體控制器、顯示卡介面、內建繪圖功能(部份)、CPU連接
後來AMD認為那會造成效能瓶頸就通通納入CPU了....INTEL後來才跟進

网友(2016-12-16):
恭喜你學習到了一整套的錯誤知識..在這裡不是要給你吐槽..只要要讓看到這一篇文章的人不要被你誤導了..
真正知道故障問題的人..看到這一篇的問與答只會一笑置之..因為關係到專業維修技巧的吃飯問題..所以應該不會有專家給你正確的解答((我猜的))..
((開始插都沒有嗶聲。沒幾秒就自動關機))..假定先限制出問題的地方可能是插槽或者是記憶體.其他零件的安裝都正確..這時會自動關機嗎???  這一個問題你先搞清楚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