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接地」的一個突發奇想的問題

楼主(2016-11-15):
假設,我在家中設置了符合工業標準的接地。

那麼,如果我只使用插座的火線連接上家電插頭的一端,並將插頭的另一端連接上我自備的接地,這樣,家電能否正常運作?

网友:
理論上是可以啦,
但是電流回路沒有流經電表,
所以用電不要錢!!

网友A:
嗯!看來台電會收不到錢,倒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看來台電會收不到錢,倒閉了!

老爸說:這不用錢的,才是真正的綠能啊!!

网友:
我的理解, 接地的意思是防漏電,
為了安全目的防止被電極擊到受傷或死亡, 接地也可防止高壓靜電損壞電器用品.

网友:
在下認為這樣的話鎢絲燈或許會亮,但是其餘家電應該不會動作,因為這樣有點像直流的感覺.

网友:
想太多了,台電側那邊的中性線也有接地,如果你的用電回路沒有中性線是靠接地線,還是會靠接地再大地回流到台電的中性線,小電流較無所謂大電流時因為接地電阻原因會產生電壓降,法規上電地線也不允許有電流存在因為安全因素,常常地線的線徑又比電力線來的細。

這種情況下瓦時計還是會走,因為火線上還是有電壓與電流存在,貼一個線路圖跑一下線就懂了。

我有碰到一個個案是台電的供電疏忽造成瓦時計不跑,瓦時表的輸入火線少接一條時表就不會走了,瓦時計的線圈結構是設計成推挽式少了另一相的推或拉鋁盤就不轉了。
此時就變成單相雙線式供電所以就沒有 220 電壓,用戶側也有約一半的燈或插座沒電,用電雖然不用錢但無 220 可用,幾個月後台電發現收不到錢就來檢查瓦時計,因為是台電承包商的疏忽所以也沒來向用戶追繳損失。
曾經想過如法炮製讓電表不走,但我們只能在用戶端動手腳無法在瓦時計前端修改,也就是在配電箱的最前端拆掉一條火線不接,然後瓦時計還是照跑無誤,結論是台電不是笨蛋的。
當然惡意剪瓦時計的鉛封來修改內部接線是另一個情況,而且有很高的機率被抓,除非你修改過的用電量能避開台電程式的監視警告,也就是用電量每期都能逐漸遞減下來。
以前仿間有不肖人士騙用戶來修改電表,前面幾期的確有省到但後來就被抓了,用電戶要賠償高額罰金,但這個不肖人士賺了錢卻跑掉找不到。

网友B:
這是高雄多年前,
一間有十二金釵的直銷公司的配電圖,

配電圖

配電圖

A戶在3樓,B戶在8樓,C戶在14樓
ABC三戶都是十二金釵的直銷公司
請問B戶用電要不要錢??
在電表前接電是偷電,在電表後接電就不是偷電了?

网友:
還是不要吧,撇開道德層面不說,可能會有法律問題!
我想使用者付費是應該的,另外台電應該不會沒想過這個問題,一定有防範措施。所以可能無法用這招!
就好像有人會想到用市話的電壓來點燈,有點不符實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是高雄多年前,
一間有十二金釵的直銷公司的配電圖,

這稱為偷電,只要沒有電表卻有電用就是偷電,管你怎麼接都是偷電,就從輸配高壓線上用感應線圈沒接點偷來的電也是偷電。

此圖是 B 用戶偷了 A 與 C 的電,A 與 C 要多繳錢,台電沒有損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高雄多年前,
一間有十二金釵的直銷公司的配電圖,

被台電查到,一定得不償失的!等著賠償嘍!

网友:
這就要看自備接地與供電端中性線接地之間的電阻了,小量耗電應該沒問題,耗電量一大電壓會不穩定,而且接地是為了安全用途,用來輸送電力有可能會導致危險,如電器外殼或牆壁摸起來麻麻的。

至於電錶計費問題應該不受影響,單相三線式電表兩條火線都有電流線圈,電壓線圈是跨接在兩條火線,中性線並沒過電表,只要火線上有電流就會計算度數,所以跟中性線從哪裡接沒直接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稱為偷電,只要沒有電表卻有電用就是偷電,管你怎麼接都是偷電,就從輸配高壓線上用感應線圈沒接點偷來 ...

感謝DUKE83的回答,那麼要如何避免這種現象以免成為大頭,替人付電費!難道要自己每天去查線,台電人員有在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高雄多年前,
一間有十二金釵的直銷公司的配電圖,

B戶的用電分別由A戶跟C戶共同負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稱為偷電,只要沒有電表卻有電用就是偷電,管你怎麼接都是偷電,就從輸配高壓線上用感應線圈沒接點偷來 ...

據說:A戶和C戶都沒有多出錢,
是管委會的公共用電出錢!
台電也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據說:A戶和C戶都沒有多出錢,
是管委會的公共用電出錢!
台電也查不到! ...

如果是由公共用電負擔,那接線方式一定跟您貼的圖不一樣。

由公共用電負擔只有一個可能,就是B戶用電是來自公共用電錶後,目前大樓用電並不像自來水有總表分攤機制。

大樓變電室變壓器接出來的電力匯流排直接接往各戶表前開關之後就是各戶電表,公共用電跟住戶一樣也是獨立電表,公共用電電表有可能分區好幾顆,但就是沒有整棟大樓的總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據說:A戶和C戶都沒有多出錢,
是管委會的公共用電出錢!
台電也查不到! ...

總電表 - 所有用戶電表 = 公共電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總電表 - 所有用戶電表 = 公共電費

目前大樓供電系統並無總電表,跟自來水總表分攤機制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據說:A戶和C戶都沒有多出錢,
是管委會的公共用電出錢!
台電也查不到! ...

這有兩種可能,
一是 B 用電少 A 與 C 用電大,所以相對感覺不出來。
二是瓦時計的誤差,理論上瓦時計是兩相火線都要累加運走計算,但是實際上目前常見的三線式存在一個我在 7樓說的缺相不走的情形,可能新一代數位型瓦時計就不會這樣。

不知道這種傳統的瓦時計兩條火線的電流不一樣時會有多少的計費誤差,沒看過相關數據也沒有多餘的瓦時計可以做測量實驗。
台電有宣導用戶要電力平衡,但如果電力不平衡時會怎樣卻沒說,我個人認為這種情況台電會少收到錢就跟功率因素一樣會引響電費之多寡,這課題可以來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有兩種可能,
一是 B 用電少 A 與 C 用電大,所以相對感覺不出來。
二是瓦時計的誤差,理論上瓦時計是 ...

據說:A和C有電表,用電少,(休息室和倉庫)
B沒電表吃到飽!(B是大營業廳,用電最多)

网友E:
LZ 我看你發過很多問題帖多有一個共通點~~~ 光說不練 ~~~

你既然能想這些有的沒的,為何自己不去實際try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發過很多問題帖多有一個共通點~~~ 光說不練 ~~~

你既然能想這些有的沒的,為何自己不去實際try一下呢 ...

這個是十二金釵的直銷公司搬走後很久,
新公司搬進來時才查到的,
有檢視過去的用電記錄!
過去的用電記錄收費都在電腦裡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十二金釵的直銷公司搬走後很久,
新公司搬進來時才查到的,
有檢視過去的用電記錄!

抱歉!我沒用引用文導致你誤會我是回你的文

我是對LZ發文者! 提出問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 我看你發過很多問題帖多有一個共通點~~~ 光說不練 ~~~

你既然能想這些有的沒的,為何自己不去實際try一 ...

單就這個主題,要他達到『符合工業標準的接地』,對一般住家來說有難度XD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這種傳統的瓦時計兩條火線的電流不一樣時會有多少的計費誤差,沒看過相關數據也沒有多餘的瓦時計可以做測量實驗。
台電有宣導用戶要電力平衡,但如果電力不平衡時會怎樣卻沒說,我個人認為這種情況台電會少收到錢就跟功率因素一樣會引響電費之多寡,這課題可以來研究一下。

單相三線式供電兩條火線負載不平衡不影響電錶計費,因為兩條火線各自有獨立的電流線圈,在極端的狀況下一條火線滿載另一條空載,所測量的度數依然準確,早期為了這個問題與證實功率因素與計算度數的差異,就買過一個大東電表來測試過,結論是沒問題的。
目前公開販售、裝設的電表都需要經濟部委託的大電力實驗室檢驗通過,而且是每顆電表都要檢驗,不是一批抽驗幾顆,檢驗通過的都有有效期限貼紙,現在比較沒有電表準確度問題。

兩條火線負載不平衡只會影響供電系統使用效率,如原本可以提供20KWX2總共40KW的供電能力,若負載不平衡最大供電能力則由耗電量大的那組火線來決定,最極端狀態一組滿載另一組空載,則只能提供20KW供電能力,對配電設備如饋電線、變壓器、迴路開關等都是投資浪費。

負載平衡只能盡量做無法達到100%平衡,因為所有電器不會同時開啟,負載不平衡是存在的事實,只能儘量減少不平衡的程度,計算用電度數的電表當然會考慮到不平衡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我看你發過很多問題帖多有一個共通點~~~ 光說不練 ~~~

你既然能想這些有的沒的,為何自己不去實際try一 ...

我有在練啊,從最最基礎開始練..................

我有買過一些電子套件來組裝過,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但是無論成功或是失敗,我其實對其運作原理都不是很了解。

网友F:
刚刚试过,大陆220V火线经5W、100W钨丝灯泡接金属水龙头都能亮,就是亮度不够,接个小电压力锅,电热盘会热,但功率不够,测电压力锅得到电压是120V,只有约一半电压,出去看楼梯电度表箱,智能电度表没看出走字,大地可以回路,但大地的电阻较大,产生分压,电高压锅被吃掉一半电压,大地是泥土组成,大地电阻比铜线大多了,要直接入大地偷电,只能是小功率且低于标称电压能工作的电器,比如小功率灯泡LED灯,暗点也没关系那种,功率越大电流越大与大地电阻串联被分压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刚试过,大陆220V火线经5W、100W钨丝灯泡接金属水龙头都能亮,就是亮度不够,接个小电压力锅,电热盘会热 ...

有實驗的精神, 給你加分!
不過我看實驗的結果,效果不是很好,這招並不是很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刚试过,大陆220V火线经5W、100W钨丝灯泡接金属水龙头都能亮,就是亮度不够,接个小电压力锅,电热盘会热 ...

感謝您的實驗結果說明!我了解了。

我當然不是真的打算要這麼做,而是我一直懷疑這麼做究竟是否可行。你的實驗證明了確實可行。也證明了大地的電阻較銅線大的多,不過這點原本就是可以預期的。

再次感謝您!我的疑惑一掃而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刚刚试过,大陆220V火线经5W、100W钨丝灯泡接金属水龙头都能亮,就是亮度不够,接个小电压力锅,电热盘会热 ...

金属水龙头和大水管中間,
如果有塑膠水管,接地效果就不好,
直接接地底下的金屬大水管或消防栓,
效果可能會比工業標準的接地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金属水龙头和大水管中間,
如果有塑膠水管,接地笑果就不好,
直接接地底下的金屬大水管或消防栓,

我开店住楼下,我家都是金属管,后窗就是水表,都是金属管,没塑料管,大地由泥土和地下水组成,从用电户到电力变压器接地点的距离之间的大地电阻肯定比铜线大,大陆供电都是220V,不是每幢楼都有变压器,不像台湾要同时供110V和220V,可能变压器就在楼附近,大陆是一个大电力变压器供一大片区域,变压器接地点与远的用户距离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开店住楼下,我家都是金属管,后窗就是水表,都是金属管,没塑料管,大地由泥土和地下水组成,从用电户 ...

大陸地區配電架構基本上就是三相四線式 380V/220V為主,對於電力用戶以三相四線式供電,對一般家庭用戶則取三相四線式的其中一條相位線跟一條中性線供應單相220V,各家庭單相用戶平均分布在三相上,相對於台灣的供電系統比較簡單,可靠度也比較好效率也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刚刚试过,大陆220V火线经5W、100W钨丝灯泡接金属水龙头都能亮,就是亮度不够,接个小电压力锅,电热盘会热 ...

這能不能證明電流回路沒經過電表,
所以用電不要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能不能證明電流回路沒經過電表,
所以用電不要錢?

大陆220V机械式单相电度表电路图:
图中1、3脚是输入,且1脚接火线,2、4脚是输出,在电度表内部5脚与1脚相连,从电度表原理分析,不管用户家里有无用电,电压线圈始终通电,只要用户有用电,电流线圈就有电流通过,计数转盘就会转,这么说,故意断开零线不用,电流改入大地回路,表内的电流线圈仍有电流通过,电度表仍然会转动计数,我昨天用电高压锅改大地回路后出去看电度表没看到走字,可能是看的时间短没发现,电度表装得很高,手电筒照明看不清楚,叫老婆从后窗递把折叠凳给我垫脚,也没看出走字,可能是我的小电高压锅才600W,用大地回路被大地电阻分了约一半电压,功率只剩约300W,智能电度表是液晶数字显示,要累计一段时间才会跳字,比如要等1分钟才跳字,我不可能在那等60秒,不比机械电度表一点点走一点点变,从电度表原理看,大地回路无法偷电,放弃零线不用改接大地回路,可理解为用电负载串个大地电阻回路,使电流变小,使电度表走字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