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野狼傳奇手動阻風門線更換

楼主(2016-11-15):
野狼傳奇手動阻風門線更換
1.下圖 手動阻風門線(Q扭),久未使用,拉索生鏽卡住。

2.下圖  因卡住底座上蓋螺母無法轉開,只好多一到工序拆底座螺母,需板手或套筒。

3.下圖  移出後由底部螺母轉開需開口板手,由最下方管線(最細)上移脫出。

4.下圖  換下部化油器阻風門,先吧阻風門管線固定螺絲用十字起子放鬆(上方螺絲)。

5.下圖  開始把阻風門拉起,把拉索脫出,空間有限可把方向燈閃爍器(如圖4右下角)拆除以利作業。

6.下圖 把故障Q扭線從三角台由油箱下順勢拉除,新舊品。

7.下圖 怎麼拆就怎麼裝,回復原狀,(油箱底穿過較困難,見縫就插,再不行就需卸坐墊與油箱),拉Q扭測試。

8.下圖   Q扭跟著動作上揚,OK 收工。
以上參考

网友A:
昨天一位會員來訪,我才發現他也是騎野狼125,我還再三叮嚀他千萬別換車,因為我看到有人在騎偉士牌時都非常懊悔當初我把90cc跟150cc的偉士牌給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一位會員來訪,我才發現他也是騎野狼125,我還再三叮嚀他千萬別換車,因為我看到有人在騎偉士牌時都非 ...

WISH 大
你的妹在親情呼喚,您還有心管這個......會不會心不再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62621#lastpost

野狼還算萬年青,化油器還買的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 大
你的妹在親情呼喚,您還有心管著個......會不會心不再焉。
http://bbs.pigoo.com/forum.p ...

你如果現在看到我,就知道我的下場了,招惹烏骨雞學姐後最好就是藉機遠遁他處避風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現在看到我,就知道我的下場了,招惹烏骨雞學姐後最好就是藉機遠遁他處避風頭........ ...

我給你安排~~~明天飛金門搭船透過小三通到廈門,砂鍋安排你到廣西搭機飛泰國......自然會有人接應你

网友:
應該很久沒有騎齁

网友B:
雖然是新換, 建議在紅箭處分多次加少量機油進去,
同時推入和拉出多次, 讓機油滲進去, 令工作順滑, 也可防止拉索生鏽.

楼主:
q41074107  大
騎了騎了上下班代步工具,幾乎不用Q扭下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是新換, 建議在紅箭處分多次加少量機油進去,
同時推入和拉出多次, 讓機油滲進去, 令工作順滑, 也可防止 ...

開始執行 大
加了加了加針車油,箭頭所指有油漬痕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一位會員來訪,我才發現他也是騎野狼125,我還再三叮嚀他千萬別換車,因為我看到有人在騎偉士牌時都非 ...

現在那兩台很值錢呢,我比較喜歡90cc,雖然那種車有點難騎,也沒有什麼什麼零件,就算有,也很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昨天一位會員來訪,我才發現他也是騎野狼125,我還再三叮嚀他千萬別換車,因為我看到有人在騎偉士牌時都非 ...

小弟出來自首....
野狼有貨架的話心臟夠大什麼都能載,
不過很多機車行都不接修檔車,不是沒備料就是不會換.
所以還是DIY的技能點高一點比較保險.
我DIY換過1.油門線2.離合器線3.阻風門線4.右手開關(頂客)5.HID大燈(回充不足換回H4 35W大燈了)5.刀把換成高把6.座墊7.後架(貨架)8.油位感知器 9.刹車總泵 10.剎車線
下一個要準備要換的是汽缸頭,不過時程未定.
紅框內後架有車主缺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弟出來自首....
野狼有貨架的話心臟夠大什麼都能載,
不過很多機車行都不接修檔車,不是沒備料就是不會換 ...

你的後架只能用在野狼125吧!能裝在我的jog 50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出來自首....
野狼有貨架的話心臟夠大什麼都能載,
不過很多機車行都不接修檔車,不是沒備料就是不會換 ...

小弟以前老野狼貨架一次載5箱20公斤老鼠藥,一樣趴趴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後架只能用在野狼125吧!能裝在我的jog 50嗎?

WISH大,
JOG50可能用外掛比較方便喔!要載多少有多少.
圖片轉自
http://blog.xuite.net/rainfox2k3 ... 8%BC%89%E7%9A%84...

网友:
引用 楼主:
q41074107  大
騎了騎了上下班代步工具,幾乎不用Q扭下場。

冬天快到了好不好發動靠它了

楼主:
q41074107 大
經驗豐富,確實是準備過冬才去摸它,這下死了又要賠一條線。
其實也沒哪麼嚴重,只是手要去摸下面,失去了拉Q扭線方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現在看到我,就知道我的下場了,招惹烏骨雞學姐後最好就是藉機遠遁他處避風頭........ ...

老大,
請問學姐的通緝令撤除沒 ?
如果沒處藏身的可來我處避難, 保証學姐沒法找到你凌遲,
好好的安心避難, 還可找金絲貓和西洋菜給你進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