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定頻冷氣壓縮機缺乏保護的情況之下,短時間內走走停停

楼主(2016-11-15):
似乎找不到什麼適合的地方,姑且先發在這裡吧!

情況是這樣子的,今天碰到燒冷氣壓縮機的案子,比較特別的地方是,這是第二次。

案主是定頻式冷氣機。外機沒有設置過溫度保護、沒有啟動保護。至少外面看不出來。

這案子讓我跑了好幾次,一直搞不懂。但無意間發現冷氣機走走停停,有時間隔是幾秒,
有時是一兩分鐘,總之就是內機工作不正常就是了。

這部分比較有人討論到的就是說,壓縮機缺乏保護的情況之下,短時間內走走停停會不會壞?為什麼?

這個問題一般都被跳過,因為壓縮機通常都有設置 PTC 或溫度開關一類的安全裝置,所以往往
答案是:「不用擔心。因為它不會發生的。」好了,現在發生了!所以我想討論的地方就是說,

從學理上來看,為什麼壓縮機不能在短時間內連續啟動?這會發生什麼事?導致什麼後果?

网友:
控制器有問題不是嗎
一般壓縮機要間格三分鐘才能再啟動
因為要壓力平衡
高壓之下馬達是啟動不了的

楼主:
控制器歸控制器,這裡暫不管它,那是安裝人員擅自改裝的問題。

如果說短時間內斷電後再通電,馬達會因為內部壓力無法轉動的話……
馬達不轉動會過電流燒掉的!

所以結論是,這種情況下壓縮機會燒掉是因為馬達不能轉動?
在這之前,的確發生好幾次 BREAKER 跳脫的現象。

网友:
馬達線圈,需要靠低溫回流冷媒蒸氣冷卻,起停頻繁,無法建立壓差,冷媒來不及蒸發,定頻馬達啟動電流大,溫度升高而燒毀!

网友:
現在的冷氣壓縮機過載保護器都已經內置在壓縮機內部,從外觀是看不到的,並不是沒有設置保護

壓縮機停機後要再啟動必須等三分鐘,是為了要降溫,為了讓高低壓冷媒管冷媒壓力平衡,溫度越高
壓力越大,壓力越大壓縮機啟動會有困難,這會讓壓縮機掛掉

网友A:
1要注意室外機周圍散熱問題
  室外機是否太髒?----------影響散熱
  風扇轉速是否太慢?--------風扇電容器衰減會使風速變慢--導致散熱不良
  室外機安裝點是否太靠近牆壁?
2室外機電源線是否依安規設置?----太細的電源線會導致啟動困難

楼主:
基本上所得的答案都一致,沒有什麼差異性。

我整理一下內容:

「壓縮機短時間內重覆啟動而無保護的話,由於內部高溫與高壓的問題,會導致馬達啟動困難而燒燬。」

謝謝各位前輩的支援。(一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注意室外機周圍散熱問題
  室外機是否太髒?----------影響散熱
  風扇轉速是否太慢?--------風扇電容器 ...

案主除了基板改用非原廠板外,基本上可堪稱完美了。

因為通常在壓縮機出事前,會先收到「冷氣為什麼不冷」的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