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旭光10w led故障改110v市電 電容限流直驅

楼主(2016-11-15):
旭光10w led用不到1年故障了
分解看看
量電路板輸出24v
背面圖片還蠻複雜
led 16顆串聯標示94v
用.47電容限流式看看會亮耶
要修的話功力不夠,也划不來,乾脆做個精簡版的直驅,先試電容限流。
太小再並聯1顆.72看夠亮嗎?
量電流35ma
電壓64v
電路板太大,乾脆不用pcb版,精簡再包好。

組合起來試電。
ok裝上完工。

网友A:
94v-0 是防火安規等級, 非驅動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v-0 是防火安規等級, 非驅動電壓

原來如此,我還納悶16顆怎麼串成94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v-0 是防火安規等級, 非驅動電壓

pmerw大能否解說安規等級?

网友:
引用 楼主:
pmerw大能否解說安規等級?

以目前PCB常見到的等級會有三種
V0,V1,V2
V0 耐燃等級最高,V2是最低的
他們在測試時,是以火燄去燒燬送測物(尺寸有一定的規定)
當你把火燄移開後,你的送測物還會燃燒多久
V0 "好像"是火燄一移開,待測物就會熄火(即不會自燃也不會助燃,有別的火源才會燒,沒有火源它就不會燒)
而V1及V2則是某規定的秒數內會熄火

楼主:
小弟不才,那94v-0是甚麼意義?

网友:
94V-0
A:沒有任何樣品在測試火焰拿走之後,仍然有火苗燃燒超過10 秒。
B:對於每套5 件樣品,10 次點燃後,帶火苗的燃燒的總共時間超過50 秒
C:沒有任何樣品一直燒到夾具上
D:沒有任何樣品,燃燒融化的液滴滴下點燃了下面12"處的棉花。
E:沒有任何樣品,在第二次移走測試火焰之後,持續發紅燃燒超過30 秒。
94V-1和94V-2
沒有任何樣品在測試火焰拿走之後,仍然有火苗燃燒超過30 秒。
對於每套5 件樣品,10 次點燃後,帶火苗的燃燒的總共時間超過250 秒
沒有任何樣品一直燒到夾具上(包括有火苗的燃燒和發紅的燃燒)
沒有任何樣品,燃燒融化的液滴滴下點燃了下面12"處的棉花。
沒有任何樣品,在第二次移走測試火焰之後,持續發紅燃燒超過60 秒。
UL94-5VA 或 UL94-5VB

网友B:
使用不到一年就壞了,不是有保固嗎?您就這樣給拆了...

网友C:
LED 球泡燈
容易因為散熱不良而加速故障
而散熱不良的原因
通常都是燈具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不到一年就壞了,不是有保固嗎?您就這樣給拆了...

發票不知丟到哪裡?包裝也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 球泡燈
容易因為散熱不良而加速故障
而散熱不良的原因

所以我在燈罩鑽4ˋ孔,燈座鑽兩孔(可鑽孔面積小),燈頸鑽4孔,利用熱氣上升原理產生對流。散熱應沒問題了。

网友:
大大厲害,好會拆,

网友:
這款LED應該是覆晶,正常電流150mA,每顆LED=8V,分2回路,耐溫也比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在燈罩鑽4ˋ孔,燈座鑽兩孔(可鑽孔面積小),燈頸鑽4孔,利用熱氣上升原理產生對流。散熱應沒問題了 ...

希望孔別太大

會有昆蟲跑進去住,然後會有蜘蛛結網,網上會有蟲蟲遺體,然後就短路了 = =

网友D:
可以手畫這簡易電路給參考嗎?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手畫這簡易電路給參考嗎?謝謝你

參考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ghlight=110v%2Bled
改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