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淘寶A3套件+自改機殼

楼主(2016-11-15):
DIY的習慣還是停不下來
由於客廳之前少了一台擴大機,所以利用壞的機器,先裝了簡單的lm3886套件試膽(將舊擴大機內部清空,只留變壓器,套件鎖上就ok了)
接下來就是挑戰再組一台取代寢室的AU-8500II
所以,又買下來A3套件外加300W環形變壓器等
中間,經歷了大管裝錯邊...燒!led壞掉導致新買的大管...再燒!最後再檢測更換大管,led,水泥電阻才順利修復
然而已經加大一級的散熱還是不敵大管的熱情
剛開始想說連機殼都自己製作,所以切了一台壞掉的cd播放機
電源輸入端,也拆了壞電源供應器的濾波來加強一下
但,無奈工具與舊材料不夠多
只好,再轉戰從架子最深處挖來的準系統機殼
將下半部分別放入濾波,環形變壓器,ac轉dc套件,並用"鐵皮屋用的清板"折了一個隔離罩
3.5"硬碟機位置,放入A3套件後上方擠入分離開的大管+用銅片連結的加大散熱
但...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蓋子蓋上後...溫度悶著...緩緩上升
加大的散熱也沒有用,只能將靜態電壓往下調
可是不想喪失更溫暖的聲音
只能將散熱往上升起
最後終於定裝^^
當然還是要補上聽後感
低音量更多,聲音暖了,定位更精準,整體聽感好舒服
對我來說,值得了
原本的au-8500II真的比不上
ㄏㄏ

後記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雞絲真的少不得...看來又是一個坑

网友A:
很熱不能加個較慢轉速的風扇嗎?或是乾脆把散熱器移出機箱外。

网友B:
願者上鉤   自得其樂   音響世界是很有趣的   有時候連喇叭擺放位置改變可以感受到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熱不能加個較慢轉速的風扇嗎?或是乾脆把散熱器移出機箱外。

上移後...在下方又裝了一個12cm大風扇
用3.5V電壓伺候...很安靜
溫度又低上幾度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願者上鉤   自得其樂   音響世界是很有趣的   有時候連喇叭擺放位置改變可以感受到變化  ...

小弟一直想
聽音樂...滿足到的是大家
但玩音響...自我滿足比較重要
ㄏㄏ

网友C:
看了讓人手癢,以前買了一堆擴大機零件一直放著,沒機會動手。因為正在服役的一直都好好的。
散熱可以找CPU的水冷式散熱套件來改裝。

网友D:
好厲害!3886的聲底算不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讓人手癢,以前買了一堆擴大機零件一直放著,沒機會動手。因為正在服役的一直都好好的。
散熱可以找CPU ...

手癢...就動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厲害!3886的聲底算不錯的

它們家的 cg lm3886套件也才118元(CNY),換算台幣才5百多
不過最高68W...
所以才又組第二台A3,120W
用來推Usher X719
好聽

网友:
後級最好不要把散熱片包在機殼內會愈來愈燙然後燒毀!(美江),
DIY 備援溫控電扇與直流喇吧保護都不可或缺.

音響 DIY 真的很有成就感, 程式寫完同行才可能會欣賞,
音響做好人人都可耳朵認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