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過放保護」的疑問

楼主(2016-11-16):
這是在網路上找到的一段對「過放保護」機制的描述:

「鋰電池供電(放電)時,當電池電壓下降至2.4V以下時,保護線路必須使電池無法繼續對負載供電,以確保鋰離子電池不會過度放電而損壞電池結構,直到對鋰離子電池充電,並使鋰離子電池的電壓高於3V,此保護狀態才會解除。」

請問一下,這種機制是如何辦到的呢?有開路電壓(例如2.3V好了),但是接上負載,卻無電流?

网友A:
抱歉,電路上面我不是專家。我也不能直接給你答案。
我想用一些方向導引這個問題的解答,其實你的問題已經包含答案了。
電池放電時:
當電池電壓 < 2.4V -->把電池輸出關掉
當電池電壓 >=2.4V  -->正常輸出電池電力
當電池充電時:
電池電壓 <=4.3V --> 停止充電

這裡面有兩個電壓值,所以設計電路時,就是透過偵測電池電壓與這兩個電壓值 "比較" 就可以達到基本的功能。怎麼做? 去參考基本的OPA(運算放大器) 應用電路就可以找到答案。

不然,查一查 S-8261 這顆 IC 的 Function block.  就能勾勒出基本概念。

网友B:
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61952-1-1.html
原理: https://read01.com/PMKa7y.html

請問一下Jungping大...
您知不知道有一種找資料的方式在痞酷叫 "搜尋", 在網路上叫"Goog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電路上面我不是專家。我也不能直接給你答案。
我想用一些方向導引這個問題的解答,其實你的問題已經 ...

我剛剛有找到這篇:

S-8261系列
1节电池用电池保护IC
http://datasheet.sii-ic.com/cn/battery_protection/S8261_C.pdf

可惜我程度還沒那麼高,看不懂。

我只是想了解,為何會有電壓、但是無電流?我唯一想到的一種情況就是當負載是無窮大時,才會沒電流。但是在小負載時,是如何讓它沒電流的呢?

我只想要一個簡單的答案就行了。深的我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61952-1-1.html
原理: https://read01.com/PMKa7y.html

看了你的影片及提供的網頁(雖然大部分看不懂),我想,應該可以這麼麼說吧:

當過放保護啟動後,從負載端向電池看進去,其實看到的是0V,而不是2.4V,對吧?

网友:
先学一学最简单的三极管电源开关电路,下图是大陆创维某型电视用三极管控制8V电源的有无来实现电视机的工作与待命状态:

Q606C极是12V,当遥控开机时,CPU输出低电平,Q607截止,Q606饱和导通,12V经IC601稳压成8V输出,电视开机收看,当遥控关机时,CPU输出高电平,Q607导通,Q606截止,关断了12V电源输往8V稳压器,电视处于待命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影片及提供的網頁(雖然大部分看不懂),我想,應該可以這麼麼說吧:

當過放保護啟動後,從負載端 ...

是的.. 當電池端電壓低到2.4時, 輸出端的電壓就沒了.

网友C:
這種機制是如何辦到的呢

比較器

假設以B為基準   會變動的只有A   B是穩定的    以B為基準
當  A>B  則ON   當A<B 則OFF

也可以製做成  當A>B則ON  當A<B則OFF

這樣子 太大 跟 太小 都可以保護了   電壓 電流 溫度 都可以做到保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機制是如何辦到的呢

比較器
當  A>B  則ON   當A<B 則OFF

也可以製做成  當A>B則ON  當A<B則O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機制是如何辦到的呢

比較器

感謝各位的熱心解說,我了解了!

我原本是以為當電池端電壓低到2.4V時, 輸出端的電壓也是2.4V,所以我才想不通為何會有「有電壓卻沒電流」這種事。
現在我知道了,其實是當電池端電壓低到2.4V時, 輸出端是沒電壓也沒電流。這樣就合理了。

各位的解說也同時讓我知道了為何會沒電壓,讓我收穫豐富,感謝大家!

网友:
鋰電池供電(放電)時,當電池電壓下降至2.4V以下時,保護線路必須使電池無法繼續對負載供電,以確保鋰離子電池不會過度放電而損壞電池結構,直到對鋰離子電池充電,並使鋰離子電池的電壓高於3V,此保護狀態才會解除。」

这一段适用于所有的锂离子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