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tt WG1009-Y1E3-SC無法開機, 併求使用LTC3851控制的小型PC電路圖

楼主(2016-11-17):
Hello, 前輩們
此小型PC狀況為無法開機
PC開關部及各個位置電壓均沒有電,
輸入端為LTC3851控制的電路, LTC3851週邊零件均檢查, 沒有發現損壞
從LTC3851的datasheet看來, 應該會有控制的訊號, 但電路板上查不到從那來

請前輩們指點一二, 並求使用LTC3851的PC相似電路

网友A:
網路上查不到你這款你稱為小PC的機器
我有點懷疑這不是小PC而是 OEM 成其他用途的機器

你的整個描述也有點怪!!!

你說各個位置電壓均無~那你不是因該要先check你的變壓器 and 變壓器接到主機板的輸入端是否有電壓才對嗎 ?

怎麼會直接殺到LTC3851呢?

***另外第一張圖的左上角缺了一個很重要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查不到你這款你稱為小PC的機器
我有點懷疑這不是小PC而是 OEM 成其他用途的機器

1. 就是查不到, 才想找類似的電路圖研究
2. 輸入電壓是桌上型DC電源供應器, 在LTC3851這個區塊要作電壓轉換或直接輸入, 不是很清楚,
    可以確定的是電壓到這就沒有再往後端走
3. 我所謂的"各個位置電壓均無" , 就是沒有5VSB, 1.8V, 3.3V, 5V, 12V
    所有IC需要用到的各電壓都沒有
4. 你是說水銀電池吧, 那是查該迴路電壓連到那時拿下來, 就沒再裝回,
    就算裝了也無法開啟PC

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就是查不到, 才想找類似的電路圖研究
2. 輸入電壓是桌上型DC電源供應器, 在LTC3851這個區塊要作電壓轉 ...

***輸入電源是桌上型DC電源供應器?? ***

拍個照片上來瞧瞧吧!

你的第一張圖,我推測只有兩處是可能接DC電源處

a.右上角那個綠色電源頭,那個通常只有2pin而且一般是用DC 24V

b.最下方中間偏左那個有點像一般NB的電源接頭

1.你的DC電源=? V

2.power in 的位置電壓你實際測量=? V
  以及 power on觸發開關的位置及其電壓=? V

3.你圖片挺模糊的

4.既然是特殊機種,你因該要把照片拍詳細,並附上你檢測的基本電壓標示出來

5.目前既不知道你用幾伏的DC電源,你電源輸入端到底有電還是沒電?
   你要其他人怎麼回答你呢?

6.你把問題暫定在LTC3851,那請問你該IC各腳電壓=??

   若真懷疑他NG,那就先換掉看看吧!

我相信,若是你能有清楚的照片,並附上檢測電壓結果,基本上"班長"不會不出聲的
但是以你目前所提供的相關資料,我想大家因該也無從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入電源是桌上型DC電源供應器?? ***

拍個照片上來瞧瞧吧!

1. 上圖是我所用的DC輸入源
2. 第二張圖右上角綠色接頭為電源輸入, 可輸入DC6~36V, 我使用24V輸入
3. 開關在第二張圖左下角靠中間(二個電容前方), 它有8pin, 扣除2pin固定腳, 其餘6pin電壓為0V
4. 電源輸入24V 進入該PC的第一關 就是LTC3851控制的電路, 如下圖所示, 24V只到LTC3851及上FET
    整塊電路板上電後就只有這個區塊及水銀電池區塊有電, 其餘該有的工作電壓都沒有
5. LTC3851申購中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