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G 42LV4500影像異常

楼主(2016-11-17):
請問各位大大我家的LG 42吋LED電視畫面突然變這樣,原廠說是主機板故障報價7000大洋...= ="
網路上自己買主機板好像也才2000~3000,但是不確定真的是主機板問題也不敢花這個錢!

請問各位前輩這樣的問題是哪裡故障了? 感恩各位大德!!

网友A:
二張圖...要解答?電壓數值?都拍幾張內部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張圖...要解答?電壓數值?都拍幾張內部圖

抱歉不是專業電子人員,電壓值不曉得,補幾張內部PCBA圖片,應該就是網上查到的電原板/主機板/邏輯板吧!!

電源板

電源板

主機板

主機板

ALL

ALL

邏輯板

邏輯板

网友:
我猜邏輯版出問題

网友:
你花錢請大俠修比較快......

网友:
BGA的問題

网友:
感覺是邏輯版造成的油畫

网友:
主機板也有可能?

网友:
沒拆開怎麼開藥。送修吧,痞酷這裏很多高手。

网友:
邏輯板AS15換掉吧,或是要換邏輯板也行!

网友:
屏線也有可能哦!

网友:
首席疑犯邏輯版

网友:
除非是通病(像benq 那台)不然隔空問診很難!

想省錢就先買T-con板來換,不行再買主板~

都不行!!! 那就是當作交學費了~

何不問問板上前輩維修費怎算?
這個選項完修機率應該比較高!

网友:
邏輯版+1

网友:
賭一把 , 邏輯板 , 買來自己更換比較快 !
如果功力不夠就別想要嘗試自己修復了~

网友:
應該邏輯版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