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V50E地方會閃動,有的地方正常,等一下正常也變不正...

楼主(2016-11-17):
電視有的地方會閃動,有的地方正常,等一下正常也變不正常。

网友A:
屏線凊看看.或許會好.

网友:
面板問題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線凊看看.或許會好.

是用去陽化容劑清一清嗎?

网友:
個人淺見覺得是面板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去陽化容劑清一清嗎?

象皮嚓或桐油

网友B:
左邊還有一條縱線(亮線).感覺是移位訊號(TAB模塊)進水.
另外橫線抖動也是一個狀況
總之是面板問題沒錯.

但我的認為可修復機率80%

网友:
個人也是認為面板問題機率較大

网友:
通病,面板+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邊還有一條縱線(亮線).感覺是移位訊號(TAB模塊)進水.
另外橫線抖動也是一個狀況
總之是面板問題沒錯.

請問接下來如何處理。

网友:
面板掛了 ! 換一台比較快,機子可當零件機

网友:
TAB及刀板FPC都有氧化現象,找電器行要一個VIZIO-V50E原廠包裝箱
寄去新竹請小張大師用熱壓機處理,才有機會回春
如圖 VIZIO-V50E 下置刀板、FPC

网友C(2016-12-17):
請問!   這臺電視最後有完修嗎!很想知道最後如何完修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這臺電視最後有完修嗎!很想知道最後如何完修的說!

最後,就換面板處理。

网友:
通病面板機率非常大